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09-12-08):
请问如何用dsp2407产生 正弦波?
spwm和da转换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吗?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
谁有这方面的例子可否为大家参考下,或则浅谈下您的建议。

网友:
SPWM 就是用按正弦数值来控制输出脉宽的方式控制开关,经过电感后变成正弦波输出,一般用于功率电源.或高精度要求的正弦电源.
DA转换是用按正弦数值来直接输出各点的电压,通过小电容后得到正弦波输出.一般用于波行发生器,做基准信号.这两个没有共同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