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内部FLASH保存一些配置数据,要不要加入校验?要不要保存几个备份?

楼主(2009-12-08):
实际产品中都是怎么做的?麻烦各位网友说一下!

楼主:
下班了,顶一下!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
CRC16,3个备份

楼主:
3选一么?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
坛子里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
【4楼】 astudent

3选一么?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

任意MCU,将3个备份放在不同的页,上电就检测这三个数据,只要有一个正确就OK,发现错误的马上将正确的拷贝。一般不同用的页同时被误写的机率是很低的。

楼主:
多谢楼上!

以前看过长虹电视机的软件,既没有做校验也没有做备份。

网友:
用flash保存配置数据不用考虑备份问题吧,如果flash内容都被破坏的话那程序还能不能正常跑都是个问题了,就算配置数据正确又如何?

楼主:
我用LPC2132的时,碰到过写配置数据到FLASH出错的情况,很少,但出现过。

楼主:
下班了,顶一下,请网友说一下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