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怎么理解啊?

楼主(2009-12-08):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int a[5]={1,2,3,4,5};
int * p = (int *)(&a+1);
printf(“%d”,p[-1]);
}
那么,输出结果为5

请前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int a[5]={1,2,3,4,5};
int * p = (int *)(&a+1)-1;
printf(“%d”,*p);
}
指向数组的指针+1,再普通指针减一

网友:
没有理解,希望高人能给个通俗的讲解,

网友: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int a[5]={1,2,3,4,5};
int * p = (int *)(&a+1);
printf(“%d”,p[-1]);
}

中间那个13是什么来的?

网友:
13,会不会是0xd,换行?

网友(2011-08-30):
int * p = (int *)(&a+1);  //指针P已经指向了&a[5]
p[-1] 就是  a[5-1]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