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Cox CoOS 的使用手册 哪位大侠帮忙翻译一下,本人英文很烂。

楼主(2009-12-08):
CooCox CoOS 的使用手册 哪位大侠帮忙翻译一下,本人英文很烂。

网友:
累喔, 看他的还不如自己写一个。

楼主:
楼上的,你自己写一个要多久?还要保证程序的运行可靠性,稳定性,程序的严谨性。。。

你想的谈简单了,如果是写一个协作调度的程序那可以,可是写一个小型的OS不是你说写就能写的。。。。

网友:
不妨考虑把djyos装到你的开发板中去。

网友:
你的系统芯片不是定了吗, 用它的还得四处移植, 厂家还不一定支持, 到处实验。 还有严谨性吗?

楼主:
楼上的,我说的这个系统是为cortex-m3设计的,不用到处移植的,这个已经为ST、ATMEL、NXP、LM等设计好了。。。。

网友:
内核是用C语言编写的吗?
那严格来说就不能算专为cortex-m3设计的, 只能说针对C编译器写的代码, 并且经过几个编译器实际测试下来可以运行而已。从现在来看
这种办法是相当笨拙的。 看上去是用高级语言写的代码, 实际所用的方法非常低级,到处编译,调试。 编译器不一致性, 各种C怪异的
语法规则,经过编译器处理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编译器都有可能不一致。(特别是现在的编译器非常专业化, 各种优化规则很多,很难掌控)
   比较而言: 针对同一个CPU核用汇编写RTOS要简单的多, 只要考虑简单语法规则, 没有碍事的编译器。
            还有因为语法简单, 所以很容易进行形式化地正确性证明, 所用代码效率也总是最高的,最后用做一个针对特定编译器
          的C语言接口,这样实现的系统要简单, 高效, 高级的多, 真正的一次编写, 无须调试(正确性可以由形式化逻辑保障)
          无移植烦恼。
个人观点——说错不负责任。

网友:
没这个必要,感觉就是仿ucos

网友:
用它还不如用RT-Thread呢。组建那么齐全。稳定性也挺好的了。
何必再费力气去整个不知名的国外的系统呢。
以后还请多多支持国产。

楼主:
这个比较适合小的系统使用,ROM小、RAM小,RT-Thread适合用于稍大的系统。。。。这两个不是一个等级,前一个是轻量级的,后一个是重量级的。

网友:
看了下它的页面,CooCox尺寸确实非常小。

初略的看了下代码,这个系统用了很多顺序查找法,会和N相关的,当N非常大时,实时性能基本=0 (上下文切换的时候能够做到比较好的实时性,但是是以牺牲切换出的性能为代价的)。所以这个也只适合于任务少的情况(<10)

相对而言,RT-Thread要大一些,但对于CM3还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
基本内核(特性基本不做什么剪裁)
10K ROM,2K RAM

如果把rt_kprintf相关的实现也剪裁掉,体积能够再小些。

网友(2010-05-08):
官网上有中文手册的。
http://www.coocox.org/CN/CoO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