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isp1.70出来了

楼主(2009-12-08):
PROGISP(Ver1.70)

最新特性
支持所有的AVR芯片的编程,支持AT89S51,AT89S52,sst89c5x,w78e5x,93cxx,24cxx,25xxx等
支持自定义并口下载编程器,
支持自定义串口的下载编程器
支持USBASP编程器(支持最新版)
支持USBProg编程器(本工作室开发)
支持zf-007系列下载器(包括脱机下载器,免驱动版)
支持zf-008编程器(即可isp下载也可高压编程)
支持跳空写入(对于写入数据中有大量的未使用地址的flash,可以极大的提高写入速度)
支持预写熔丝(对于avr芯片可以预编程为高速熔丝位,极大的提高写入速度)
支持电源管理(需要对应的硬件支持)
支持3.3v/5v切换(需要对应的硬件支持)
支持写入系列号(可选大端,小端)
支持所有的时钟校正字写入flash或eeprom(avr芯片)
支持自定义编程芯片(xml文件管理)
支持自定义编程熔丝信息提示信息
支持自定义热键快捷键
支持自定义汉化信息提示
支持工程管理--可以将所有的配置数据与编程数据打包为单一文件。
绿色软件,无需安装,占用资源少
支持Unicode多国语言,在非中文环境下显示英文界面

欢迎试用,此版本的分类芯片录入还没完成,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对于写入比如24类芯片,不同厂家选择相同容量芯片就行了,这个工作以后慢慢来做了

下载地址 http://www.zhifengsoft.com/download/progisp170.rar

网友:
一直用1.67 非常好用 试试这个
感谢zhifeng~~

网友:
谢谢了,我之前想要的“支持预写熔丝(对于avr芯片可以预编程为高速熔丝位,极大的提高写入速度)”
功能看到了,请问需要对脱机下载器固件升级后才有吗?
还是直接就可以有?

楼主:
to:【2楼】 snoopyzz
    所有progisp支持的下载器均能使用这些功能,不限制是不是我们的产品。

网友:
呵呵,智峰,那偶早期购买的ZF-007 USB脱机下载线 都能使用这个版本软件的功能吗?

楼主:
to:【5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应该可以的。脱机预写熔丝功能所有的下载器均不支持,这个考虑到老产品的兼容性,不会修改协议。也就是说脱机功能由于不同版本,软硬件均存在诧异,只能在更新的硬件版本中实现了。

网友:
一直在等,终于等到了,前几个版本虽说新功能加了很多,但都不是很满意,

这个还没试,感动中。。。。。

网友:
刚测试了一下,快捷键可以用了,不会出现下载时死机现象,

在支持一下,

不过我还想要一个功能 ,就是最小化的时候不要在任务栏显示,
就相QQ一样,最小化到右下角,那样我就感觉完美了。

有点贪心,嘿嘿。。。。。。

网友:
下载了,一直都用楼主的软件,非常不错。

网友:
更新太快了。

网友:
这个好。终于修改了部分错误的熔丝设置。谢谢

楼主:
大家有问题直接向我反馈,最好发邮件给我(mcu598@163.com),这样,我才会尽快解决。
to:【15楼】 chenjianlin 熔丝问题,不知是不是你最先发现的?如果发现问题早日告诉我,我就会很快修复的。上次,我也解释过,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atmel的xml文档有问题,我的数据完全来自xml文件。我一直没精力与手册核对每一种芯片,这个只能靠大家发现了,感觉不对,报告我的,我可以针对某个芯片进行核对。

     等我有时间了,我会写份很详细的说明,告诉大家怎样修改配置信息,有这种问题自己针对手册改下xml文件就解决了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我怎么试和楼主的图怎么不一样,选择新片只有一个下拉列表列出了所有芯片,不像楼主那样,可以选51或avr

网友:
搞错了,原来是右键才可以看见

支持,

网友:
好~~试一下~

网友:
我不客气的下载啦^_^

网友:
zhifeng你好,

1:最小化的时候到右下角相progisp1.67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又回来了?
   如果有人不习惯可以设个选项。我觉的还是有必要保留的。

2:progisp1.70 的快捷键为什么还不好用呀,是我电脑问题吗?
   我ALT+A设的明明是AUTO.为什么在用的时候是加密?progisp1.67的就很好用。(progisp1.67在当前界面时用快捷键会假死)

我更喜欢1.7的界面,不过有以上两点,我感觉不太完善,也许您更注重功能的完善而忽略了这些小事。

能不能在调整一 下,谢了,

楼主:
to:【24楼】 xiaole01 潇乐
   快捷键是需要自己定义的是不是重复了?或者与其他的系统冲突。

    托盘功能暂时没有加入,以后再说,现在最关键的是整理各种芯片的参数,计划支持的芯片太多了,工作量很大。

    另,我再仔细看下又没其他可能。

网友:
好,ZHIFENG 真厚道

网友:
还没用过,帮顶。

网友:
第一次用,感觉很好,界面也很漂亮

网友:
今天定了一套

网友:
请问zhifeng 下面两个功能支持不支持zf008,是否需要升级固件呢?

支持电源管理(需要对应的硬件支持)
支持3.3v/5v切换(需要对应的硬件支持)

曾经被zf008的自动给目标板供电功能烧了个液晶屏,不过东西还是很好用的,赞一下~

楼主:
to:【33楼】 vtte zf-008是以高压为主的,isp只是附带功能,要考虑安全性。

网友:
我自制的时候在VCC输出的线路上加了个68欧的电阻,写程式还是可以的,
就是短路也没关系,

楼主:
to: 这种做法只能对那些目标板需求电流很小的板才行。

楼主:
不知大家试用,有没发现问题?

网友:
我还是觉得熔丝那部分页框放到外面来比较直观,
现在要点一下,再点读熔丝,比较麻烦

另外,请问,普通USBASP也可以写24,93系列的EEPROM ?

网友:
为什么楼主执着于这些相对常用的芯片,这些编程器用量可能比较大,但竞争激烈
感觉楼主竞争力在技术上
或许可以考虑下做一些看起来比较冷门的,编程器卖的比较少的,
像义隆,feeling之类的编程器

网友:
产品针对生产比针对开发,好赚钱

网友:
1.70界面比较实用一些,感谢zhifeng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用的软件!
提下建议:
1,数据下载自动下载后的提示音能修改一下吧,比如AVR_fighter的那种提示音就不错。
2,保存工程时能不能把编程选项也一起保存?

网友:
我在使用1.68版的时候,下载程序出错的可能性很大,必须把下载器上的“慢速”跳线短接上才可以。查是慢速虽然稳但是太慢了,快速虽然快,老是容易出错。而且该版软件不支持自由设置速度(虽然有个滑块,但调了没有用),每次用快速的时候,一出错就得再烧一遍,有的时候得连续烧上两三回,这样下来,一个项目做下去,一颗片子也烧得差不多了。

网友:
img src=./emotion/em025.gif>

楼主(2010-01-14):
现在已完成支持25系列的芯片了。

网友:
收到智峰的贺卡,感谢了!
以后继续支持你

网友:
楼主啊,是不是写93Cxx 24xx 必须要你的专用设备?
USBASP可以吗?

网友:
用以前的旧工程兼容有点问题,下图是打开的1.67版的工程:)

网友(2011-01-13):
版主啊,我怎么下载不下来啊!我急用啊!救命啊,给我发一份儿吧!我的邮箱地址是:fengshu426@126.com或fengshu426@163.com
感激不尽!哪位兄弟如果手头有1.70版本的给发一份儿也可以啊!兄弟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2011-07-31):
有新版的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