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家里老停电,漆黑一片。如何从电话线取电做LED灯?

楼主(2009-12-08):
做LED灯到没什么
我是想从电话线取电,我就是不清楚电话线该怎么取电,能取多少电,而不影响网络正常工作。(别被电信局找上门来,汗)
还有有线电视网线能取到多少电?怎么取?

网友:
整流桥+12个LED串联,再串一个限流电阻即可

网友:
好主意!要是经常停电,我也考虑这个办法应急。

网友:
大家都这么干估计以后电话在停电后就不能用了,负载太大,嘿嘿。

网友:
【1楼】 h2feo4 无机酸 有没有试过?拍张图片看看效果

网友:
这怎么是取电?
明明是偷电嘛!

网友:
【5楼】 ywl0409 老黄牛
这怎么是取电?
明明是偷电嘛!
-------------------------
以前用放电池,能显示时间和日期的电话,就是这么干的。
先放电池,让电话启动。插上电话线,再把电池取下来,然后它就继续用电话线的电工作了。

网友:
何苦啊?买个LED台灯不就得了

楼主:
取20MA-50MA没问题?

网友:
不能取那么多,我是做了个降压的DC-DC给LED供电的,高压侧电流6毫安左右,食人鱼白光led电流18mA,好用,够亮,但纯属娱乐,成本太高

网友:
【5楼】 ywl0409 老黄牛

积分:2800
派别:
来自: 上海
        这怎么是取电?
明明是偷电嘛!
==================================
读书人的事,怎能说从偷?明明是窃:)

网友:
有线电视网线也能取到电吗?

网友:
月租费在那儿交着,偷个鬼……

网友:
一个比一个厉害。。。

网友:
用电话线给adsl猫供电更实际,每次停电就不能上网很不爽

网友:
一偷就摘机,20元月租就偷这点电,废掉电话,只能说脑子.....

网友:
电话线取电,在淘宝上是违法的,禁止销售.个人也觉得,电话线不是专用电线,如果取电,将会造成极大浪费!!

网友:
电话上 有液晶 有键盘灯 的    不也是用的电话线里的点吗

那在电话里里的电路改一下 就不算“偷”电喽
----------------------------------------------
这种方式我一直在用
停电很管用
应急电源嘛
电池点还是有限的
这个点 理论上是无限的

网友:
【14楼】 yplin27 小林

积分:405
派别:
来自:四海为家
用电话线给adsl猫供电更实际,每次停电就不能上网很不爽

佩服,点着蜡烛看电视   :-)

网友:
待机电压与振铃电压不一样哦,搭个恒流电路串进去比较耐用一点

网友:
ADSL猫是不可能了,要5V@1A.
加个电瓶或者一两节锂电,用电话线的电给电瓶充电,再由电瓶对外供电可行。

网友:
【16楼】 tiky

电话线取电,在淘宝上是违法的,禁止销售.个人也觉得,电话线不是专用电线,如果取电,将会造成极大浪费!!

======================================

违的哪部法的哪个条款?说来听听如何?

最多只能说“违规接入无并网许可证设备”罢了

至于什么浪费不浪费的,这纯粹就是技术问题,而技术问题上,不懂可以问,但不要乱发评论

网友:
整流桥+12个LED串联,再串一个限流电阻即可

===========

就是這個辦法~但是是12顆LED,還是9顆記不清楚了~,以前上大學的時候做了幾個~放宿舍晚上斷電后用~

网友:
【14楼】 yplin27 小林

积分:405
派别:
来自:四海为家
用电话线给adsl猫供电更实际,每次停电就不能上网很不爽

汗一个,用台式机习惯了,现在的学生都用笔记本了。
你从几个USB取电带ADSL猫就行了,一般要加上DC/DC才行,5V电源的猫好像比较少。或者干脆去卖电动车的那里买块12V12Ah的电瓶,能用几个小时,多爽,ADSL内部一般都有DC/DC,电源不超过30V都没问题。

网友:
【18楼】 tidsp
积分:616
派别:
来自:

【14楼】 yplin27 小林

积分:405
派别:
来自:四海为家
用电话线给adsl猫供电更实际,每次停电就不能上网很不爽

佩服,点着蜡烛看电视   :-)

14楼没有说错啊,停电之后如果猫可以工作,就可以用笔记本上网。

网友:
楼上地
如果电话线上网的话,现在的笔记本都是双网口吧,电话线直接插上不就上网了么?

宽带的话因地而已吧,我住的地方,停电了楼里的总路由器也停电了比较凄惨

用有线电视线上网的不多见了。

这种电话线取点的台灯,各个学校的门口应该都有卖的吧,也不贵

网友(2010-03-05):
电话线上的电压在48-50V,不过电流很小,驱动LED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个12V4Ah小铅酸电瓶+LED灯可以对付好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话线给adsl猫供电更实际,每次停电就不能上网很不爽
笔记本用电瓶12V供电上网

网友:
电话灯 取电流最好在8mA以下   这样不影响接电话

电流太大就认为摘机了

网友:
用旧的手机电池到处都是,接几个LED,连续点几天都没有问题,用万能充充电还方便。
我自己的就这样弄的, 6个1210的LED 一起亮,都至少可以亮10个小时。

网友:
当心啊!给你个振铃高压!!!

网友(2010-05-29):
30楼正解

网友:
打个雷你的LED就报销了。

网友:
用电池是正解,LED很省电,电池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2010-11-17):
一两盏LED嫌不够亮,多了又带不起来,话线的电源可认为是恒流源,而且这时是算你摘机的,真有来话是不会响铃的。合算吗?你自己掂量。

网友(2010-12-18):
哈哈,曾经干过这样的事。。

网友(2012-01-07):
哎 那东西原来就有卖的啊 干嘛还得自己做

但是 本人实在是痛恨那玩意啊 直接造成公司运营成本上升........

网友:
能取电的地方有很多啊
有线电视也是可以的!

原来上学的时候家里老停电 老爸就是从有线电视上取的电,然后点亮节能灯
虽然亮度不如市电,也能凑合着用

但是 这么捣鼓的人不多,所以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