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式大而重的机器人电机选型

楼主(2009-12-08):
我要正在做一个机器车。车子重大约150斤左右。我想问问各位,要选什么样的电机?能够容易控制,同时又比较经济?

网友:
买几个二手电动车靠谱

要能双向转动的电机

楼主:
谢谢,我们是一个大学生科技创新的项目。那个电动车上的电机能好控制么? 我的意思是可以让他走几圈停,能够很好的控制。谢谢。

网友:
我做拉个用两个250w,24v电动车电机的,同样的是直流电机,要用带减速器那种,要不速度很快,自已作最好再加调速装备,比如链条等
至于精确,你要加测速,测位置电路,再片机,驱动器控制,不过最终不会好过步进电机,总会有过冲的.

网友:
你要做机器车,首先要考虑采用几个轮子、何种驱动方式、何种传动方式、合理估算车辆设计重量、预设车辆最大运动速度、预设驱动轮直径、各部分传动效率等等。。。根据这些估算电机最大扭矩,最大功率。再适当留些余量就可以了。
要想保证精度,首先要尽量减少传动机构级数。能电机直接连的就直接连。当然,电机应该是选(直流)减速电机。最好是可以配编码器的。原装的肯定比自己组装的精度有保证。
(个人观点)

网友(2010-02-10):
电动车上的电机就是普通直流电机吧。上面有反馈电路,是那种霍尔传感器。
这种电机用在你的车上应该可以。

网友:
带行星齿轮减速机构的直流电机。

网友(2013-11-26):
做开发的不要顾及成本.....贵几十块留有余量会节省很多事情,样机可以配置高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