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遇到个问题:ARM嵌入式图形,开机后一直显示小企鹅,文件系统中已带有qtopia

楼主(2009-12-08):
ARM嵌入式图形界面,开机后一直显示小企鹅,文件系统中已带有qtopia,可运行#run_hello 或 #qtopia 时没提示
任何错误,但触摸屏上却还是在显示小企鹅画面,hello的QT图形界面无法显示出来,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按规矩先上PP

网友:
没玩过  不知道  由下面高手解答

不过 根据以往经验,上PP大家才会踊跃给你解答啊

网友:
支持楼上的
上的不是小企鹅的图片 你明白的~

楼主:
补充:直接运行hello时出错
[\u@\h \W]\# ./hello
./hell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qpe.so.1: cannot open shared o
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h \W]\#

楼主:
libqpe.so.1可查到
[\u@\h \W]\# cd /opt/qtopia
[\u@\h \W]\# find -name "libqpe.so.1"
./lib/libqpe.so.1
[\u@\h \W]\#

楼主:
libqpe.so.1在/opt/qtopia/lib下,环境变量设置如下:
#!/bin/sh

export set HOME=/root
export set QTDIR=/opt/qt
export set QPEDIR=/opt/qtopia
export set KDEDIR=/opt/kde
export set QWS_KEYBOARD="USB:/dev/input/event1"
export set QWS_MOUSE_PROTO="TPanel:/dev/touchscreen/0"
#export set QWS_MOUSE_PROTO="USB:/dev/input/mouse0"
export set PATH=$QPEDIR/bin:$PATH
export set LD_LIBRARY_PATH=$QTDIR/lib:$QPEDIR/lib
/opt/qtopia/bin/hello -qws > /dev/null 2>/dev/null

网友:
路径不一定对。可能你编译的环境中libqpe.so.1是在别的参考路径的。
可用
ldd hello
看看

网友:
哈哈,可惜我不懂。上PP的话,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在解决中 我觉得是QT的启动脚本有问题...?解决了 MI我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照规定,凡自称小女子的一律先上PP。
坛上有真才实学的GG不计其数。

网友:
我是来看PP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同等靓照~

楼主:
我上PP了,也提示上传成功,可不知何因,老显示不出来

网友:
上传成功的页面有一段代码,复制到这边来发帖。

兄弟们,ourdev_512260.jpg至ourdev_512290.jpg都不是。
结果是头像啊:

网友:
进入你的库文件目录,看下,
有一些库文件只是快捷方式,看看它指向的对象是否正确。

例如“libqpe.so.1”,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一个快捷方式……

楼主:
LinuxTux,如何知道libqpe.so.1只是快捷方式,我用vi查看libqpe.so.1,显示的是一推乱码,应该说明它不是快捷方式了吧?毕竟有内容。
[\u@\h \W]\# vi /opt/qtopia/lib/libqpe.so.1  7  2009 hostn

^?ELF^A^A^Aa^@^@^@^@^@^@^@^@^C^@(^@^A^@^@^@ O^D^@4^@^@^@..^S^@^B^@^@^@4^@ ^@^C^@ KHzlash    #####

^@^@.   ^@^@^@^@^@^@:^L^@^@l
^@^@^@^@^@^@b^L^@^@.^A^@^@^@^@^@^@^@^@^@^@=^L^@^@}^E^@^@^@^@^@^@K
^@^@.^B^@^@.
^@^@^@^@^@^@^?^K^@^@'
^@^@.^K^@^@.^@^@^@^@^@^@^@.^H^@^@]^F^@^@.^D^@^@^@^@^@^@.^F^@^@)^L^@^@.^@^@^@I^L^

^@^@e   ^@^@^@^@^@^@]^@^@^@g^F^@^@^@^@^@^@<     ^@^@z   ^@^@R^L^@^@h^F^@^@^@^@^@

^@^@6^B^@^@.^B^@^@^_^B^@^@^@^@^@^@^@^@^@^@.^H^@^@.
^@^@.^G^@^@.
^@^@.^L^@^@2^G^@^@^@^@^@^@.^F^@^@.^L^@^@.^C^@^@^^^E^@^@w^G^@^@S^H^@^@.^G^@^@.^G^

^@^@.^F^@^@^[^F^@^@.^A^@^@^@^@^@^@.^L^@^@.      ^@^@6^H^@^@n    ^@^@r   ^@^@.^G^

^@^@^Q^L^@^@.^L^@^@.^H^@^@^@^@^@^@.^G^@^@.^F^@^@.^H^@^@.        ^@^@;^B^@^@.
^@^@^@^@^@^@.^F^@^@|^F^@^@_^B^@^@^@^@^@^@.^K^@^@R^K^@^@.        ^@^@^Q^E^@^@.^G^

^@^@.   ^@^@^@^@^@^@.^G^@^@.^H^@^@.^K^@^@^@^@^@^@^@^@^@^@.^@^@^@^N^G^@^@?
^@^@B^B^@^@.    ^@^@v^G^@^@^@^@^@^@W    ^@^@.^E^@^@.^H^@^@>^A^@^@^@^@^@^@.^K^@^@

^@^@.^L^@^@C^K^@^@.^D^@^@x^H^@^@6
^@^@.^H^@^@.^G^@^@.^H^@^@^@^@^@^@^@^@^@^@.^A^@^@^@^@^@^@.^D^@^@C^B^@^@^@^@^@^@.
^@^@.   ^@^@C^E^@^@^Q
- /opt/qtopia/lib/libqpe.so.1 1/11043 0%

网友:
????你这么操作没意义的

网友:
Linux的基本命令应该熟悉吧

网友:
试下ls这个命令,要带参数的……

网友:
“libqpe.so.1”
这个文件是你从你电脑复制过来的,还是在当前的目录下创建的呢??

楼主:
ls看libqpe.so.1
[\u@\h \W]\# cd /opt/qtopia/lib
[\u@\h \W]\# ls -al libqpe.so.1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5 Dec  8  2009 libqpe.so.1 -> libqpe.so.1.5.2
[\u@\h \W]\#

楼主:
libqpe.so.1是原来就在文件系统的/opt/qtopia/lib下,mkyaffsimage_2制作.img文件后下载到目标板,不是我建的

网友:
不急的话晚上回去帮你看下,我用这台电脑不方便……

还有奥,你制作img文件用的qt,qtopia的目录是不是for arm的啊,呵呵我一开始就搞错的,

楼主:
qt,qtopia的目录是for arm的qtopia下拷过来的

网友:
我记得  输入qtopia 就能进入图形界面了。

网友:
还是觉得应该仔细查看下你的库文件,还有就是你编译的时候库文件路径跟这个是否一致,貌似这个也有关系的啊

楼主(2010-01-10):
非常感谢各位,特别是LinuxTux的耐心解答,此问题已经解决.我将几个需要的库文件全都重新编译过再放到文件系统中。

网友:
广大的“色友”要PP!

支持的请顶贴!注意队形!!!

网友(2010-11-01):
其实我是来看PP的。。。

网友(2011-04-12):
上的居然是左侧的头像,显然 wajlh 兄不满意啊

网友:
我没看到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