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内如何识别输入信号的高点电平

楼主(2009-12-08):
各位牛人,在这谢啦!
我原本想对输入信号进行采集,来确定信号大小;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IF RISING_EDGE(。。。。) THEN
FPGA一般来说电平判断不如上升沿判断方便

楼主:
我正做DSP与FPGA通讯,需要识别DSP发送来的地址,以及DSP发送的控制信号,请问有什么好的算法?谢谢

网友:
最好有一个同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