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2通道 TB6560驱动板,提供原理图带半流无加密直接可以用。

楼主(2009-12-08):
展示2通道 TB6560驱动板,提供原理图带半流无加密直接可以用。

楼主:
感谢Excellence捧场

楼主:
谢谢4楼朋友 需要其它驱动板图纸我可以免费提供

网友:
感谢楼主 正在找这个

网友:
如果芯片反过来装,不就可以接更大的散热器吗?

楼主:
目前这种散热片安装方式最好!按一下就装上了,不需要装螺钉

网友A:
看你的自动半流,无脉冲时TQ1 TQ2呈高电平,芯片只输出预定值20%的电流,可以这样理解吗?谢谢

楼主:
嗯,是这个意思

网友:
散热片压力不足再加上尼龙扣具高温老化

楼主:
【11楼】 carcav
散热片压力不足再加上尼龙扣具高温老化
----------------------------------
这个有没有其他材料的扣具?

网友(2012-01-11):
回复 楼主:

6560可以做大雕刻机吧?

网友(2013-06-03):
楼主的自动半流电路能否详细的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自动半流,无脉冲时TQ1 TQ2呈高电平,芯片只输出预定值20%的电流,可以这样理解吗?谢谢 ...

mark.

网友(2013-11-10):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自动半流,无脉冲时TQ1 TQ2呈高电平,芯片只输出预定值20%的电流,可以这样理解吗?谢谢 ...

这个且MARK一下,学习啊。6560,3977,6600。

网友(2013-12-10):
楼主,能发个接口板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