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CVAVR中bool型变量不能作为函数返回值或形参类型吗?

楼主(2009-12-09):
例如:
bool abc(unsigned char a);

int xyz(int i, bool x);
这样的生命编译报错, 改为
unsigned char abc(unsigned char a);
int xyz(int i, unsigned char x);
就可以通过,想不明白,请教一下马老师。
查阅了CVAVR的指南也没有这一限制,不知为何。

楼主:
Data Types Previous Top Next

--------------------------------------------------------------------------------

The following table lists all the data types supported by the CodeVisionAVR C compiler, their range of possible values and their size:

Type           Size(Bits)        Range
bit            1                 0 , 1
bool, _Bool    8                 0 , 1
char           8                 -128 to 127
unsigned char  8                 0 to 255
signed char    8                 -128 to 127
int            16                -32768 to 32767
short int      16                -32768 to 32767
unsigned int   16                0 to 65535
signed int     16                -32768 to 32767
long int       32                -2147483648 to 2147483647
unsigned long int 32            0 to 4294967295
signed long int   32            -2147483648 to 2147483647
float             32            ±1.175e-38 to ±3.402e38
double            32            ±1.175e-38 to ±3.402e38

The bit data type is not allowed as the type of an array element or structure/union member.
If the Project|Configure|C Compiler|Code Generation|char is unsigned option is checked or #pragma uchar+ is used, then char has by default the range 0..255.

二楼的没有bool布尔变量类型? 我这个资料怎么会有布尔型呢? 我的是CVAVR 2.04.4a版本,以前在老版本里还真没用过bool型,这次想用一下,发现问题哦。
(不会贴图,复制了一下,不是表格了 :)

网友:
bool是新版本中才支持的,
我用1.25.7a的也没有bool的
应该是bit型不能作为参数,不能作的返回值,不能定义位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