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开BOD功能时的低功耗电流

楼主(2009-12-09):
小弟最近在公司做的一个小东西是用电池供电的,所以在待机的时候要求电流尽量低,采用M48,如果没有开BOD功能测得电流2ua左右,但是开了BOD功能后电流一下子到了60ua左右,BOD功能还是不能不开的啊,不开的话flash什么时候被冲掉都有可能的,所以请教各位这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用一路AD检测电池电压,如果电压过低就让MCU进入掉电模式或进行关机。

楼主:
BOD是在改熔丝位的时候就开起来了,程序进入掉电模式的话又不能关掉BOD的,所以问题是在掉电模式电流至少50ua

网友:
如果应用没有利用掉电检测器BOD,这个模块也可以关闭。如果编程熔丝位BODEN 使
能BOD 功能,它将在各种睡眠模式下继续工作,从而消耗电流。在深层次的睡眠模式下,
这个电流将占总电流的很大比重。请参看P 44“ 掉电检测器” 以了解如何配置BOD。

以上是DATASHEET中最小功耗一章中的一段話.

楼主:
回Sniperrabbit ,这段话我看了,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怎么样让单片机在掉电模式下电流为2ua,而单片机掉电检测的功能又有的,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掉电检测关了,系统如果上电-掉电就很容易把程序冲掉,所以掉电检测功能是不能关的,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单片机不管在什么模式下消耗的电流至少为60几ua?

网友(2011-12-22):
请使用带A后缀的新型号,配置MCUCR寄存器,以使BOD掉电检测功能在休眠模式时自动关闭.MCU唤醒后,它又自动使能.

网友(2013-11-22):
你好,看到你上次发的电池供电的AVR可以做到uA级别的电流,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我的电流却会达到5ma以上,怎么也降不下来?麻烦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