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3003管脚是怎么排列的?

楼主(2009-12-09):
RT.在已经搜索到的文档中都没提到.

网友:
用个万用表,10秒出结果

网友:
最好自己量下,不然会吃亏。购买时要指定好具体的引脚排列。

像13001就有两种引脚排列(从左向右): ECB 和  BCE 两种。

楼主:
谢谢.不过我在分析一个充电器电路板(DPL-1),管子已经安装在电路板上. 我试试能不能拆下来.

网友:
不同牌子的不一样的,还是自己确认下好一些……

网友:
NPN三极管万用表量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先找到基极,怎么找基极就不说了。。。。。在二极管档测量这两个三极管的电阻,电阻小一点的是集电极,电阻值大一点的是发射极。PNP的三极管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