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mcu选型

楼主(2009-12-09):
想选一款性价比高的MCU,要求如下:
  一、4路pwm(控制2个直流电机调速)或2个以上定时器;
  二、2个外部中断
  三、外加6个以上IO口
  价格2~3元。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ATtiny系列的。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attiny系列,容量有点小,且贵,4块多

网友:
控制2个直流电机调速 用两个PWM就可以了,并且如果是普通有刷马达,用软PWM就很好,控制7、8个都没问题

楼主:
一个电机正反转用一个PWM就可以吗?请问如何实现,谢谢,加外围电路将一路变成2路吗?

网友:
积分:9
派别:
来自:
一个电机正反转用一个PWM就可以吗?请问如何实现,谢谢,加外围电路将一路变成2路吗?

可以,用继电器换向或4个MOSFET控制搞定

楼主:
用继电器是可以,但用继电器成本就上去了。我现在的目的是降低成本。

网友(2010-01-08):
HOLTEK的单片机可以做,价格差不多,可询:QQ:370482618

网友:
资料上传,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FLASH的支持JTAG

网友(2010-05-13):
台系的有很多

网友:
To 【8楼】 int3
N79A8211A-S20 这个多少米

网友:
资料上传,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FLASH的支持JTAG
-------------------------------------------------------------------------------------------
跟STC11XX系列的有得一拼!你们的价格 性能 服务 怎么样呢?是51内核吗?开发环境是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联系我QQ:263132814,EMAIL:ZZ@DYCMCU.COM

网友:
Winbond(华邦)LPC-51系列:
型号        ROM        RAM        EEPROM        SERIAL        I/O        PWM        ADC        Packages        可替品牌
W79E825        16K        256B        256B        12C&UART        15/17        4*10bit        4*10bit        Dip/Sop20        P87LPC778
W79E824        8K        256B        256B        12C&UART        15/17        4*10bit        4*10bit        Dip/Sop20
W79E823        4K        128B        128B        12C&UART        15/17        4*10bit        4*10bit        Dip/Sop20        P87LPC768
其特点:
1.新型加密装置,无法解密            2.高抗干扰,以通过8KV快速脉冲干扰测试
3.4T时钟周期比普通8051块2-3倍       4.宽电压:2.7-5.5V 工业规格 -40~85℃
5.内置PWM\AD转换、EEPROM\RC振荡器   6.ICP在线编程功能,方便产品开发及程序在线升级

网友(2010-07-29):
ABOV的:MC95FG104的4K的FLASH芯片。2PWM,8TIMER。。联系QQ:13231132

网友:
21路PWM----------------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71569.pdf(文件大小:755K) (原文件名:STK6037.pdf)

网友:
我不是做广告的,我是今天才看到这个东东的。-------------似乎说是3元多点。

网友(2010-09-02):
我目前用的一款STC12C5608AD应可以,刚开始用具体价钱都太清楚,应该也在2~3块

网友:
STM8
不过抗干扰要花点心思

网友:
性价比的话就选STC或者笙泉(STC原厂)的MCU!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继电器是可以,但用继电器成本就上去了。我现在的目的是降低成本。

楼主要正反转不用继电器那么就得用H桥,要不你怎么实现。另外你电机的功率有多大?
带4路PWM单片机在2到3元的基本没有,可以看看STC的。两路中断应该应来检测霍尔信号吧,还是不要用中断来检测了,这样采集是不准确的。应对霍尔信号实时检测比较靠谱。

网友:
开发环境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