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些MCU号称可以用于三相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控制?三相电机变频调速控制方案请

楼主(2009-12-09):
RT
在另一帖中看到有网友说有些MCU号称可以用于变频控制

请做这一行的大虾推荐~~

后续电路已经使用IR公司的IRAMS06UP60a的IPM搭出来,经实验能满足要求
但是对于异步三相电机的变频调速,需要6路PWM波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后续逆变电路6路PWM波的生成问题
因时间紧张,还请指教!

看了一些文章,大多是用DSP来实现。但是我没有接触过DSP,只对AVR比较熟点,所以这点制约很大。

网友:
TI的2812等,号称MCU

楼主:
TI 的2812算是DSP吧
不知AT90PWM3B能否做起来

网友:
凌阳单片机可以。

网友:
stm32之类的

楼主:
时间太紧 只有二十多天的时间
stm32从来没有接触过 难度有点大

网友:
楼主如果只有二十多天时间,又是第一次做这方面的话,还是放弃为妙

楼主:
现在是没得选择 只能做下去 放弃了就彻底玩完
盼望熟悉的大虾能多指点一下 确定了可行的方案才不会走弯路 这样才可能节省点时间

后续的逆变电路目前已经可以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用单片机产生SPWM作为逆变电路中IGBT的通断控制信号,进而生成三相AC驱动电机

楼主:
在一篇做镇流器的文章上截得一张图片
AT90PWM2跟DSP的对比,而AT90PWM3B是AT90PWM2的后续版本,很多特性都一致

网友:
我公司的变频器是M128+CPLD

楼主:
楼上的方案很强大

楼主:
好多资料显示都是用SVPWM来做的
目前只接触了一点SPWM的知识 感觉这个相对简单点
不知这两种方法对硬件的要求相差多少?

做SVPWM肯定就要做闭环,而SPWM可以通过v/f做开环控制
不知难易程度如何?
目前我只想先做出个能用、效率还凑合的成品出来
先过了这一道坎 以后在慢慢调整

网友:
AT90PWM3B 是专门为电机控制用的,对于三相交流电机控制 有两篇参考文档:AVR494,AVR495
先前泼了冷水,现在给你鼓劲
本人做过电机控制,但不是用AT90PWM3B(买不到)

网友:
恰好路过这里。楼主如果只有20几天的话,基本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这一领域是DSP的天下,你可以去找一下TI 的DSP应用范例。另外STM32的V2.0电机库支持SVPWM,你可以问一下ST版的版主Grant。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12楼】 hzn1948
那两篇文档已经下载下来看了 初步看了下 不是很明白
正准备找相关的中文资料补充一下理论方面的知识

看了这些 我还不是很确定AT90PWM3B是否适合用来做三相电机变频控制 毕竟用AT90PWM3B做电子整流器比较多
除了这两篇文档 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没见到有人用AT90PWM3B作三相电机变频
AT90PWM3B最高只能达到16MIPS,而且Flash、RAM、EEPROM都不大 这两个问题我都比较担心

现在AT90PWM3B邮购部有售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14楼】 zhengrob
目前还没有考虑stm32 毕竟没有接触过
如果AT90PWM3B不能满足要求 很有可能用DSP来完成,再或者通过M16/M32+CPLD来做

网友:
Freescale的MC56Fxxxx系列,Ti的TMS320F24xxxx、TMS320F28,英飞凌的XX886系列、Microchip的dsPIC系列,ST的STM32系列都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AT90PWM3B?看过Atmel提供的参考方案的代码,选它还不如选Microchip的PIC18,专门用于电机控制的MCU系列。

网友:
这么短的时间,估计只有找现成的开发板再修改,dsp估计有,但订货周期是个问题哦

楼主:
【17楼】 Grant
非常感谢~~
请问stm32可有具体的型号推荐?
除了产生6路PWM波外,还需要一些AD采样等需求,电机控制现在都是闭环,这些反馈量也要好好处理

有朋友说,用DSP,是因为他有良好的编码器接口、为电机控制定制的PWM单元及快速的运算能力
这些不知在stm32中可是否也一样的方便?

楼主:
【18楼】 chenminhua
多谢~~

网友:
8位单片机做SPWM有点紧张吧?一般的方波6步换相到是没问题。

网友:
【17楼】 Grant
非常感谢~~
请问stm32可有具体的型号推荐?
除了产生6路PWM波外,还需要一些AD采样等需求,电机控制现在都是闭环,这些反馈量也要好好处理

有朋友说,用DSP,是因为他有良好的编码器接口、为电机控制定制的PWM单元及快速的运算能力
这些不知在stm32中可是否也一样的方便?

用有高级定时器的型号,口线够用一般就够了。
编码器接口、为电机控制定制的PWM单元及快速的运算能力这些STM32都有。

网友:
STM32的FOC库可以驱动三相异步电机的,可以找找代理要源码

网友:
20 天?!!!

晕死!!!

楼主直接放弃把!!!

我公司做这个的 DSP 或者 STM32.

做了 5 年了.

楼主:
【22楼】 lollipop
【23楼】 ilcvm
多谢~~

楼主:
异步电机变频可分为四种方式:
1.恒U/V控制
2.转差频率控制
3.矢量控制
4.直接转矩控制

在atmel给出的那两篇文档中,使用的都是第一种方式,貌似目前用的不多
有一点还没有弄明白,SVPWM不是属于矢量控制的么?怎么在atmel的应用文档中是用恒U/V+SVPWM来实现变频调速的?

网友:
楼主如果只有二十多天时间,又是第一次做这方面的话,还是放弃为妙....

谢 德 志
*******************************
深圳市一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TTS Test Technological Service
Tel:86-755-8611 4976 819
Fax:86-755-8611 4466
Mobile:137 1407 4752
add20: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官龙村第一工业区18A栋3楼
E-mail:sales@sztts.com
公司网站:www.sztts.com
QQ:718815858

楼主:
就算做下去没有结果 也是要做 因为由不得我选择

楼主:
当然 如果要求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天做出性能满意的变频器  是几无可能
但是现在我不要求做的多么好 只要能满足我的需要就OK

现在做的最多的是直接转矩控制和矢量控制,性能很好,但是复杂度也增加不少
我可以采用V/F来做,然后PWM部分采用SVPWM,可能效果也会不错
这个方案复杂度会降低不少
只是目前方案还没有确定 正在恶补理论知识

楼主:
下图是AVR AT90PWM3的两篇应用手册中的截图
分别是用V/F+PWM、V/F+SVPWM来实现的
但是从下图看,这并不是V/F控制方式,而是转差频率控制,因为有转速反馈(V/F控制方式是开环,不需要转速反馈)

不知我的理解可对?
还请大虾指点

网友:
后续电路已经使用IR公司的IRAMS06UP60a的IPM搭出来,经实验能满足要求
但是对于异步三相电机的变频调速,需要6路PWM波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后续逆变电路6路PWM波的生成问题
因时间紧张,还请指教!
**********************************************************
根据我的经验, 如果光上6路PWM波并且进行简单控制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有意请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31楼】 s020102s
多谢~~
fengzi19852000@yahoo.com.cn

网友:
邮件已发

网友:
建议 用2407  或者8037

网友:
用硬件的话 用8037 软件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用SVPWM波 让电机转起来

网友:
不知道 LS 各位 兄弟 有没有做过 无速度 传感器  的 变频 矢量 控制
利用反电动势估算

网友:
SVPWM不是属于矢量控制的么?怎么在atmel的应用文档中是用恒U/V+SVPWM来实现变频调速的?
=================================================================================
我以为  是 矢量   但是     有闭环  和开环         U/V+SVPWM 是开环矢量

楼主:
【37楼】 itelectron
我以为  是 矢量   但是     有闭环  和开环         U/V+SVPWM 是开环矢量
——————————————————————————————————————————
发现SVPWM只是调制方式,而U/F是控制算法 他们是两种东西
我前面理解有错 呵呵

U/F有开环和闭环两种
个人觉得闭环U/F已经是转差频率控制,而不是传统上说的U/F控制

楼主:
【33楼】 s020102s
多谢~~
今天没有时间 改天再联系你

楼主:
异步电机变频可分为四种方式:
1.恒U/V控制
2.转差频率控制
3.矢量控制
4.直接转矩控制

这四种算法产生参考电压矢量的方式不一样(用到的反馈量当然也有差别)
而SVPWM都是一样的,SVPWM需要把控制算法部分生成的参考电压矢量转换成各通道的占空比

控制算法是如何产生参考电压矢量,而SVPWM又是如何处理,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
继续努力~~

网友:
这玩意儿不是能DIY的。
变频器生产线上用的居多。

网友:
SVPWM   是空间矢量调制  的  载波频率越高  越接近圆   但是IPM 发热越厉害
VVVF 控制  也叫恒压频比

网友:
SVPWM  看看 八卦   就知道了
8个矢量  其中2个 零 矢量
矢量控制也叫向量控制

看看我的八卦

网友:
这里 DIY  没有 成
http://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9721&highlight=%E4%BA%A4%E6%B5%81%E5%BC%82%E6%AD%A5%E7%94%B5%E6%9C%BA

网友:
变频 目前做的太烂 了 建议 不要往里专了
有这个时间去整伺服  交流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45楼】 itelectron
多谢~~
能留给联系方式么?我的Email:fengzi19852000@yahoo.com.cn

我知道现在成品很多,但是老板要做,也只好做了
还好应用到的场合,对速度的精确度要求不是那么高

我想用VVVF+SVPWM来做 先做简单的开环控制 不需要电机转速反馈(速度反馈需要增加不少成本)
其他功能上 也只加上过流保护即OK
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我想用VVVF+SVPWM来做 先做简单的开环控制 不需要电机转速反馈(速度反馈需要增加不少成本)
其他功能上 也只加上过流保护即OK
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貌似SVPWM都需要有反馈
不知能否在开环VVVF控制下实现SVPWM?

网友:
SVPWM只有电流、电压反馈应该也可以,当然性能肯定不如加速度反馈的。网上可以下到本《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原理与实践》的书,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1488704,就是专门讲述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控制三相感应电机的。

网友:
不过你的项目时间这么紧,一下子就上SVPWM方案估计风险比较大。

网友:
如果用TI的dsp ,我可以帮你,showgu@qq.com

楼主:
【49楼】 ilcvm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太复杂了,时间短,对于我的应用来说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目前正在找成本最低的方法来检测电机的转速

楼主:
【51楼】 showgu
非常感谢~~
TI的DSP成本有点高,目前基本上不在考虑中

网友:
用psoc3吧没这个可以产生20多路pwm,还有20位的adc转换等。

网友:
TMC454+TMC603

网友:
TO  looker
我只用   过非死卡尔的VVVF 看过波形没有带过电机  8031 不知你要不?

楼主:
【56楼】 itelectron
我是想跟您请教一些理论上的问题 呵呵

没有带电机,应该使用的是开环控制而没有任何反馈的吧?是用SVPWM还是SPWM的呢?

网友:
有开环的VVVF  也有无速度矢量的
不带电机也可以实验的 就是 把 SVPWM 波接上RC 滤波 在反向 然后作为IU  IV  采样 做反馈用!

网友:
不过我的无速度矢量  估算的角度总是 比实际的少一半  到现在也没有找出原因来 很郁闷
现在没有时间弄了 郁闷中

网友:
我用的是这种

网友:
还有这一大堆的电机参数

                // Konstants are defined in "Parameter0.xls"
                EstimParm.qInvPol=0x7FFF / diPoles;
                EstimParm.qRhoStateVar=0;
                EstimParm.qOmegaMr=0;
                EstimParm.qDiCounter=0;
                EstimParm.qEsdStateVar=0;
                EstimParm.qEsqStateVar=0;
                EstimParm.qDeltaT=1582;
                EstimParm.qKfilterd=374;
                EstimParm.qKfilterq=374;
                EstimParm.qVelEstimFilterK=109;
                EstimParm.qOmegaMrMax=5000;
                EstimParm.qOmegaMrMin=(-5000);

                MotorEstimParm.qInvTr=21;
                MotorEstimParm.qRrInvTr=1215;

                // Setting for 230VAC
                MotorEstimParm.qLsDt=4642;
                MotorEstimParm.qInvPsi=12300;
                MotorEstimParm.qRs=8794;
                StartupParm.qVelMinContrOff=600;

头都晕了

网友:
个人感觉你老板给你的时间太少了 3 个月还差不多啊!!!
就是熟手 20 天也够呛

楼主:
【63楼】 itelectron
非常感谢~~
您使用的MC56F8013是Freescale 16位的DSP,而您在61楼提到的方案图则是dsPIC的。感觉您使用的并不是VVVF算法,而是矢量控制算法,不知说的可对?
不知您使用VVVF时具体的思路是怎么的?是SVPWM+VVVF还是SPWM+VVVF?

楼主:
【64楼】 itelectron
时间最后应该还能磨一点
因为是风机自动调速,所以不需要很高的动态性能,只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高效率的调速,进而实现节能
老板的要求就是做得智能化一点、节能效果比较好
他觉得不是很难 所以时间给的不多

网友:
我是从 dsPIC 的矢量 移植到 非死卡而  的
VVVF是 非死卡而 本身的
不管是非死卡而 还 是dsPIC  控制方式 都 不会变

另外 SVPWM 是空间矢量调制   是调制 方式

VF  是 恒压 频比  用 V/F曲线 实现   每个频率 对应直流母线电压

楼主:
【67楼】 itelectron
您这里提到了两种控制方式,一种是dsPIC的矢量控制,另一种是飞思卡尔的VVVF。有点困惑,不知您使用的是哪一种方式。个人觉得控制方式只能选择一种,可是您这里?

我知道SPWM和SVPWM是调制方式,跟控制算法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一直理解为:当VVVF使用开环控制而没有速度反馈(也无法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那样估算电机转速),此时是无法使用SVPWM的。一直想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用SVPWM,还请指点~~

网友:
程序一个 主循环 一个中断 就 OK了     (还有一个 高级保护中断 不算在内)

主循环显示+ 键盘 +VOL
中断实现  VF 转换 斜坡(加减速) SVPWM

网友:
SVPWM  可以这样理解 他就是  一个2变  3  的变换
把 2相交流 变 3相交流  (但实际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在VVVF 上你可以这么理解

声明啊 以上所有 说明  都是个人 的感觉  啊    我也是菜鸟 可能会误倒你

网友:
修正下啊

楼主:
【71楼】 itelectron
您的这些回帖,大大帮助了我从理论上去理解如何变频,非常感谢!
对于您在【69楼】给出的图中,不是很理解
SVPWM需要定子电压,进而用来确定SVPWM波的输出
这个定子电压,可以通过速度传感器来检测,也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算法来估算出来
但是在您的图示中,只是将前一个Va,Vb反馈回来,然后继续处理得出下一个Va,Vb
不明白这个处理过程,烦请详解讲解一二

斜坡函数数学表达式为:
f(t)=0        t<0;
f(t)=Rt       t>=0

网友:
首先给定的是频率 然后 一路 积分得到 角度   通过 SIN  COS  得到 相差90度的  正弦波

另外一路  通过斜坡函数 使得期望值变成一个实际值  通过 V/F 转换  一个平率对应  一个电压  电压乘上 上面的 正弦波 得到

U啊法    U贝塔  送给  SVPWM 发生模块

最不好 理解 的就是  SVPWM波这个模块    这个要和 定时中断 时间 配合好

网友:
73 楼 看来  我的还得修改

网友:
国内的书 ..
定子电压 转子电压
不要死扣这些个字

你就关心 送给电机的那三相 电压 电流 就 OK  了

直流电机  的 术语  和交流电机的术语要分开

你要关心 哪些量 会影响  到电机的那三相 的相关量   电压 频率 幅度  相位   电流频率 幅度相位

U啊法    U贝塔 是静止坐标下的 电压分量
经过 SVPWM  后 变成旋转 坐标了

网友:
再次   声明啊 以上所有 说明  都是个人 的感觉  啊    我也是菜鸟 可能会误倒你

网友:
很热闹啊,正规的而且技术先进的变频控制理论确实比较深奥

请问楼主,你要控制的风机功率有多大?

楼主:
【75楼】 itelectron
VVVF开环控制,只有f这个参数。
譬如在我的系统中,我希望风机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在20Hz、30Hz、45Hz、65Hz、100Hz频率点自动地切换。

您给出的图示中,第一路通过积分得到角度,具体的积分关系式怎样的呢?这个角度表征的是电机的哪个物理参数?
第二路中,那个斜坡函数应该是不需要的吧?这里的U/F变换,不是已经将频率变换为电压了么?

网友:
斜坡函数  没有的话   那你就 没有加减速了   会过流的

楼主:
【78楼】 hzn1948
目前只有200W,后续的达2kW

正规的而且技术先进的不一定适用,采用最好的技术,性能上是能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成本增加的幅度也是很高的。
个人觉得最适合的即是最好的,在我这里,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即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网友:
譬如在我的系统中,我希望风机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在20Hz、30Hz、45Hz、65Hz、100Hz频率点自动地切换。
================================================================================================
这个好办  通过环境传感器  送给 变频 外部端子给顶 不就OK了

实现方法  就是   外部通过环境传感器送给  你 AD  代替 你变频上面的哪个 VOL(电位器)

网友:
风机的话 还是 VVVF的好

网友:
LZ 先把我上面的PDF 看看吧 !
精神上支持你!
什么时候我也带带电机看看!
先忙了.

楼主:
【82楼】 itelectron
我有几路传感器,用微控制器的ADC直接采样,然后微控制器根据我设定的策略算出供给风机的电源频率应该为多少,然后将该频率传给VVVF算法实现部分

网友:
to  LS 你想 给 50 就给 50  你想给200 就200   找一台 有  485通讯的 变频  通过串口发给 变频器 就OK了

楼主:
呵呵,我也想去买个成品回来
但是老板不同意,这部分只好也自己做了
现在我是把主控部分跟变频部分放在一块板子上来的

楼主:
【75楼】 itelectron
图示中VVVF分为两路:
第一路通过积分得到角度,进而得到该角度的正弦、余弦值
因为由频率f可以得知电机的转速,而根据转速可以得到电机旋转的角速度,对该角速度做积分运算,即可得到角度;
电机的转速n=60f(1-s)/p,其中s为电机的转差率,p为电机的极对数,f为电源频率

第二路中,通过U/F关系来得到U的值。(您提到斜坡函数以实现加减速,这个具体是怎样处理的呢?
然后对这两路的值做乘法运算,以得到Va、Vb,然后将Va、Vb送给SVM,根据SVPWM控制硬件产生PWM波

大致的过程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
我图上的哪个 F 是给定的F

您提到斜坡函数以实现加减速,这个具体是怎样处理的呢?)
===========================================================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具体 看看 官方的例子!
多买书!  我这些我也 都是书上看的  哪个代码也是问书的 作者要的 多看 相干芯片的应用方案!!!!

网友:
AVR 论坛高手这么多 也不来指导下  DSP  哪个栏 不是有现成的  毕业论文 和程序么!!!!

网友:
呵呵,讨论的还真热闹。楼主的精神可嘉,还是觉得应该看看理论方面的书籍,推荐陈伯时《交流调速系统》,可以说是电机拖动方面的经典之作了,现在可以帮助澄清几个概念。

1. SPWM和SVPWM这都是PWM的生成方式,在角速度已知的情况下,都可以控制三相六个功率管的开关时序。但由于原理的差别,SVPWM的谐波含量小,电压利用率高。现在慢慢都在采用SVPWM方式调制了。

2. 矢量控制,这个说法容易引起混淆,特别是跟上面SVPWM混淆,因为SVPWM就是SPACE VECTOR PWM的,但指的是输出电压矢量。而在电机控制的方式来说,通常是 调压调速控制VVVF,磁场定向控制FOC,直接转矩控制DTC,没有矢量控制这么个含糊的说法。FOC就是指FIELD ORIENTATION CONTROL,它的原理就是模仿直流电机控制,把交流电机的电流矢量分解成转矩电流矢量和励磁电流矢量,分别进行控制,就是61楼的图。

3. 你现在的应用,采用VVVF+SVPWM就可以,由于风机的运行特性,功率随转速是平方关系,所以V/F不应该是简单的斜直线,而是二次曲线的关系了。

先简单说了这些,说实话,这不是20天能搞好的东西。何况还有硬件部分,功率驱动的设计也是很麻烦的。

楼主:
【89楼】 itelectron
下图中标出的就是我在【88楼】提到的给定频率,这个也就是功率驱动部分输出三相电压的频率

楼主:
【91楼】 flyingfish
非常感谢~~
正是由于各位大虾的帮忙,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离目标也越来越近,非常感谢~~

3. 你现在的应用,采用VVVF+SVPWM就可以,由于风机的运行特性,功率随转速是平方关系,所以V/F不应该是简单的斜直线,而是二次曲线的关系了。
——————————————————————————————————————————————————
基本上明确使用VVVF+SVPWM,但是在使用VVVF开环时,如何得到SVPWM还不是很清楚。不知如何仅仅根据频率f来得到SVPWM,还请指教~~

网友:
SVPWM是有完整的算法的,和VVVF开环有否没有关系,找书看看就清楚了,根据不同的mcu,利用相关的寄存器,可以参考实际的例程。

楼主:
【94楼】 flyingfish
VVVF闭环时我知道怎么处理,此时可以根据反馈计算出一个电压矢量,然后用八个基本矢量来表示这个电压矢量,从而得到每个基本电压矢量维持的时间T,进而得到相关PWM波,最后根据这个PWM来设置mcu的定时器相关寄存器的值

但是,使用VVVF开环时,已知的只有设定频率f,如何由这个f得到电压矢量,是我的困惑所在
我看到的SVPWM算法,都是在得到电压矢量的基础上去实现的,所以很困惑

网友:
VVVF开环时你可以用一个定时器,以此为计时基准,以你设定的角速度对时间积分得到角度,就可以使用SVPWM。当然此时的角速度是定子频率,转子频率是有一定转差的。

楼主:
【96楼】 flyingfish
是否就如【88楼】提到的那样?
————————————————————————————————————————————
【75楼】 itelectron
图示中VVVF分为两路:
第一路通过积分得到角度,进而得到该角度的正弦、余弦值
因为由频率f可以得知电机的转速,而根据转速可以得到电机旋转的角速度,对该角速度做积分运算,即可得到角度;
电机的转速n=60f(1-s)/p,其中s为电机的转差率,p为电机的极对数,f为电源频率

第二路中,通过U/F关系来得到U的值。(您提到斜坡函数以实现加减速,这个具体是怎样处理的呢?
然后对这两路的值做乘法运算,以得到Va、Vb,然后将Va、Vb送给SVM,根据SVPWM控制硬件产生PWM波

大致的过程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
是的,可以这么认为。

楼主:
【98楼】 flyingfish
从您的回复来看,是否意味着还有其他的思路,能否大概说下?

网友:
呵呵,主要是他说的不是很严谨。比如,“因为由频率f可以得知电机的转速,而根据转速可以得到电机旋转的角速度,对该角速度做积分运算,即可得到角度; ”说了半天就是一个意思,但表达的不好。另外,U/F的关系可以确定U,但通常母线电压是波动的,所以更精确的做法是检测母线电压,然后软件里有补偿的功能。以上等等,他的总体思路是对的。

楼主:
【100楼】 flyingfish
辛苦了,这么晚还要您帮忙解惑~~
【88楼】是我根据itelectron的提示描述出来的,是我的表述有问题。当时是不想错过细节,所以就啰嗦了,呵呵。
U比较好处理,反馈容易实现,增加的硬件成本也较低。
但是根据积分得到的角度存在一定的误差,就需要另想他法了。
非常感谢~~

下图是我根据LS各位大虾的帮忙后对VVVF+SVPWM实现的理解
有了图示中的角度和幅值,就能很容易实现SVPWM

楼主:
基本思路有了,里面具体的细节还需要去研究下,如斜坡函数的处理,对估算出角度的补偿等等
今天受益匪浅,信心大增,希望能继续向LS各位大虾讨教~~
今天先闪了,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 flyingfish
的纠正!
能否讲解下FOC

用下列公式(速度估算部分) 有问题么?

网友:
LZ
我有个建议可以 加快你 的 开发速度

就是你买一台 24 系列   或者你熟悉的一个系列的  机器 然后  把上面的 MCU  拆掉
(拆之前 先把 一些数据测量下 比如 采样 过流点)

然后在 换上新的 芯片 你就可以自己调试了 :)

楼主:
【103楼】 itelectron
采用这些公式估算转速太复杂,而且不适合我们前面讨论的VVVF+SVPWM视线方式

网友:
【106楼】 looker
我是借着你的人气  顺便 问个问题

网友:
如果不要求精确控制,就用pwm生成3相交流电,然后实验得出不同频率和电压幅度就ok啦,这样20天也许有可能,成本也会很低。我就用mega128做过这样的变速控制。

网友:
不好意思,今天没看这个栏目。

105楼的方法不好,市场的上的产品不好直接改的,主要是没有很好的调试接口。再者如果软件没调试好的情况随便上强电,那炸板的结果几乎不可避免。

103楼是交流感应电机的无速度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算法。这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是由于转子磁场和定子磁场不同步,因此无法像交流同步电机一样准确判断转子磁场的位置,要对转子磁链估计,所以有很多的方法,例如你图上的观测法。有很多这方面的论文你可以看看。但是实际投入应用的产品好像很少的。

网友:
TO 【109楼】 flyingfish
反正无速度传感 用的是挺 多的
估算是个麻烦事情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 交流永磁同步电机  还是交流异步电机
????????

网友:
楼上,那要看具体的使用, 从规格参数,控制精度,电机成本,使用环境等多方面平衡考虑,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
偶知道 但是 同时 有2 个项目 让你选的时候
怎么选呢?

网友:
我晕,同时两个什么项目啊?还不是要看具体情况么。

网友:
就是 同时 有2 个项目 让你选的时候
一个是 异步(FOC)控制
一个 永磁同步电机(带编码器)  就是交流伺服 啦

网友:
你好,楼主,我最近也在搞这个,用mega8+FPGA方式,fpga生成6组SPWM,波形运行都比较稳定。但就是非常危险,一个不小心就爆了,现在我都怕了,电压不敢加到全压。如果有机会一起合作,我觉得保护是变频和伺服中比较重要的。

网友:
你好,楼主,我也正在搞个可以调速的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 我的邮箱:donerlin2007@163.com   115楼gkim    留个联系吧。

网友:
楼主 我的电机转起来了  就是上面传的哪个程序 修改了下!
你的情况如何?

楼主:
我这边还不明朗
元旦前家里有事 请假回去了几天
跟老板磨了半天 郁闷中。。。

网友(2010-01-13):
回复 网友A:
用DSPIC的好些,专用于电机控制,有死区时间控制,很少爆

网友:
爆不爆,主要靠硬件,转到好不好,看软件。

网友:
学到很多东西了,用硬件方面防爆如何做到呢?

网友(2010-03-2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在做这方面的项目,现在想要一个PWM生成正弦波的程序,网上找到许多都不能用,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波形都不对,不知道原因,能否请教一下,我的QQ:917979568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如何用PWM生成正弦波,网上很多程序我用示波器测试过,波形都不对,希望得到你的指点,谢谢,我的QQ:917979568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否也给我一份,谢谢,我的邮箱:qaz10126@qq.com

想了解如何用6路PWM波进行简单的控制

网友:
PWM生成正弦波没问题了,相频正确的模式就OK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占空比实际一个具体的转速呢?比如说我要让转速为3000rpm的时候占空比应该是多少,如何做?

网友(2011-04-04):
LZ最后结果如何了。。。。。。

网友:
itelectron 你好,
你在【63楼】给出的代码是基于mc56f805的代码,而你提到是8037和8013  大致看了一下代码,好像是完全开环的产生一个SVPWM。没有用到任何电压电流反馈,对吗?

网友(2011-07-04):
爆不爆 也和软件有关系的 死区时间设置不对 一样的爆  当然也有硬件本身自带了死区时间的。这个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