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重四轴的旋翼大小和机身结构与飞行的稳定性 讨论

楼主(2009-12-09):
最近 发现一个 现象,在用买来的螺旋桨里面 三叶的只有最大的10寸,而往往设计高载重的飞行器,虽然可以有很多选择,可以用大的电机,比如我用的2820电机,这种电机单个重145G,四个就是500多G,但是这种电机可以提供实际2KG的拉力,用这种10存3叶的桨的话相当于大马拉小车,但是又苦于没有更大的三叶,所以只能选12寸的两页固定翼桨,而且只能替换正桨,并且发现在自动控制前仰后附上面的稳定性上面又没有三叶的好,自己总结了一下,是不是三叶的升力面积比较大,所以相对比较稳定,于是我用了类似V4大小的三通道直升机的夹片加两片直升机螺旋桨装在四个电机上,这下这个旋翼的升力面积较之前的三叶比要大的多,测试中,手握飞行器做前仰后富运动,反抗力比前两个大得多,得出升力面积大该稳定性越大,但是由于我用的4个2820电机,电机固定座采用单个20G的 不锈钢高强度抗弯设计,所以飞行器总重达到了900G,(我的目的是做载重2KG的四轴,电调可以承受50A)而我用的三通直升机的翅膀又小了(LAMA V4的大小)!所以决定换目前最大的三通道的夹片和旋翼上去试试,因为拉力较大,电机较重,起降对点击固定座刚性要求较高,所以从新设计,但是 特殊 设计的电机固定座还没有到,所以还没有做,期待做好后有很好的表现和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高手 对我的 设计 批评 和 不吝指教! 谢谢!!

随便说明一下直升机螺旋桨在四轴飞行器上应用的问题和发现的一些现象和大家分享讨论一下!
1、2820等大电机的轴在5MM以上 正好可以 套在遥控直升机下层套筒桨架上,但是需要在电机轴上铣4个平槽用4个螺丝固定。
2、目前的遥控直升机都采用共轴设计所以都有正反桨,而且从小到达都有,我测试过就ESKY020的大四通双桨改无刷后(11.1V)可以提供1KG的拉力而且是两个2210的小电机(KV2300),注意直升机采用了一级减速的,所以四轴的直驱电机要用高扭力电机,本人选择2820(KV1000).
3、通过采用遥控直升机的旋翼配高扭力电机,理论上可以实现高拉力和平稳飞行的四轴飞行器。
4、实验中本人还发现,四轴飞行器的重心点和中心点越接近 四轴飞行器4个螺旋桨的平面时,稳定性越高,也就是说飞行器设计的中间部分,尽量的扁一些,上面不要太高,下面也不要太高,特别是脚架,脚架越大越高,重心很可能就要偏移。本人在考虑自动收脚架的设计。
5、在电机固定座与机架上螺丝固定的接触面垫一层后硬的胶皮,可以减少不少震动。

以上就是我做飞行器中遇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拿出来大家一下研究讨论一下!

楼主:
针对 上面“4、实验中本人还发现,四轴飞行器的重心点和中心点越接近 四轴飞行器4个螺旋桨的平面时,稳定性越高,也就是说飞行器设计的中间部分,尽量的扁一些,上面不要太高,下面也不要太高,特别是脚架,脚架越大越高,重心很可能就要偏移。本人在考虑自动收脚架的设计。 ”  说明一下,也就是四旋翼的升力合力点尽量与重心靠近,减少产生的额外力矩影响稳定性。电机固定座变形升力不垂直,也会导致漂移的分力出现。

感觉这里很多都是在讨论电子方面来克服四轴的稳定性,但是结构方面的稳定性同样非常重要,而且有时候会比在电子控制上下功夫起到更好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遥控直升机都在做共轴双翼的原因,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考虑结合一下 “艾特”模型的 最新遥控鱼鹰V22的 旋翼设计, 他的飞机非常稳定。

网友:
很好的经验,能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