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jtag原理图中mcp601运放的作用求解

楼主(2009-12-09):
图中mcp601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主要的原理是什么?请各位帮帮忙。给予解决。

网友:
你那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有另一个图

楼主:
谢谢啊!这个图我见过,我就是想知道这个运放的作用,如果去掉也不会有大问题,但是加上它就有它的道理。

网友:
应该是自动调整电压跟目标板的工作电压一致吧

楼主:
那你指得是pin4 输入多少 相应运放的输出端就是多少吗?

网友:
不就是个跟随器吗

网友:
好像电压跟随器,隔离吧

网友:
是哦。。那个是电压跟随器。。。那个电路很多器件都没见过,是美国的图吧。。

楼主:
恩是啊 国外的,这个事JTAG最原始的电路图,咱们用的都是简化的。

网友:
谢谢,正找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