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EC3电路图与Hex

楼主(2009-12-09):
一直没有见大侠们搞这个破解,今天发神经在网上找了一下,找到了,但电路图比较模糊,试了一个HEX文件,可以认出。
出处:http://www.edaboard.com/ftopic314051.html

楼主:
出处:http://www.mcu123.net/bbs/thread-10336-1-2.html

楼主:
我手头上有个EC5,粗看电路与这个EC3 差不多,可能是一样。

网友:
顶,这原理图也太......

网友:
看不清型号那

楼主:
昨晚抄了一下EC5,与上面的原理图一样,还有1个IC不知道是什么。各位见过的说一下。

网友:
楼主的固件本人也找到过,并在xhl的u-ec5上烧录后可以认,但是在连接目标板时提示固件太旧要求更新调试固件,在更新完毕后就有无法找到目标板、无法确定Bootloader版本等问题。

楼主:
找了个类似的IC

【7楼】 iwill4869
    既然你的EC5已经烧录过,可否帮忙试一下上面的阿!谢谢!

网友:
太模糊了呢

网友(2010-05-09):
我本人研究c8051f开发工具;有2年多;1)在我的ec3上试了各位的代码;不能运行!2)和我的ec3代码比有很多地不同;(本人的代码,有人解密后,花钱卖给的,silabs的;ec5,ec3 都是这个代码)
3)我从网上下的ec2的代码文件;能运行;(www.mcu123.com曾转过);可做成ec2;但成本过高:40元另件费!比ec3高不少(ec3-25元)ec3的硬件图和代码来自于
silabs的usb-debug;国内所有的ec3,ec5都是和usb-debug一样的中国版本!
4)谁想要ec2;或套件;40元;代码赠送!电路图:silabs的;
5)本人;将ec2简化成:330芯片----ec2-330(usb转串)能下载大部分芯片;套件,成品;代码开放!----25元/套
提供:ec3-usb仿真编程器:仅售42元,(硬件,代码源自silabs的usb-debug)功能同各类ec3,ec5一样;

c8051f单片机有几个优点:(1)在8位单片机中,做到usb接口开放,好用,又简单易开发(32脚)的soc-8051核的单片机;像其它型号谁有?stc?avr?21世纪该玩usb通信了!
(2)带12位a/d ,d/a的单片机谁有?像410--32kbflash,12位a/d,d/a;只售14元;哪家有?
(3)带 can总线的单片机;谁有?
(4)c8051f全部芯片;的flash都能做eeprom,用这类芯片,不用再外扩eeprom了!;其软件,是最简单的!(比stc简单多了)而且可靠的.我可提供几个flash做eeprom的例程;
1)将512个字节的字符串自动写入到:flash的2000h起的512字节里;2)10位a/d采集,512字节;256个数!再存储到:flash的2000h起的地址里.
(4)同时:silabs的开发软件,应用软件和资料很多很好!其中usb-debug编程仿真器;功能很强,价格很低!国内的确ec5,ec3全是这个产品的中国名.
(5)c8051f 后期出的芯片比较好;价格也合理;31#,32#,34#,35#;410等等;像410就比020好!功能差不多,价格差不少;

本人:提供:ec3-usb仿真编程器:仅售42元,(硬件,代码源自silabs的usb-debug)功能同各类ec3,ec5一样;
提供:ec2-330usb转串下载器;套件:25元;--能下载大多数芯片的程序!
提供:410,320-usb开发板;16个试验,8个各种usb通信试验;主板仅售55元;
<c8051f320单片机usb接口通信试验板简介>
  提供16个重要试验;其中有8个usb通信重要试验!
      试验板是应用c8051f320单片机内的usb通信接口及各种重要功能而推出的一种用于进行c8051f320单片机和pc间进行各种usb接口通信试验,和单片机各种重要功能组合应用的试验板.usb接口是21世纪的最重要通信接口。学习它,就像15年前学习232串口一样的重要,试验板配有8个不同类型的usb重要通信试验。还配有其它8个重要的单片机功能试验。如应用单片机内的flash做数据的存储( eeprom)。a/d的数据块采集,液晶显示等. 其中一些重要的usb程序和试验是在国内首次推出。所有的试验都配有详细讲解和注释,并配有源程序,和对应的代码文件;及试验步骤。该板16个试验;是同类产品中功能最强的!是学习单片机usb通信接口软硬件技术的首选的工具。
(1)320a/d 采集512字节(256个数据)并写到320flash中,再由usb接口上传到pc端;存成数据文件.
(2)320a/d采集数据,通过usb口上传到pc在应用软件上显示;其数值;在pc端的应用软件中通过usb口可控制320 的i/o口;(两个led 灯的亮和灭).
(3-4)320单片机内的flash中数据,通过usb接口,进行上传数据块,并存成数据文件
Pc端的数据文件通过usb接口下载到,320单片机内的flash 中;(bootload)最大为10kb,
(5)320单片机通过usb口,在pc 上实现:键盘功能;
(6) 320单片机通过usb口,在pc 上实现:鼠标功能;
(7)320单片机可连接扩展 sd卡,并能将sd卡中的(多个)文件通过usb接口上传到pc端,并进行存储;(u盘功能)
(8)320单片机可连接扩展 sd卡,并能将320单片机内flash中区间的内容写到sd卡中去。并形成的文件通过存储在sd卡中。

  试验板主板:55元,(带sd卡座板)1602液晶(选件):15元。

北京史晓楠单片机
手机:13621048443
邮箱:xiaonangci@yahoo.com.cn

网友:
C8051F U-EC3 仿真器清晰电路图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40107&bbs_page_no=1&bbs_id=1006

网友:
我有一个EC3的仿真器 ,前一段时间,我在调试电机驱动的时候,不小心被搞烧了 现在仿真器插上USB , f321就烫手,编译软件也不识别了 ,我现在想买几片F321的片子,给换上了,然后用上面的固件,试试上面的固件能用不,不知是否可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固件代码;都不能用;ec3的代码,现在还值些钱;我有ec3固件代码:可以有偿的合作;
手机:13621048443
邮想xiaonangci@yahoo.com.cn

网友:
我有破解的代码!
很好用.

网友:
回32楼

stm32 stm32 stm32 stm32 stm32

网友(2011-05-19):
C8051F EC3电路图与Hex 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