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能测到晶振起振电压,而用示波器测不到,请教原因?

楼主(2009-12-09):
我用万用表可以测到晶振的起振电压,接上示波器,测不到电压和频率,请教各位大哥这个是不是示波器探针电容的影响?
示波器的设置:探针 为  *10  挡,交直流都试过了

网友:
示波器坏了,先自检一下

楼主:
示波器没坏,我原来的电路板就可以用示波器正常测到晶振的波形

网友:
你把晶体拆下来,然后用万用表测一下起振电压试试。

网友:
LZ,请看此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26889&bbs_page_no=1&bbs_id=3053

楼主:
感谢4楼,那个帖子就是我发的。
找到原因了,昨天芯片是一个全新的,一次都没用过。今天加载了程序就能测到频率了。
我感觉是可能没有配置管脚功能,或者芯片初始化之类的原因,不知道想的对不对,请高手指正。
我第一次也是全新的芯片测不到,下载一次程序就可以,不知道这两次经验能否说明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