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实例VHDL 正交光栅尺寸四倍频计数

楼主(2009-12-09):
这是我做伺服闭环控制的一个测试模型 经过N次硬件长时间对比测试,性能不错。供大家参考,欢迎大家改进。

原理 检测A B上下降沿产生CLK周期宽度计数肪冲, 叠加后形成两方向的移位肪冲个数,两加减计数器计数 再24位置加法器相加,得到位移肪冲个数。

缺点:1. A B正交信号只做了简单的D触发器整形。如加入数字滤波电路,更有保证。
      2. 这电路占资源较多,用了大量锁存器,而且2个24位计数器,一个24位加法器。

其它元件是Q2自带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Cjia IS
PORT( cp:in std_logic;
      clr:in STD_LOGIC;
          q :out INTEGER range -8388600 to 8388600:=0  );
END Cjia;
architecture maxcpld of Cjia is
signal b :integer range -8388600 to 8388600:=0 ;
BEGIN
PROCESS(cp,clr)
BEGIN
IF clr='0' THEN
        b<=0;
        ELSE
IF cp'EVENT and  cp='1'THEN
--if rising_edge(cp)then
        b<=b+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q<=b;
end maxcpld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Cjian IS
PORT( cp:in std_logic;
      clr:in STD_LOGIC;
          q :out INTEGER range -8388600 to 8388600:=0  );
END Cjian;
architecture maxcpld of Cjian is
signal b :integer range -8388600 to 8388600:=0 ;
BEGIN
PROCESS(cp,clr)
BEGIN
IF clr='0' THEN
        b<=0;
        ELSE
IF cp'EVENT and  cp='1'THEN
--if rising_edge(cp)then
        b<=b-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q<=b;
end maxcpld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jia16 IS
PORT( cp:in std_logic;
      clr:in STD_LOGIC;
         a :in INTEGER range -8388600 to 8388600:=0 ;
        b :in INTEGER range -8388600 to 8388600:=0 ;
          c:out INTEGER range -8388600 to 8388600:=0  );
END jia16;
architecture maxcpld of jia16 is
signal d :integer range -8388600 to 8388600:=0 ;
BEGIN
PROCESS(cp,a,b,clr)
BEGIN
IF clr='0' THEN
        d<=0;
        ELSE
IF cp'EVENT and  cp='1'THEN

        d<=a+b;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d;
end maxcpld ;

网友:
做过类似的东西,做法是先将A,B相转成脉冲方向信号,再直接对脉冲方向进行计数,这样耗的资料少点.

网友:
用GAL也能实现

楼主:
没有能正确解析出方向信号。试过,我解析出来的方向信号假如AB同时高电平时换向会有两个脉冲方向不对,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