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搭出VFD驱动电路+16位AD简易电压表

楼主(2009-12-09):
单片机用mega8,内部8M晶振

使用winavr-20080512版本,软件写得没文化,凑合用。

电路部分都是电设竞赛器件做得。压箱底好几个月了。主要使用了ltc1859芯片,按照数据手册进行读写,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只能使用一种转换模式,即0,1通道的差分AD转换。
数据经过了50次的平均值滤波和微量的去极值,AD转换的数据达到15位,linear的数据手册上说是跳动正负1个LSB,结果也差不多,由于是16位,65535分辨率,在差分AD转换下,芯片内部衰减后,正负5V量程,所以有效数字是4位,最后一位的步进是3,可以忽略。

数码辉光管,即VFD显示屏,是从上古时代的一个仪器电路板上拆的,当时用的是日立的芯片,但那型号根本查不到,然后根据线路,灯丝,位选。
其中,灯丝通2V-5V的直流电,电压越高,屏幕亮度越高,但是寿命打折。
位选是用来控制6个字符的发光,高电平有效:这个高电平至少10V,不然灯丝的电子得不到足够加速,亮不起来的
然后是这个10段辉光管的10个段选,同位选一样,要至少10V的高电平才能点亮,20V都不为过

10段辉光管示意 (原文件名:1.jpg)

电路简图如下,(我做这个板子的时候就没有画电路图,单片机的管脚分配见软件中说明),模拟部分就不用说了,很基础的。那个LTC1859的PCB是曝光法做的,原来的PCB文件我还要找找

辉光管驱动原来想用推挽桥的,但是这么一下子,要用16*3=48个三极管,加上电阻,一个有200多个焊点,要人命,把电路简化了,就是用一个npn一个pnp,工作的也非常正常。

辉光管的驱动电路,够简单了 (原文件名:2.jpg)

还有就是一些细节吧,为了实现16位的AD,费了好几天功夫,把精度一步步坐上去。起初是单纯的用线性电源供电,但是由单片机的地方就会有干扰,16位的仅仅能达到10的精度,后来尝试了光电耦合器的隔离,都一样。最后是改进地线,供电接地,在ltc1859模块的地方就开始模拟地数字地分开,作用电容和电感滤波。精度就慢慢上来了。

最后改进软件,我当时的软件水平不行,中断都不会用,但是好歹会用串口,把每次AD转换的数据,发送2000个数据到电脑上,然后用EXCEL统计,最后惊奇的发现,一个完美的正态分布,就是以真实值位中心,2侧正负某LSB误差的分布,由于当时的数据都保存在学校的电脑上,系统还原掉了,也比较遗憾。

把软件调试到最后,印象中2000个数据,800个在正中央,其余1000个在两边,还有一些就是在更边上,正负2个LSB。

总结了下,就是模数隔离重要,或者是注意接地。

下面上传一些照片,测量的是一个锂电池的电压。由于这一块LTC1859某一次被人不小心差错了一个孔,留了一些后遗症,空置管脚不能归零,老是显示1.6毫伏,而且正负电压显示不一致。

蜂窝状的孔,特别性感 (原文件名:DSCF0303.jpg)

灯丝 (原文件名:DSCF0308.jpg)

模块 (原文件名:DSCF0316.jpg)

空载不归零 (原文件名:DSCF0320.jpg)

挂一个锂电池 (原文件名:DSCF0323.jpg)

引脚貌似是镍制的,短了不少 (原文件名:DSCF0336.jpg)

照相技术不佳,但是VFD屏幕的视觉效果的确很好 (原文件名:DSCF0345.jpg)

网友:
一直对辉光管情有独钟啊,改天也搞一个来玩玩

网友:
LZ能否共享你的VFD驱动电路。我也有几片VFD苦于没有驱动电路还在盒子里睡觉。

楼主:
VFD驱动电路我尽可能的简化了,每一个段选,位选,就用一个PNP,一个NPPN,还有2个电阻

先前的电路图貌似有错误,我再传一下电路图

单片机和驱动部分共地,只要给NPN的基极高电平,那个对应的位置就能点亮了

网友:
以为是 用三极管搭出16位AD

网友:
同楼上 以为这么神奇了

网友:
看照片,左边有严重的漏光。应该是没有加截止。

网友:
你的VFD驱动电压(10-28V)的电压怎么产生的?

网友(2011-03-19):
ltc1859的电路图有吗

网友:
不错,赞~

不过纠正一下,这个是荧光数码管,不是辉光数码管。

网友(2011-07-21):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

网友:
LTC1859的数据手册有些问题,自己实验调整,差分输入和反差分输入都没有问题,单通道输入就有问题。
   0x00,0x20,0x40,0x60差分输入。
   0x80,0xa0,0xc0,0xe0反差分输入。

网友(2013-06-27):
这个都让我给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