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下载问题(急!!!!!!)

楼主(2009-12-09):
--------------------------------------------------------------------------------
各位前辈,我刚开始用430,手头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下:
我自己做的PCB板子,现在无法往149里烧程序了,IAR出现的报错是这样的:Security fuse blown! session abort
这是这么回事啊,板子焊好以后用了一上午,可下载程序,程序运行也是正常的,可吃完午饭再搞就不行了,无法下载程序,不过片子没有坏,先前烧进去的程序也运行正常的。大家帮帮解决下吧,谢谢诶

网友:
下载程序时型号选对了吗?

网友:
熔丝烧掉了吧

网友:
熔丝不小心给烧断了啊

网友:
你重新试试,检查下连接,再看看有没有设置错误,普通JTAG不可能烧坏熔丝的

楼主:
各种办法都试过了,没有用。应该是熔丝给烧断了,直接把芯片换了。
我们换了下载线vcc口,不让他连接到MSP430的vcc上,问题就没出现过了,算是把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