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设备厂商不同意改设计,想做个安全门的控制装置,征求大家建议。

楼主(2009-12-09):
本来很简单,方案很多。

问题是,原来机床(从上往下)的运行软件是不能改动的,没有附加功能,另想办法。

机床操作是: 机床下面的产品放好,人退出后把安全门关好, 然后按电脑界面START, 机床从上开始往下运动,运动速度,时间,位移都有可能不一样,到某个最下端,停止,然后往上回到原来位置。

目的: 从“按电脑界面START”到 “回到原来位置”这段时间, 要把安全门关闭,不让人为开门。

我有个方法: 关门时候RESET,用加速度检测-从上往下开始,然后检测到最下端停止,然后往上的方向,到停止,这时候认为是安全的, 才允许开门。

网友:
个人想法:在“回到原来位置”安装一个位置检测开关,门上安装锁定开关,只有机床停止在“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位置的情况下门才能开,由于不是很清楚机床的工作原理不知这样行不行。

楼主:
谢谢LS, 因开始的位置也是不确定的, 不能装一个位置检测开关

但机床的上面是个平的, 倒是可以利用放东西, 它能检测机床关门后在动,就好办了

网友:
机床最终停止位置安装一个光电开关,底下门上安装一个行程开关,中间机构就不说了,当年学习的都是70年代继电器好像跟不上时代了

中间机构这么考虑,当门上行程感应,光电开关启动,被隔离状态,机器运行后光电隔离处于开启状态, 这时候启动机构表示光电隔离解除锁定机器开始运行,当机器运行完毕回复原来位置的时候,光电隔离开关在次被隔离,这个时候整体接触系统锁定。另外注明,最安全的办法是安全门位置行程需要2个,分别控制两个延时继电器,一个是关闭的一个开启的,分别放置在门的两个末端,防止开启时候抖动误动作。尤其是在开门时候误动作可就要锁门了。
安全门可以开启,最好的办法是安全门安装电动驱动的门锁,同时配合手动开启的开关防止继电器系统失效。

网友:
能解释下为什么软件不能改动吗?
这时最简单的方案了。

楼主(2010-01-21):
机床最终停止位置安装一个光电开关回复【3楼】agtime

"机床最终停止位置安装一个光电开关...."------- 最终位置也是不确定的, 不过启发我可以装个"可移动式的"行程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体是德国做的, 他们认为没错,除非能出个10W,或许才会去做

网友:
楼主想得太复杂了。可以考虑这么解决:(接近开关)
在原点位置固定侧放接近开关一只;在原点位置运动侧放一个感应铁片;
用接近开关去控制门锁;

向下运动和返回时,只要是铁片远离接近开关位置时,门锁通电,闭合;
返回到原点时,断电开锁,平时在原点不动时,也是断电开锁状态。

网友:
补充二楼:因开始的位置也是不确定的, 不能装一个位置检测开关

这个可以调节感应铁片的位置解决,比如用行程槽装置。

网友:
一般机床上:
1、用光幕,给机床急停信号。
2、或者另外装两个非自锁开关在旁边,人的手不放到旁边的开关上按住,机械就不启动。

网友:
在安全门上装个开关就是了啊,门不关好,就不供电不行吗,一旦开门,整个设备都断电了,这样能够达到要求吗

网友:
10楼说的极是,我的数控车床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我想的很相似

回复 网友C:

这个手是安全了, 但有快速的小片子可能会飞出来, 这个才可怕

回复 网友D:

设备是不允许随便断电上电的

网友:
好像都想的太复杂了,你的机床不是有电机吗?(也就是有最终的执行器件);
只要最终执行的东东有电,那就 呵呵!!  还有就是锁门的执行器件最好使用气缸,尽可能不要使用电磁铁;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2010-04-27):
机床的刀具在动的时候就锁门,停下超过一定时间再允许开门!可以再执行机构处检测刀具的动作!

网友:
德国??机器也是德国的?

应该有机器工作屏蔽门锁呀!软件里做个信号,动作就锁门!同时门到位信号和开始输入信号串接

网友:
这个容易,用振动传感器或者测噪音,来判断机器是否在运动,如果中间有暂停,就加个延迟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上面有人提到电机,就更简单了

网友:
给个照片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