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DOS下命令行按F3就把前一次的命令复制过来,不用从新输入,在linux下按什么键是这

楼主(2009-12-10):
请问:在DOS下命令行按F3就把前一次的命令复制过来,不用从新输入,在linux下按什么键是这个功能?
tks..

网友:
方向键 上
bash上有效

还有个组合键 ctrl+r 按了后输入命令,会出来以前输入过的类似命令,反复按ctrl+r在它们之间切换,或者继续输入命令以匹配更长.

楼主:
嘿嘿,非常感谢
我的Fedora,就是方向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