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用电烤箱做回流焊接全过程。。。

楼主(2009-12-10):
准备工作:

1.一个美的电烤箱
2.两个温度显示器
3.回流焊用的锡膏,和几块PCB板。。

温度显示器是上次用的那个热电偶,
把两个热电偶探头的金属外壳保护去掉,直接露出线头,这样测温反应灵敏度高。。

为什么选美的这款电烤箱,有几个原因
去全市的各大商场逛了好几圈,发现像国美,苏宁,沃而玛这些大卖场,卖的东西都贼贵,而且都只卖名牌的,不见杂牌
像电烤箱,都只卖格兰士,美的,老板牌等名牌,而且价格都贼贵,格兰士最贵,一款非常小容量的
两灯管的卖了298元,跟网上卖的98元的差不多
带热风循环功能的都要500以上, 本想350-400之间能有一款热风的,结果都没有。。。

最后选来选去,选择了这款1200W的美的,优点是
1.空间大小适中,不大不小,小了不实用,大了又太贵

2.同体积的烤箱他的功率最大1200瓦,上下各2只发热灯管,标称温度最高到250度,实测可以到300多,不敢测再高,够用了

3.一个很人性的设计,烤箱底盘是可以掀开的,方便热电偶探头从下面放入烤箱操作,也方便烤完后的PCB板从下面成堆拿出来。。
这点最吸引人

所以就选了这款,190元,价格还能接受。。

买回来去淘宝上一查, 怎么才卖123-150左右。。淘宝上带热风风扇的也才260多元。。真是xxxx

下面是先测试下烤箱内各点温度值,不带热风循环的情况下,各点温度差会有多大。。

楼主:
箱子的右壁已加装了循环风扇,不过现在拆下来没装上去。。测一下在没加风扇情况下不同点温度值会差多少

把两个热电偶探头分别放在烤箱上层的左边,跟右边的相对方向位置上

开始温度:

加热:

差了10度左右

差了16度

随着上下灯管全面加热,温度差会慢慢缩小,最终是171跟180度 相差8度左右

测试结果:
到200度左右终止
在烤箱上层, 左右两边温度会相差在7,8度左右。。。

下面是烤箱上层,跟下层之间的温差会是多少了?

楼主:
温度探头一个放在上层,一个放在下层

差了好多

差了好多

随着温度持续上升,温差会逐渐减小,要达到平衡那要等很久,

这样用来回流焊接的话,会出现的情况是上边锡先熔化,而下边还要等十几二十秒后才开始熔化
等下边都熔好了,上边的板都烤的有点黄了,虽然有点夸张,

但实际情况最佳的是箱体内各处温度要均衡,达到几忽同时开始熔化上锡。。

下面是加装风扇后测试结果就好多了。。。

楼主:
加个风扇,用来热风循环,风扇的形状,加装的地方费了一番功夫,开始是抄袭商场里的热风烤箱,
它们通常都是装在右壁的中间位置上,而且它们那种扇叶吹出来的风是往上下吹,中间倒是没有什么风

本来也是放在中间,运行完发现效果不佳,好像没法循环,就又改在下边

这时候测的,左右上下的温差就已经很小了。。
达到要求。。

楼主:
下面进入正题:

三块实验版,用牙签各涂上锡膏

放上贴片元件

进入烤箱,分别放在左右,右边,跟下边。

关箱加热

为了让板受热更充份,在各个温区段,中间都有停顿几秒后,再加热

4分左右板上的锡就都开始熔化,相隔了1,2秒。。

楼主:
出炉啦:

残留的锡珠应该要用洗板水清理一下。。

网友:
贴电阻没意思,把片子贴上去,焊过之后看看烧了没有?

楼主:
贴片子正在测,

只焊上过 MAX232跟贴片5V稳压管,能正常使用。。

由于用手动锡膏涂在焊盘上不够精准,如果残留在旁边上

加热后会产生锡珠

像M8这样管脚间距比较小的,用手把锡膏涂在m8焊盘上,很难不溢出在外面
加热后在M8管脚中间会残留有非常小的锡珠,不好去掉

焊这种片子恐怕还是用电铬铁比较好...晕..

楼主:
如果怕太热,可以用135度熔点的无铅锡膏。。
我这用的是183度熔点。有铅的。。

网友:
绝对的好贴,,,得顶,,,,

网友:
强帖.一定要顶

网友:
顶一下,再加上换气部分就更好了。

网友:
建议买2手的烤箱,,,

网友:
好帖,编个“时间-温度曲线”来控制,把数据通过 RS232 传到 PC 上。

对了,最好加上 PID 控制算法。

网友:
我买了一个二手烤箱,40元,还没有开始做这个项目,用的 K 型热电偶 + MAX6675 + Arduino 2009。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4min 才焊接几个电阻/电容?  还不如手工焊接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LZ已经到达山寨艺术之颠!!!!

网友:
> 4min 才焊接几个电阻/电容?  还不如手工焊接了
不能这样说,楼主是在做实验。实际焊接的时候,一次性可以“烤”几十块 PCB,就比手工快了。

如果再买台小型的 pick & place 的小型帖片机,一台小型激光雕刻机刻塑料片网(类似钢网),就更完美了。

网友:
楼主搞得硬是不错。
把涂抹焊锡膏的问题解决了很关键,买个美工刀在硬塑料板子上镂空一下。

网友:
不错呀。
LZ用什么来控制温度的?
那块开发板,还是那个温控仪?

用SSR直接控制电炉电源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88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xws&bbs_id=9999

网友:
我自己做钢网: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9334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xws&bbs_id=9999

网友:
期待更强大的作品出来。

网友:
期待LZ出更强大的作品

楼主:
偿试一下难度比较高的M8。。

锡膏只能这样涂了,反正加热后焊锡人会自动吸到焊盘上去,没吸到焊盘上的锡膏,
在边上就会结成小小锡珠,用清洗剂擦一下或用手一抠就掉了

焊完后,用5元一瓶的松节油,清洗完结果

第5脚高旁边粘有小锡珠,肉眼能看到,还有其它肉眼看不到,应该有很多,潜藏的危机。。

前面前2脚焊在了在一起

测试了程序烧写,一切正常,

焊完效果很满意。。。。

只是这个小锡珠残留的问题,有安全隐患。。

楼主:
回【26楼】 wxws
没有温度控制,
温度器只是用来显示温度
手动开关加热

有想加入自动控制
但整个过程只有几分钟时间,是否有必要
目测最准确,看锡熔化后再烤它10-20秒就可以开箱取货了,有空会改进一下顺便学习一下PID控制

PCB板的面积大小会影响热气循环,又测了一下放入两块,面积占半个烤箱空间的PCB板
上下层的温度差了10多度,

不过焊接时,上下层锡熔化的时间也只间隔了5,6秒,没什么关系。。

网友:
真会动脑筋!灰常不错!

楼主:
烤箱内部图,加装了一个电机。。

无任何线路板控制还卖那么贵,真是暴利。。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鼓励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
太强了,楼主简直就是山寨大王

网友:
对34楼图:

刮完锡膏后,用牙签,在脚与脚之间,画一下,这样烤出来就好多了。不会粘在一起。

网友:
MARK,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山寨大王

楼主:
这没什么技术含量,偶只是验证一下前人的做法是否真有可行性。。

目测最直观,可以看到每个板上的锡一个个全熔化,不会有没焊牢的情况

板的大小,面积,厚度不同,熔化时间也有点不同

再加上有点温差,小板会熔的快一点,大板的会慢一点

用目测看大小板上的锡全都熔化后,就可以了。。

最后测一块大板 15 cm x 11cm

局部

网友:
按个爪印

网友:
这个不得不顶

网友:
顶!参照做一个

网友:
好帖,希望楼主能继续探索,

网友:
这种帖子,阿莫还不设为精华?

网友:
楼主辛苦了。
不过土法上马的东西用于小批量生产,恐怕质量问题堪忧,自己玩,好像锡膏成本也不低,不晓得bga效果如何

网友:
不服不行

网友:
不错的尝试, 需要鼓励

网友:
很好的试验,很多家用烤箱都没风扇

网友:
佩服,你太有才了

网友:
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张图上楼主的板子上也有一些直插元件,如果事先不将芯片或者插座一并放上,那考完之后会不会就将那些眼堵住了呢?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位】 118139
用牙签 加锡 膏不好。我用 注谢器加,比较好用

网友:
【67楼】 zhwm3064 沉伦蜗牛

积分:650
派别:
来自:山东荣成
【楼主位】 118139
用牙签 加锡 膏不好。我用 注谢器加,比较好用
========================================================

我用注射器怎么着也吸不到注射器里锡膏。

网友:
佩服啊。

有时间也买一个测试。

网友:
回 68楼,
吸的时候 把针头取下

网友:
支持~~

以后也弄一个~~

网友:
【70楼】 zhwm3064 沉伦蜗牛

积分:651
派别:
来自:山东荣成
回 68楼,
吸的时候 把针头取下

这招比较牛X!

网友:
谁知道威力泰这个牌子的回流焊机怎么样?

网友:
【62楼】 tiancaigao7 天才杨威利
别往过孔上锡浆就没问题吧

网友:
这种方式能不能搞双面板
底面的元件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
有创意,但只是加工这几块板子,手工焊接估计更快点。

网友:
请教LZ,有两面混装的怎样烤(有插件,有贴片..)

楼主:
通常PCB板在设计的时候,插件的集中设计在一面,贴片的都集中在另一面
这样贴片那面就归机器焊,插件的手工来。。

混装的怎样烤(有插件,有贴片..)

反面贴片还没试烤过,估计不行,焊点的锡熔化后应该会成下垂形。。
有空去试试

这是回流锡浆温度曲线图:

低温型:

普通型:

高温型:

楼主:
做了个简易的温控界面
顺便学习PID运用,用增量型,

在设定上限温度点200度,开始出现振荡。。。参数设置还未了解透彻
书上说位置型比增量型精度更准确

然道,用增量型方法不能调到百分百定位在200度误差1,2度左右?

这是控制电络铁加热,模拟回流焊温度运行曲线。。

网友:
现在有种板子上两面都有插件,其中一面是贴片,真不知该如何操作?

网友:
牛,过段时间仿造一个

网友:
To 【楼主位】 118139 :
你真強! 你是我的英雄!

楼主:
双面板回流焊工厂通常做法是:

1.先在其中一面贴上贴片元件,并且在每个贴片元件的中心点上,点上耐高温贴片红胶,作用是把贴片元件牢牢粘在板上,
以便翻转后再烧烤时,元件不会掉下来。。。。。但这会增加成本,实际小型运用没必要,只要下面铺块PCB板,放在PCB板上烤就不会掉下来

2.回流焊完上面一面后取出,再贴片另一面,贴完再放进去高温回流,也就是要回流烧烤两次。
只是经过2次回流后,在第一次回流那一面的焊锡色泽,会出现有不光泽现像。。因为高温烤了两次,

所以在第2次翻转烤时,底部的发热管应该关掉,只烤上面,这样出来效果就很正常了。。

多次烧烤如果怕会影响芯片质量
最好选择低温型锡膏。。。。但这又增加了成本,我这里低温型锡膏零售价一瓶500克200元。。。
淘宝会便宜一点..

网友:
很有意思,只是我们这里买不到锡膏~~唉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解答,准备外发贴片,插件找人焊接。

网友:
mark,受教了,以后可以焊贴片了

网友:
哈哈·类似楼主的试验我也做过!不过我的使用铁机箱自己做的·,加热用的是5根红外加热管(就是电暖器里的),温控自己用单片机做了块板子,有缓慢加热和快速加热功能·,为了整订回流曲线,巾帼反复试验效果还可以,已经焊了几千块板子了

网友(2010-04-10):
回复 网友A:
哈哈·类似楼主的试验我也做过!不过我的使用铁机箱自己做的·,加热用的是5根红外加热管(就是电暖器里的),温控自己用单片机做了块板子,有缓慢加热和快速加热功能·,为了整订回流曲线,巾帼反复试验效果还可以,已经焊了几千块板子了

这个也要顶,真是大开眼界啊。
什么时候我也去做一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