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原件例化描述方式的实例

楼主(2009-12-10):
刚开始学习VHDL语言,不是很懂结构体的结构描述,今天采用原件例化的方式描述二选一数据选择器,但没成功!恳求各位大侠,给点建议啦!

楼主:
VHDL里面的结构描述需要原件例化(COMPONENT),不是很懂,请各位大侠帮忙啊!谢谢!

网友:
...呃,就会verilog,帮不上你了。

楼主:
也在学FPGA啊!共同学习!

网友:
--能通过,结果没仿真,没打键所以大小写有点乱
------------------------1位加法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madd1 IS
PORT
(A: IN STD_LOGIC;
      B: in STD_LOGIC;
      c: IN STD_LOGIC;
      Carry: inout STD_LOGIC;
      SuM:  out STD_LOGIC);
END madd1;

architecture MAXCPLD of madd1 is
BEGIN
Sum <= A XOR B XOR C;
Carry<=(a and b)or(a and c)or(b and c);

end MAXCPLD;

--------------4个madd1组成4位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madd4 IS
PORT (A,B: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 INOUT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
END madd4;
--------------------------------
architecture MAXCPLD of madd4 is

COMPONENT madd1

PORT (a: IN STD_LOGIC;
      b: in STD_LOGIC;
      c: IN STD_LOGIC;
      carry: inout STD_LOGIC;
      suM:  out STD_LOGIC);
end COMPONENT;

BEGIN
u0:madd1 port map (A(0),B(0),C(0),C(1),S(0));
u1:madd1 port map (A(1),B(1),C(1),C(2),S(1));
u2:madd1 port map (A(2),B(2),C(2),C(3),S(2));
u3:madd1 port map (A(3),B(3),C(3),C(4),S(3));
C(0)<='0';
end  MAX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