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用资源小的简单GUI的实现。对于类似51资源有限的单片机和点陈LCD比较实用。

楼主(2009-12-10):
先上二张图片,手机拍的不好,呵呵

楼主:
移植:将GUI_hw.c 中接口函数替换即可.

功能:其它画线就不用讲了,菜单编程简单说明一下.程序亮点也在此(自认为)
//----------------------------------------------------------------------------------
//菜单结构
typedef struct
{
    INT8U           x;           //菜单框架左上角X坐标
    INT8U           y;           //菜单框架左上角Y坐标
    INT8U           width;       //菜单框架宽度
    INT8U           height;      //菜单框架高度

    INT8U         itemTop;       //显示菜单框中最上面项
    INT8U         sItem;         //当前选择项
    INT8U         itemMax;       //最大顶数

    const char    *title;        //菜单标题
    const BMP     **pbmp;        //菜单项位图列表
    const char    ***ptext;      //菜单项文本列表

    void(*Paint)(void);          //重绘菜单
    void(*MegProc)(INT8U);       //消息处理
}MENU;

1.每个菜单项都有一个重绘菜单函数void(*Paint)(void); 通过它可画出想要的任何菜单样式。源码中画了大图标菜单和选择条菜单样式。每个菜单都有一个消息响应函数void(*MegProc)(INT8U); 传入消息如上页下页返回等操作。
2.定义菜单中的项采用分开方式编程,可读性强如:
//==================================================================================
//定义菜单字符串
const char  *sCtrl        = "控制";
const char  *sSet         = "设置";
const char  *sGame        = "游戏";
const char  *sHelp        = "帮助";

const char  *sCtrl2       = "智能插座       ";
const char  *sCtrl3       = "浴缸           ";
const char  *sCtrl4       = "脸盆           ";
const char  *sCtrl5       = "空调           ";
//==================================================================================
//定义菜单文本
const char **MMenuText[]  ={&sCtrl,&sSet,&sGame,&sHelp};
const char **SCtrlText[]  ={&sCtrl2,&sCtrl3,&sCtrl4,&sCtrl5};
//==================================================================================
//定义菜单位图列表
const BMP   *MMenuBmp[]   ={&ctrl,&set,&game,&help};
//==================================================================================
//声明菜单消息处理事件
void MMegProc(INT8U meg);
void SCtrlMegProc(INT8U meg);
//==================================================================================
//定义菜单项
MENU MMenu=
{
   0,
   0,
   128,
   48,
   0,
   0,
   4,
   "Main menu",
   MMenuBmp,
   MMenuText,
   GUI_MenuBmpPaint,
   MMegProc
};
MENU SCtrl=
{
   0,
   0,
   128,
   48,
   0,
   0,
   4,
   "控制",
   0,
   SCtrlText,
   GUI_MenuPaint,
   SCtrlMegProc
};
//----------------------------------------------------------------------------------
//                                主菜单消息处理
//描述:        处理主菜单消息
//参数:meg :消息
//返回:        无
//----------------------------------------------------------------------------------
void MMegProc(INT8U meg)
{
    if(meg==KEY_UP)
    {
        if(MMenu.sItem>0)
            MMenu.sItem--;
        else
            MMenu.sItem = MMenu.itemMax-1;
    }
    else if(meg==KEY_DOWN)
    {
        if(MMenu.sItem<(MMenu.itemMax-1))
            MMenu.sItem++;

        else
            MMenu.sItem = 0;
    }
    else if(meg==KEY_EN)
    {
        if(MMenu.sItem==0)
        {
            pCMenu=&SCtrl;
            GUI_Clear();
        }
        if(MMenu.sItem==2)
        {
            TetrisMain();
            GUI_Clear();
            BuzzerOn;
            OSTimeDly(5);
            BuzzerOff;
        }
    }
    else if(meg==KEY_CLR)
    {
        GUI_Clear();
        pCMenu = 0;
        return;
    }
    pCMenu->Paint();
}
//----------------------------------------------------------------------------------
//                                控制菜单消息处理
//描述:        处理控制菜单菜单消息
//参数:meg :消息
//返回:        无
//----------------------------------------------------------------------------------
void SCtrlMegProc(INT8U meg)
{
    if(meg==KEY_UP)
    {
        if(SCtrl.sItem>0)
            SCtrl.sItem--;
        else
            SCtrl.sItem = SCtrl.itemMax-1;

        if(SCtrl.sItem<SCtrl.itemTop)
            SCtrl.itemTop--;
        if(SCtrl.sItem>SCtrl.itemTop+1)
            SCtrl.itemTop= SCtrl.sItem-1;
        pCMenu->Paint();
    }
    else if(meg==KEY_DOWN)
    {
        if(SCtrl.sItem<(SCtrl.itemMax-1))
            SCtrl.sItem++;

        else
            SCtrl.sItem = 0;

        if(SCtrl.sItem>1)
            SCtrl.itemTop=SCtrl.sItem-1;
        else
            SCtrl.itemTop=0;
        pCMenu->Paint();
    }
    else if(meg==KEY_CLR)
    {
        pCMenu=&MMenu;
        GUI_Clear();
        pCMenu->Paint();
    }
    else LCD_Refresh();
}
//==================================================================================

楼主:
看来没什么用呀,自认为对认识图形用户界面编程还是有帮助的。自已顶一下吧?

网友:
有用呀,我特意登陆顶一下

网友:
手机登录中。每顶一次要好些流量,先mark,开电脑了看看。

网友:
LZ的照片实在是台朦胧了,不过感谢楼主的共享

楼主:
这个程序是用在流明ARM系列测试的,带有ucos操作系统,上ucGUI太占用空间了,所以简简实现菜单功能。最初就是想做一个移植方便的简单界面操作程序。大部分菜单采用的常量操作点用空间小,做了常用的字体和小型汉字库。自已用起来感觉方便,对于本论坛的菜单编程序都有所了解,自认为有独特之处。将菜单数据和菜单显示分开,程序可读性较强。在不同的LCD上移植方便。特对于资源少的单片机做界面编程可简化大量工作。不过还不太完整。望大家做完整一些。

网友:
不错,写的很清晰。
不过很多地方也是参考别人的做,其实可以独创一些东西哦

楼主:
是的参考了过些别人,但还是有很多还是多原创的。思路借用过ZLG的,看过很多GUI比如ucGUI,流明图形化库,微芯的GUI,这些都去了解过。总觉得有些不合我的要求。这些都采用了消息循环处理,功能强大但占用资源多。在小型点阵LCD中大都不会有触摸屏,这种应用中这的方案自认为比较方便。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这类程序做个通用微型界面操作。

网友:
和zlg-gui的很像

网友:
好帖,留着以后做界面用,以前的一次界面玩惨了

网友:
楼主可以公布一个测试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2010-02-06):
个人认为这不能称之为GUI,是个菜单的框架,跟下面的这个相似,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另外一种思路的实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985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iandao&bbs_id=9999
"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
当时就是在51的128BYTE的内存下实现的。
演示+文档+源代码
。。。

Demo (原文件名:menu.gif)

网友(2011-05-20):
附件下载不了

网友(2011-10-09):
楼主用的是不是ST7920控制的液晶模块?

网友(2012-10-24):
这个好啊

网友(2012-12-05):
感谢了,看看再说

网友(2013-04-22):
需要备用

网友:
学习学习,有没有版本更新

网友(2013-06-17):
MARK,这个做单片机简单控制时有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2013-09-01):
非常有用,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