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找高密度FIFO做DSO的,结果问了价格要好几百(128K*9位)

楼主(2009-12-10):
有网友会说用SRAM+CPLD方式,这个方案我算过,不可行,速度上不去,200M跑的CPLD都出不了商品66M的FIFO效果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扩大位宽,降低存取速度,成本就下来了。比如9位变36位,速度就慢了

网友:
单口ram做fifo,需要频率提高三倍,100M的ram只能做33M的fifo,还要代码设计的很合理才可能。双口高速ram的价格和fifo相差无几。
建议降低容量,128k*9一两百内很难做得出来。

楼主:
刚算了下,-10ns的SRAM能做50M的采集,代替FIFO,得到128K深度(IS61C1024)0的存储

网友:
SRAM也很贵呀~~~

能否用SDRAM或者是DDR来做呢?这样存储深度就完全不是问题了

楼主能否算一下,如果用SDRAM的话,大概能等同于多少速度的FIFO?

楼主:
楼上,128K*8只要30元吧,用SDRAM不行的,那不能均匀写,SDRAM突发访问快,需要外面FIFO等缓冲

楼主:
另外今天再次确认了我的IDT7204-12的 FIFO没能正确跑60M,表现在常把固定频率5MHz,波形显示为10MHz,虽然80%时间是对的5MHz

网友:
能驱动SDRAM的CPLD价格和FPGA差不多了,用FPGA吧,有片内SRAM,写满256字启动整页突发模式写进SDRAM。

网友:
gzhuli 咕唧霖

请问应该如何计算这个时间??用FPGA驱动SDRAM来存储,能做到多少的速度??

很想学学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一个整页突发写入需要ACTIVE(2t) + WRITE(256t) + PRECHARGE(3t)共261个时钟周期,加上REFRESH开销,125MHz时钟保守估计可以做到120M字的吞吐量。

网友:
那就是说,只需要确保FPGA自身能够缓冲261个周期(实际可能需要更多一些)的数据就可以实现完整存储了,是吧??

能够实现这样功能的FPGA,有哪些型号呢??有没有比较容易入门的??

非常感谢 gzhuli 咕唧霖

网友:
做SDRAM控制器和简单的硬件触发功能用入门级的FPGA就够了,例如Altera的EP1C3或者Xilinx的XC3S50,大概三四十元一片吧。
如果像魏坤那样连CPU都做在FPGA里,就要大点的FPGA,例如EP2C8或者XC3S200。

网友:
谢谢 gzhuli 咕唧霖

刚刚想了一下,如果要实现连续写入,不中断数据,那理论上应该要双缓冲才对哦,就是说需要 261*2 的缓冲才行了

网友:
FIFO也行,双缓冲也行。双缓冲只要256 * 2就行了,写满一个,换另一个,同时启动SDRAM写入操作,只要SDRAM写入速度大于采集速度就行。FIFO可以省点,例如256 + 32,半满标记设在256即可。

网友:
CY7C4281
CY7C4291 100M 的。

楼主:
楼上,价格多少呀

网友:
【14楼】 Fath
积分:93
派别:
来自:
CY7C4281
CY7C4291 100M 的。

这个等级只是商业级别,0-70温度范围的,赛普拉斯的工业级及其的少,估计是工艺不行吧

价格估计几百以上

楼主:
今天又把数字示波器相对模拟示波器最突出的功能做出了:停止采集后可以把时基扩大最多100倍展宽观察,不过水平平移还没加,用500us/格时基NORMAL方式能稳定采集串口115200波形(当然显示时几条线并列),停止后展宽5us/格,可以观察实际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