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给我的PLC的IO电路提点建议

楼主(2009-12-10):
受人之托要做一个类似于PLC的控制器,以尝试取代其先前使用的FX2N-32MR,因为有16入16出,IO太多,目前打算使用MEGA64,或者128,
使用环境比较恶劣,要考虑防雷,我初步设计了IO电路,先让大家提提意见。之前没有做过,请大家多帮忙。
输入端按照别人的要求,加了继电器(据说是防雷),74HC14配合前后电容,实现输入滤波,小于10ms的输入都滤掉,电路如下:

PLC IO 输入电路 (原文件名:PLCIN.JPG)

输出端按照要求,继电器是10A的。电路如下

PLC out IO (原文件名:plcout.JPG)

谢谢大家了。

网友:
cpu的I/O输出放个2803之类的吧,还有,U1B到Q1无限流电阻就等着烧吧,另:为何不用低(GND)端驱动继电器????

网友:
驱动继电器为什么还用光耦啊?

网友:
参考下bkkman发布的fx系列的原理图。你想替代三菱fx2n的,先学习它吧。输入端用继电器是防雷吗,这个倒没有听说过啊。从日系看到欧美的,没见过啊。

网友:
雷是你越防他就越厉害.简单点好,用继电器这速度也慢下来了呀

网友:
1,是否R3更换为470欧姆的电阻,提高一下输入端的阙值
2,为啥R2和R4不合并为一个电阻呢?

网友:
光耦输出端并联个0.1uf的电容,这样刚上电的时候,三极管Q1导通,继电器会误动作的吧。而且TLP521光耦输出端本身就有10pf左右的电容。应该把PNP型的该为NPN型,电路改为:电源->继电器->8050->地。个人意见,大家一起讨论下。呵呵。

楼主:
【1楼】 wangguanfu
U1的基极的确忘加电阻了,我补上。“cpu的I/O输出放个2803”会不会增加功耗?MEGA的IO驱动能力很强的,不知是否有必要。
【2楼】 heky
驱动继电器本来PLC都不加的,但是让我做项目的人非要加上。
bkkman发布的fx系列的原理图我已下载并阅读过,“输入端用继电器防雷”是一个电工师傅跟我说的,使用环境是几十米高的户外建筑施工的塔吊,雷电对继电器线圈无影响,但对于光耦来说冲击过大,之前考虑过TVS。
【5楼】 tfdsensor
“R3更换为470欧姆的电阻,提高一下输入端的阙值”做何解?2个电阻是参考本坛的《自装可编程控制器》一书。
【6楼】 win100
好像C3可以去掉。实际上0.1u和10K搭配的阻容上电时间太短,继电器估计反应不过来,可能不会误触发。
至于NPN和PNP,不知你指的是什么差别?

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可能我这个图有些跟一般情况不一样,问题是我要满足别人提出的条件,而且提出条件的人对电子设计并不是太了解,它是做电工的,主要是设计PLC的梯形图,以及PLC系统的应用方面。

网友:
输入端的继电器回路也是一般场合PLC端子上的接线,所以加一级继电器隔离也没有什么。

有时现场的实际经验比理论有效。工厂设备是求安稳,多几个元件能增加稳定性是值得的。

倒是排版布线和结构工艺要注意,原理图相同,结构工艺不同,结果完全不同。

设计电路要多看看书和元件的SATASHEET,一般应用也就是基本电路的组合。

网友:
呵呵,还真有输入用继电器用在输入隔离上的,谢谢bkkman

网友:
维修设计和产品设计有着根本的区别,产品设计是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追求尽可能的低成本,只要满足一定时间的稳定性,成本要求和稳定性有矛盾时,往往是稳定性服从成本要求;维修设计是从工厂运行管理角度出发,要求稳定性,当故障停一次车的损失远远大于那几个另件的价值时,最不懂事的老板也会要求改动了。

网友:
使用环境是几十米高的户外建筑施工的塔吊......

我认为经验不足,还是要慎重做项目。这个是个危险的项目。

网友:
个人以为,很多时候问题都是出在电源方面,工业现场的控制器,包括工业计算机,电源处理好了.稳定性大增.

楼主:
谢谢 bkkman 的详细解答。 布线我会注意的。
谢谢 liguangqang的善意提醒,其实没关系的,我做过几个小兼职,收入了几千块钱。这个项目要求比较高,但是只是一个探索,做好了才能用,做不好,那个师傅也不怪罪我。
谢谢 tfdsensord: 电源方面我很注意,变压器已买了两个,L,C 都有较大余量。

网友:
7414似乎可以省略掉

网友:
74HC14后面不能这样加电容.这样容易损坏74HC14,也达不到滤10MS的杂波目的.还会使IO口产生不确定的信号电压.
你可以在它前而做一个积分电路,RC大于10MS,也就是0.6Trc>=10ms,这样低于10ms的杂波就进不来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软件滤波,设计状态检测,扫描时间定于3.5MS,连续检测三次,三次都为TRUE就确定为OK.好象马潮的书中讲过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