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中用at%ipsend发送数据的疑惑

楼主(2009-12-10):
我最近才接触gprs模块几天,好多东西都搞不清楚,无意中搜索发现这个论坛真不错,提供了好多有用的知识。我现在就是用at指令例的tcp/ip命令来登录邮箱。比如说我要收取邮件就要登录pop3服务器。我的命令如下: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OK

AT+CREG?

+CREG: 0,5

OK

AT+CSQ?

+CSQ: 20,99

OK

AT+CGDCONT=1,”IP”,”CMNET”

AT%ETCPIP

AT%ETCPIP?

%ETCPIP:1,"10.168.130.141",,,

OK

AT%IPOPEN="TCP","220.181.12.101",110//这个是163的pop3地址,端口是110

ERROR: 8 //超时错误
为什么回出现超时错误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AT%IPOPEN="TCP","220.181.12.101",110成功了,接下来按照pop3协议就该发送用户名跟密码了,比如说我的用户名为abc,那么我发送用户名的时候是不是用AT%IPSEND="user abc",还是发送user abc的ASCII码AT%IPSEND="7573657220616263"

哪位高手能给我解答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你的卡是属于神州行(名字未必是神州行,中移动花样多,但是计费类型是神州行),出现ERROR 8要检查两个情况,第一个是服务器确实正常工作,第二个是你的卡单独开通了CMNET的访问权。

发送数据的格式和IOMODE参数有关,如果是标准的POP3协议,是不会出现大于127的ASC码的,可以使用IOMODE=1, 0, 1,就是直接AT%IPSEND="user abc",如果在数据中会出现大于127的字符,那就要用IOMODE=1, 1, 1,发送就是AT%IPSEND="7573657220616263" ,这个模块上电初始化后的默认状态是IOMODE=1, 1, 1。

楼主:
猫猫真是好人啊,谢谢了!
pop3协议里规定每个命令行之后都要加个回车换行标识命令结尾,我现在用AT%IOMODE=1,1,1就是对数据转换的方式即AT%IPSEND="75736572206162630a"在后面加个0a表示回车就行了也通过了。
如果我选用AT%IOMODE=0,1,1就是不对数据进行转换,那么AT%IPSEND="user abc",里面的回车字符怎么加啊?

楼主:
我知道了,gtm900c模块手册里说明了当AT%IOMODE=0,1,1模块不对发送、接收数据进行压缩转换,这个时候用户一定要确保输入的数据为可显字符且不能为分号(;)、引号("),所以回车字符是不能发送的这种情况只能使用AT%IOMODE=1,1,1
推荐使用模式 1,在《TCPIP AT命令使用指导书》里面有相应的编解码 API 函数。 当<n>为 1 的时候,模块对数据进行压缩转换。例如,当发送两个字符"1A"/"1a"——AT%IPSEND="1A"/"1a"时,模块会自动将两个有效字符的 ASCII 码 0x31、0x41/0x31、0x61压缩为一个字节 0x1A/0x1A 发送

网友:
IOMODE=1, 0, 1,不好意思,写成这个了,误导楼主了,我应该再翻翻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