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归一化(normalized)计算方法

楼主(2009-12-10):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器件的PDF参数里面的表格数据已经被归一化或叫做标准化了(normalized),值为1的时候就对应的其标称值,那么为其他数值如2的时候,如何换算成其实际值呢?不知道里面的计算方法,希望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你说的过于泛泛了吧。在滤波器设计中就有归一化,使用归一化表格设计,之后再转换为真实值。具体的操作步骤可以看RF Circuit Design 一书。至于别的我就不太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