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裸机下的界面编写方式.,,不用结构体,,设计简单,思路清晰,没有死循环,,,,使用

楼主(2009-12-10):
发一个代码.也是本人在长期的写程序中慢慢摸索出来的,不敢说是独创..也算是原创.呵呵,,

这个代码编译不通过,,因为我只把最重要的两个文件从工程中拿了出来,,其它的就不用了,,

大体说明一下.

每个界面有一个函数.
每个界面有一个初始化函数.

每个界面有一个标记STS

....

不多说了,,
个人在多个项目中使用过,稳定性很好.
没有使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定时器,中断之类的东西,,,

网友:
这方法确实思路清晰,但程序大时候,占用程序空间相对较大,很多的switch
曾经用过.深有感触

楼主:
是啊,,一个界面一个SWITCH,

反过来想,,
无论用什么方法写,都是在一个界面里来操作按键,怎么着也得去做按键的对应处理,,,

网友A:
呵呵……恭喜LZ也摸索出这种模式了哈。这种工程模式我已经用很久了!不过我不使用switch,因为
局限性很大,每个状态机通常只能有一条执行线路。我使用if结构,这样每个状态机可以有多个并发
的执行线路。我注意到,你的代码中还没有使用调度器。其实配合这种状态机系统,可以用很简单的
合作式调度器来控制状态机的启动状态。有兴趣可以参考我的一些代码。
同时,配合这种编程方式,我正在酝酿一种可视化集成开发环境。哎……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实施……

网友:
【4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我注意到,你的代码中还没有使用调度器。其实配合这种状态机系统,可以用很简单的
合作式调度器来控制状态机的启动状态。有兴趣可以参考我的一些代码。
"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您曾写的哪个代码有用到过这种方式的?很想学习下.

网友:
4楼,能否发一个按LZ所说方式、基于合作式调度器的例子?

网友:
以下是我的裸机界面,可以参考下

void (*Thrd)(void);
char InitFlag=1;

//时间设置
void TimeSet(void)
{
        if(InitFlag == 1)//需要初始化界面
        {

                InitFlag=0;
        }
        if(Key == KEY_NONE)return ;
        switch(Key)
        {
                case KEY_EXIT:
                        Thrd = ProcMainKey;//返回主界面
                        InitFlag = 1;//并需要刷新界面
                        break;

                default:
                        break;

        }
}

//日期设置
void DateSet(void)
{
        if(InitFlag == 1)//需要初始化界面
        {

                InitFlag=0;
        }
        if(Key == KEY_NONE)return ;
        switch(Key)
        {
                case KEY_EXIT:
                        Thrd = ProcMainKey;//返回主界面
                        InitFlag = 1;//并需要刷新界面
                        break;

                default:
                        break;

        }
}

//按键提示设置
void KeyToneSet(void)
{
        if(InitFlag == 1)//需要初始化界面
        {

                InitFlag=0;
        }
        if(Key == KEY_NONE)return ;
        switch(Key)
        {
                case KEY_EXIT:
                        Thrd = ProcMainKey;//返回主界面
                        InitFlag = 1;//并需要刷新界面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ProcMainKey(void)
{
        if(InitFlag == 1)//需要初始化界面
        {

                InitFlag=0;
        }
        if(Key == KEY_NONE)return ;
        switch(Key)
        {
                KEY1:
                        Thrd = TimeSet;//将“TimeSet”扔到while(1)里面循环
                        InitFlag = 1;
                        break;

                KEY2:
                        Thrd = DateSet;//将“DateSet”扔到while(1)里面循环
                        InitFlag = 1;
                        break;

                KEY3:
                        Thrd = KeyToneSet;//将“KeyToneSet”扔到while(1)里面循环
                        InitFlag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void)
{
        Thrd = ProcMainKey;
        while(1)
    {
        Thrd();
    }

}

网友:
标记下,会火

网友: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请把你的代码上传来看下,谢谢!

网友: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可否把您的相关代码贴上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值得参考啊,谢谢!

网友:
真正有价值的怎能不标。。。。。个。。记。

网友:
傻孩子,都在等你!

网友:
灵活运用C语言的 结构体 和 指针,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 的效果~

网友:
偶用函数指针表....

网友:
mark,等傻孩子

网友:
等傻孩子的方案

网友:
我这里有两个调度器,一个是过去用的简单版本,一个是后来的改进版本,但是原理都基本一样。
这里我只说一下原理:
所有的C函数都可以看作是状态机,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函数,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只有一个状态的
状态机。因此,最简单的状态机原型可以是大家常用的:
void FSMExample(void);

为了方便控制状态机的启动和关闭,我修改了最基本的原型:
BOOL FSMExample(void);

这就是最简单的双态状态机:
当函数返回TRUE,表明该状态机仍然“希望”处于运行状态;
当函数返回FALSE,表明该状态机已经完成,希望终止。

根据这一规定,如果通过函数指针把所有的状态机连接起来,就可以形成下面的简单调度器:
typedef struct Process
{
    BOOL (*Proc)(void);                                 //返回False,自动关闭任务
    volatile BOOL IfProcAlive;
}PROCESS;

typedef BOOL (*PROC_FUNCTION)(void);

void Process_Task(void)
{
    static uint8 n = 0;

    if (ProcPCB[n].IfProcAlive)                             //处理进程
    {
        ProcPCB[n].IfProcAlive = (*ProcPCB[n].Proc)();
    }

    n ++;
    if (n >= g_cCOSPROCCounter)
    {
        n = 0;
        //g_cScheduleTest = MIN(g_cScheduleTest + 1,254);
    }
}

这个调度器很简单,就是检测一个注册了的顶层状态机其Alive状态是否为TRUE,
如果为TRUE,就调用;同时在调用后将状态机的返回值重新赋给ALive属性,这样
状态机就可以通过在函数中返回TRUE或者FALSE来控制自己的运行状态。

同时,利用这一特性,状态机里面也可以调用其他子状态机,只需要在某一个状态
中调用子状态机函数并检测返回值是否为FALSE就可以知道子状态机的运行情况。

下面是一个状态机内部的例子:

#define FSM_ACTION_FLAG         s_tbState.Bits
#define FSM_STOP_ALL_ACTIONS    s_tbState.Value = 0;
#define FSM_START               FSM_ACTION_FLAG.BIT0
#define FSM_STATE_A             FSM_ACTION_FLAG.BIT1

BOOL FSMExampleB(void)
{
}

BOOL FSMExampleA(void)
{
    static ES_BYTE s_tbState = {0};

    if (0 == s_tbState.Value)
    {
        FSM_START = TRUE;                      //自动开始标志……
    }

    if (FSM_START)
    {
        //一些初始化操作
        ....
        FSM_START = FALSE;
        FSM_STATE_B = TRUE;
    }

    if (FSM_STATE_B)
    {
        if (!FSMExampleB())    //调用子状态机
        {
            //子状态机完成

            FSM_STATE_B = FALSE;
            FSM_STATE_C = TRUE;   //同时激活两个状态,比如,其中一个
            FSM_STATE_D = TRUE;   //用于检测某个超时计数器
        }
    }

    if (FSM_STATE_C)
    {
        //等待某些出发条件,比如等待某一个引脚电平为低
        if (等待某个触法条件)
        {
            //条件触法了,比如监测到某个引脚电平为低了

            ...                   //一些操作

            FSM_STATE_C = FALSE;
            FSM_STATE_E = TRUE;
        }
    }

    if (FSM_STATE_D)
    {
        if (检测是否超时)
        {
            //发生了超时

            ...                            //可以设置一些标志

            FSM_STOP_ALL_ACTIONS;          //复位状态机
            return FALSE;                  //关闭状态机
        }
    }

    if (FSM_STATE_E)
    {
        //假设这个状态是一个正常的终止态

        FSM_STOP_ALL_ACTIONS;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使用if结构的好处是,每一个子状态都可以独立被激活,也就是可以并发激活,
对于一些明显是互斥的状态,就可以用if (){}else if (){}结构来提高效率;
同时,对于一些拥有优先级的状态,也可以用 if ... else if结构来组织。

使用这种结构,实际上可以把每一个函数看成一个 进程, 而每一个内部if结构
看成一个线程。这也符合“进程含有资源”,“线程通常不含有资源”的描述。

有兴趣的人可以发现,我的很多代码都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
期待傻孩子更详细的论述!

网友:
之前我也用这种状态机的方法来编写,,,但是我后来发现使用一些简单的时间片调度系统,更方便。

网友:
老版本简易调度器

新版本调度器

楼主:
看来我这块砖扔的还行...

网友:
记号,有时间仔细看看。

楼主:
参考了Gorgon Meducer 傻孩子的程序,,收获不小..

我自己改了下自己的界面程序写法.
去掉了状态变量标志.

没有改掉的是SWITCH这块,,虽然不如IF的效率高,但是直观一些,,也一直没想出来别的方法,直观但效率也要高的.

//////
以下程序仅讨论人机界面UI处理.

现在的方式是.
每个界面用一个函数来表示.
每个函数里就是处理按键.用的SWITCH方式.关于按键的产生,我在我另一个帖子里也贴出了程序.

用的函数指针来进行界面的切换.

定了了三个宏

#define                UI_GOTO(index)                        {pUI=(index);}
#define                UI_GOTO_CHILD(index)                {pUI=(index); KeyDir=GOTO_CHILD;}
#define                UI_GOTO_FATHER(index)                {pUI=(index); KeyDir=GOTO_FATHER;}

大家不要省砖,,,俺家要盖房子.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13809.txt(文件大小:5K) (原文件名:xpUI example.txt)

再上传我的按键处理程序
可以响应多种方式,,,KEY_DOWN KEY_HOLD KEY_BURST KEY_UP  KEY_DOUBLE
用按键属性值返回.与SWITCH组合非常方便直观

网友:
不错 有空慢慢看

网友:
顶楼主,加盖一层楼!

网友:
看了半天,我没看懂状态机,我的多层界面采用索引
//定义按键功能指针
void (*KeyFuncPtr)(void);

/*定义类型*/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KeyStateIndex;   //当前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void);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  StateTab;

/*-------------------------------------------------------------*/
StateTab KeyTab[MENU_SIZE]=
{
   {1,(*main_main)},
   {11,(*main_0)},      //参数设置
   {12,(*main_0)},      //数据监视
   {13,(*main_0)},      //关于
   {14,(*main_14)},     //手动发送
   {15,(*main_14_set)}, //设置为自动发送
   {151,(*main_main)},  //
   {141,(*hand_send)},
   {111,(*main_11)},      //参数设置子菜单 主站号码
   {112,(*main_11)},      //温度限定           //5
   {113,(*main_11)},      //过压限定
   {114,(*main_12)},      //过流限定
   {115,(*main_12)},      //欠压限定
   {116,(*main_12)},      //功率限定
   {117,(*main_13)},      //全部默认          //10
   {118,(*main_13)},      //数据存储
   {119,(*main_13)},      //自动发送频率设定
   {131,(*about)},       //关于子菜单
   {1111,(*set_number)}, //设置主站号码
   {1121,(*main_121)},    //温度限定子         //14
   {1122,(*main_121)},    //wenduxianding
   {11211,(*set_temph)},  //高温限定
   {11221,(*set_templ)},  //低位限定
   {1131,(*set_ovv)},    //过压限定设置
   {1141,(*set_ovi)},    //过流设置            //19
   {1151,(*set_qy)},     //欠压设置
   {1161,(*set_ovw)},    //功率限定设置
   {1171,(*set_default)},//默认设置
   {1181,(*set_store)},  //数据存储    23
   {121,(*main_21)},               //数据监视gsm
   {122,(*main_21)},               //电能
   {123,(*main_21)},               //开关量
   {124,(*main_22)},               //   温度          27
   {1221,(*main_221)},//三相电压电流
   {1222,(*main_221)},//三功率 29
   {1223,(*main_221)},//有功功率
   {1224,(*main_224)},//无功功率
   {1231,(*rd_switch)},  //开关量读取函数      31
   {1211,(*main_211)},  //gsm子--at
   {1212,(*main_211)},  //init
   {1213,(*main_211)},  // 发信息测试                   34
   {12111,(*test_at)},  //at
   {12121,(*test_init)}, //init
   {12131,(*test_sms)},  //sms
   {12211,(*axiang)},
   {12221,(*abcxiang)},     //41
   {12231,(*abcxiang2)},
   {12241,(*abcxiang3)},
   {1241,(*wendu)},  //41
   {1191,(*set_auto)},      //自动发送频率设定
};
/*-------------------------------------------------------------*/
void Menu_Change(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cengxian[5]="";

                         //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unsigned char status[]={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d,0x20,0x2d,0x20,0x2d,0x20,0x2d,0x20};//
unsigned char status_s[]  ="        - - - - ";
      //第一层菜单偏移为8  第二为10 第三为12  第四为14  第五为16
          if(zidongesc)
           {zidongesc=0;
           key=Esc;
           }
    switch(key)
        {
            case  UP:                       //向上的键
                {
                   temp=Menu_Index-1;
                   for(i=0;i<MENU_SIZE;i++)
                      {if(temp==KeyTab.KeyStateIndex) {Menu_Index=temp;tab_num=i;break;}
                          }
                 break;
            }
                case Enter:                           //回车键
                {
                        temp=Menu_Index*10+1;
                   for(i=0;i<MENU_SIZE;i++)
                      {if(temp==KeyTab.KeyStateIndex) {Menu_Index=temp;tab_num=i;break;}
                          }
                        break;
                }
                case  Down:                          //向下的键
                {
                        temp=Menu_Index+1;
                   for(i=0;i<MENU_SIZE;i++)
                      {if(temp==KeyTab.KeyStateIndex) {Menu_Index=temp;tab_num=i;break;}
                          }
                        break;
                }
                case Esc:            //退出键
                {
                temp=Menu_Index/10;
                   for(i=0;i<MENU_SIZE;i++)
                      {if(temp==KeyTab.KeyStateIndex) {Menu_Index=temp;tab_num=i;break;}
                          }
                        break;
                }
        }
        KeyFuncPtr=KeyTab[tab_num].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     //执行当前的按键操作
        if(key)
        OSWait(K_TMO,30);
        if(key||caidanxiang)
{
        if(Menu_Index<=10) {cengxian[0]=Menu_Index;cengxian[1]=10;cengxian[2]=10;cengxian[3]=10;cengxian[4]=10;}
        if((Menu_Index>10)&&(Menu_Index<100)) {cengxian[0]=Menu_Index/10;cengxian[1]=Menu_Index%10;cengxian[2]=10;cengxian[3]=10;cengxian[4]=10;}
    if((Menu_Index>100)&&(Menu_Index<1000)) {cengxian[0]=Menu_Index/100;cengxian[1]=(Menu_Index%100)/10;cengxian[2]=Menu_Index%10;cengxian[3]=10;cengxian[4]=10;}
    if((Menu_Index>1000)&&(Menu_Index<10000)) {cengxian[0]=Menu_Index/1000;cengxian[1]=(Menu_Index%1000)/100;cengxian[2]=((Menu_Index%1000)%100)/10;cengxian[3]=Menu_Index%10;cengxian[4]=10;}
    if(Menu_Index>10000) {cengxian[0]=Menu_Index/10000;cengxian[1]=(Menu_Index%10000)/1000;cengxian[2]=((Menu_Index%10000)%1000)/100;cengxian[3]=(((Menu_Index%10000)%1000)%100)/10;cengxian[4]=Menu_Index%10;}
        status_s[7]=cengxian[0]+48;
        status_s[9]=cengxian[1]+48;
        status_s[11]=cengxian[2]+48;
        status_s[13]=cengxian[3]+48;
        status_s[15]=cengxian[4]+48;
    display_str(3,0,status_s);
    caidanxiang=0;//实现首次进入餐单就刷新一次
if(!zhizhen)
{        switch ((Menu_Index%10)-1)
        {
        case 0:display_str(0,0,"->");display_str(1,0,"--");display_str(2,0,"--");break;
        case 1:display_str(0,0,"--");display_str(1,0,"->");display_str(2,0,"--");break;
        case 2:display_str(0,0,"--");display_str(1,0,"--");display_str(2,0,"->");break;
        case 3:display_str(0,0,"->");display_str(1,0,"--");display_str(2,0,"--");break;
        case 4:display_str(0,0,"--");display_str(1,0,"->");display_str(2,0,"--");break;
        case 5:display_str(0,0,"--");display_str(1,0,"--");display_str(2,0,"->");break;
        case 6:display_str(0,0,"->");display_str(1,0,"--");display_str(2,0,"--");break;
        case 7:display_str(0,0,"--");display_str(1,0,"->");display_str(2,0,"--");break;
        case 8:display_str(0,0,"--");display_str(1,0,"--");display_str(2,0,"->");break;
        }
}
}

}

网友:
也贴一个界面处理的函数,
根据screen_status数值来跑 。
void get_screen_status(void)
{

   get_key_value();  //获取键值
/*********************运行画面响应**********************/
  if(screen_status == 0x00)
    {
          //时间显示刷新
          time_show();
          if(key_Press_flag)//有键按下
          {
                 if(key_value == Enter_key_value)  //确认按下
                 {
                           chn_disp(Menu_tab);                      //菜单 显示
                        Cursor_menu = 1;                  //菜单光标=1,
                        Highlight_Cursor_menu();//菜单光标显示
                        screen_status = 0x01;             //屏幕状态改为:菜单
                 }
                 key_value = 0;           //键盘数据清除,等下下一次的操作
                 key_Press_flag = 0;
          }

          asm("nop");
        }
/*********************运行响应结束*********************/

/*********************菜单画面响应**********************/
  if(screen_status == 0x01)
    {

          if(key_Press_flag)//有键按下
          {
             //菜单光标处理,转移到其它画面
                 Cursor_menu_TAB_show();
                 if(key_value == Back_key_value)  //返回按下
                 {
                    Highlight_Clear(); //删除所有光标
                        chn_disp(run_tab);                      //运行画面 显示
                        Cursor_menu = 1;                  //菜单光标=1,
                        screen_status = 0x00;             //屏幕状态改为:运行
                 }

                 key_value = 0;           //键盘数据清除,等下下一次的操作
                 key_Press_flag = 0;
          }
        }
/*********************菜单响应结束*********************/
/*********************瞬时值画面响应**********************/
  if(screen_status == 0x02)
    {
          Now_value_View_show();
          if(key_Press_flag)//有键按下
          {
                 if(key_value == Back_key_value)  //返回按下
                 {
                        Highlight_Clear();
                        chn_disp(Menu_tab);                      //菜单画面 显示
                        Highlight_Cursor_menu();          //菜单光标显示
                        screen_status = 0x01;             //屏幕状态改为:菜单
                 }

         Cursor_now_TAB_show(); //瞬时值光标处理
                 key_value = 0;           //键盘数据清除,等下下一次的操作
                 key_Press_flag = 0;
          }
        }
/*********************瞬时值响应结束*********************/
/*********************历史值画面响应**********************/
  if(screen_status == 0x03)
    {
          History_value_View_show();
          if(key_Press_flag)//有键按下
          {
                 if(key_value == Back_key_value)  //返回按下
                 {
                         Highlight_Clear();
                        chn_disp(Menu_tab);                      //菜单画面 显示
                        Highlight_Cursor_menu();          //菜单光标显示
                        screen_status = 0x01;             //屏幕状态改为:菜单
                 }
         Cursor_History_TAB_show();
                 key_value = 0;           //键盘数据清除,等下下一次的操作
                 key_Press_flag = 0;
          }
        }
/*********************历史值响应结束*********************/
/*********************历史值查询画面响应**********************/
  if(screen_status == 0x06)
    {

          if(key_Press_flag)//有键按下
          {
                 if(key_value == Back_key_value)  //返回按下
                 {
               chn_disp(History_tab);
                       Highlight_Cursor_History();
                       screen_status = 0x03;
                 }

                 key_value = 0;           //键盘数据清除,等下下一次的操作
                 key_Press_flag = 0;
          }
        }
/*********************历史值查询响应结束*********************/
/*********************设置画面响应**********************/
  if(screen_status == 0x04)
    {
          time_set_show(); //参数修改 显示
          if(key_Press_flag)//有键按下
          {
                 Cursor_Set_TAB_show(); //修改光标

                 if(key_value == Back_key_value)  //返回按下
                 {
                        Highlight_Clear();
                        chn_disp(Menu_tab);                      //菜单画面 显示
                        Highlight_Cursor_menu();          //菜单光标显示
                        screen_status = 0x01;             //屏幕状态改为:菜单
                 }
                 key_value = 0;           //键盘数据清除,等下下一次的操作
                 key_Press_flag = 0;
          }
        }
/*********************设置响应结束*********************/
/*********************帮助画面响应**********************/
  if(screen_status == 0x05)
    {

          if(key_Press_flag)//有键按下
          {
                 if(key_value == Back_key_value)  //返回按下
                 {
                        chn_disp(Menu_tab);                      //菜单画面 显示
                        Highlight_Cursor_menu();          //菜单光标显示
                        screen_status = 0x01;             //屏幕状态改为:菜单
                 }

                 key_value = 0;           //键盘数据清除,等下下一次的操作
                 key_Press_flag = 0;
          }
        }
/*********************帮助响应结束*********************/
}

网友:
此贴火了。

网友:
程序当然得这么写喽,看网上人家写的GSM发短信程序,发一个while一下,发一个while一下,别的活还要不要干啦
SWITCH与IF各有千秋,

网友:
慢慢看,不过跟写个结构体,然后用函数指针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
越简单越灵活,呵呵,

网友:
LZ的例子看得不是很明白阿,哪位大大能说得具体的吗,,我太菜了,,,或是举个简单的点例子阿???

网友:
标志下,准备学了

网友:
不mark不行了

网友:
mark.非常好的东西啊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好好学习

网友:
有空慢慢看

网友:
很好  要是有 傻孩子 的调度器功能就更完美了

网友:
好!回去好好分析

网友(2010-01-11):
不错,上个月标记了下,今天仔细看完了,再次感谢各位高手哈

网友:
定,学习
使用指针和结构体,感觉就是不一样。C语言就上一个档次

网友:
说实话小弟学艺精,暂时无法理解,先MARK,后细品!

网友:
好东西哦 但是没看懂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先Mark,慢慢学。

网友:
有时间得好好学习下

网友:
暂时无法理解,先MARK,慢慢学。

网友:
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02-12):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摸索中前进

网友:
标记一下,要学习。

网友:
一蝶引得万花开

网友:
哲学是软件的灵魂。一个好的架构必然可包罗万象,也必然回归哲学,回归自然之道。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先MARK,后细品!

网友:
顶,此贴必火

网友:
好久没有mark了,我也mark一下

网友:
Mark 界面。留着慢慢看。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用过状态机循环,不过还有精简。

网友(2010-03-17):
正是我要找的这方面的资料 明天好好看下

网友:
鉴定一下
截至目前为止

楼主的菜单属于最基本类型的
9楼jim166783 的比楼主位高了个等级
22楼liuweiele  25楼 Si_Bin 属于 牛逼之人
9楼跟 22楼25楼 没什么距离
不对30楼山孩子的代码做任何评论
57楼avr-arm 光芒嵌入式
的代码索引机制,处理的有点麻烦,仍有改进的余地
61楼 erxun 老孟的那么多if,不看好

网友:
to 【179楼】 xcodes
    还希望你说说想法和意见哈。也许我提供的信息量的确不足。不过讨论的过程中
问题本身才会丰满和具体起来。

网友:
我的是基本上和《一个占用内存极小的菜单的实现》是一样的
不过是改了下菜单结构
他的原来每级菜单要占用35字节
而我的则为11字节

如下:
typedef struct
{
        uchar MenuIndex;        //当前状态索引 1字节
         void (*InitOperate)(void);//菜单初始化操作  2字节
         void (*KeyUpOperate)(void);        //按Up键时 操作函数 2字节
        void (*KeyDnOperate)(void);        //按Dn键时 操作函数 2字节
        void (*KeyEscOperate)(void);//按BackSpace键时 的操作函数 2字节
        void (*KeyEtrOperate)(void);//按Enter键时转向的 操作函数 //2字节
}MenuStruct;

const MenuFSM[] PROGMEM ={
#ifdef MenuSleep
#define MenuSleepIndex 0
{\
MenuSleepIndex,(*MenuSleepInit),(*MenuSleepUp),\
(*MenuSleepDn),(*MenuSleepEsc),(*MenuSleepEtr)\
},
#endif

#ifdef MenuTop
#define MenuTopIndex        1
{        \
MenuTopIndex,(*MenuTopInit),(*MenuTopUp),        \
(*MenuTopDn),(*MenuTopEsc),(*MenuTopEtr)\
},
#endif
……
}

void JumpToMenu(uchar Index,uchar FlashMode)                                //跳转到菜单
{
        KeyFuncIndex         = Index;                     //jump to Menu index 适用于MenuIndex 有序排列
        PgmFun(KeyTab[KeyFuncIndex].InitOperate);                        //运行初始化函数
    if(FlashMode){
        GUI_Flash         = FlashMode;
    }
}

main()
{
……
switch(KEY){
case UP:
PgmFun(KeyTab[KeyFuncIndex].KeyUpOperate);
break;
case DN:
PgmFun(KeyTab[KeyFuncIndex].KeyDnOperate);
break;
case ESC:
PgmFun(KeyTab[KeyFuncIndex].KeyEscOperate);
break;
case ETR:
PgmFun(KeyTab[KeyFuncIndex].KeyEtrOper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下面是个MenuTop的Demo----------
void MenuTopInit(void)
{
        pMenu=memcpy_P(pMenu,&MenuTop[Language],sizeof(Menu));
        Item=0;
        Where=0;
        WDT_OFF();
        BackLight_ON();                                                //如果有按键 背光 亮
        AvrXSuspend(&task2Pid);
        AvrXResume(&task4Pid);
}
void MenuTopUp(void)     //Up键
{
        myKeyUp();
}
void MenuTopDn(void)    //Dn键
{
        myKeyDn();
}
void MenuTopEsc(void)       //退出
{
        wdt_enable(WDTO_1S);
        wdt_reset();
        BackLight_OFF();                        //背光 关
        MENU_POP();
}
void MenuTopEtr(void)   //Enter键
{
        MENU_PUSH();                        //备份菜单
        switch(Item+Where)
        {
                case 0x00:
                        JumpToMenu(MenuViewIndex,0x01);
                        break;
                case 0x01:
                        JumpToMenu(MenuSetsIndex,0x01);
                        break;
                case 0x02:
                case 0x03:
                        JumpToMenu(MenuPwdIndex,0x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to 【179楼】 xcodes
    还希望你说说想法和意见哈。也许我提供的信息量的确不足。不过讨论的过程中
问题本身才会丰满和具体起来。
我之所以评价他们的 是因为我是过来人了
他们的几种方法我都用过了,知道哪种较好

我还没达到你的编程水平 不敢妄谈

网友:
每次用不同结构做不同产品 总有 路漫漫其修远兮 之感

网友:
to 【184楼】 xcodes
    谦虚了……
    其实,关于菜单,我想说说我最近的体会。也许大家和我一样,从
很久以前就开始想找到一种比较好的结构,解决菜单的问题。我本人也
比较喜欢找所谓的“通用框架”。然而,最近我渐渐意识到,很多时候,
当你已经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技巧,并根据实际需求便写代码的时候,追
求通用构架,往往让你气喘吁吁而难以自满。因为通用本身就和“嵌入
式”这个大前提相抵触地。
    嵌入式,可以简单的解释为:面向应用需求的最小化裁减。
    结果我们却在找什么菜单或GUI的通用结构……

    也许,自己写的库函数能提高开发的速度。不过,应该意识到,对
自己的库进行分类,面向不同级别的系统,使用不同级别的库才是正确
的。
    很多时候……我发现,写库或者构架……有点傻……特别是看到XX
公司的XX Framework。不由得感叹:
Easy for coding ,but hard to debug
Easy to write a demo, but hard to make a application
So what it is ?

网友:
回复 网友B:
to 【184楼】 xcodes
    谦虚了……
    其实,关于菜单,我想说说我最近的体会。也许大家和我一样,从
很久以前就开始想找到一种比较好的结构,解决菜单的问题。我本人也
比较喜欢找所谓的“通用框架”。然而,最近我渐渐意识到,很多时候,
当你已经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技巧,并根据实际需求便写代码的时候,追
求通用构架,往往让你气喘吁吁而难以自满。因为通用本身就和“嵌入
式”这个大前提相抵触地。
    嵌入式,可以简单的解释为:面向应用需求的最小化裁减。
    结果我们却在找什么菜单或GUI的通用结构……
    也许,自己写的库函数能提高开发的速度。不过,应该意识到,对
自己的库进行分类,面向不同级别的系统,使用不同级别的库才是正确
的。
    很多时候……我发现,写库或者构架……有点傻……特别是看到XX
公司的XX Framework。不由得感......

目前还处于研究通用框架阶段,傻孩子大侠是过来人。呵呵,有机会,给我们这些菜鸟多普及一下嘛。谢谢了。
傻孩子大侠,感觉你太高深莫测了。

网友:
浏览全贴~~

网友(2010-04-17):
学习了,正要到

网友:
好东西就是不怕分享!

网友(2010-06-21):
界面就是难。

网友:
看了很多天了,实在是看不出楼主的这个东西 设计简单,思路清晰。

网友: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都赞了,一定要仔细精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希望大家能接着就此问题讨论,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写通用的驱动比较好,但菜单之类的东西,似乎花太多精力做个通用的结构性价比太低,而且每个项目选用的MCU又不同导致可用资源也不相同,因此未必能方便地移植。

网友:
不错。我们一直在用,单片机太慢,搞gui有点吃力,以后考虑换ARM吧

网友:
呵呵,这种模式,就是protothread的原型。

网友:
//注: __LINE__ ,是代码行号

unsigned char ThreadExample()
{
//--------一些准备工作,把这个简记为 __BEGINJOB宏
    static unsigned short lineno=0;
    char YIELD_FLAG = 1;
    switch(lineno) {
    case 0:
//---------------------------------_BEGINJOB--------

//-----------记录这里的位置,并退出,把这块简记为__YIELDCPU宏,表示释放CPU-------
    YIELD_FLAG = 0;
    lineno = __LINE__; case __LINE__:
    if (YIELD_FLAG ==0) return RUNNING;
//----------------------------------------------

    dosomethingA();

//-----------记录这里的位置,并退出,把这块简记为__YIELDCPU宏,表示释放CPU-------
    YIELD_FLAG = 0;
    lineno = __LINE__; case __LINE__:
    if (YIELD_FLAG ==0) return RUNNING;
//----------------------------------------------

    dosomethingB();

//-----------记录这里的位置,并退出,把这块简记为__YIELDCPU宏,表示释放CPU-------
    YIELD_FLAG = 0;
    lineno = __LINE__; case __LINE__:
    if (YIELD_FLAG ==0) return RUNNING;
//----------------------------------------------

    dosomethingC();

//------------------结束工作,把这块简记为__ENDJOB-----------
    YIELD_FLAG = 0;
    lineno=0;
    return ENDED;
   }
//------------------__ENDJOB-----------
}

//经过简化后的形态:

unsigned char ThreadExampleA()
{
  _BEGINJOB;

   __YIELDCPU;

   dosomethingA();

   __YIELDCPU;

   dosomethingB();

   __YIELDCPU;

   dosomethingC();

__ENDJOB;
}

void main(){
while(1){
  ThreadExampleA();
  ThreadExampleB();
  ThreadExampleC();
  ThreadExampleD();
}
}

这样,在任务函数里,只要想主动释放CPU控制,就   __YIELDCPU一下即可。  实际上延时函数可以基于__YIELDCPU之上构建,就是增加一些定时器计数的条件而已。

网友C:
而且主动释放CPU控制的时候,实际上又记忆了释放时所在行,下次进入函数体,又可以从上次释放的地方继续运行。

等于是用行号__LINE__,代替了自己去定义状态机的状态。

__LINE__行号,就是一种状态。

网友(2010-08-23):
正好用到,标记

网友(2010-11-23):
楼主的编程风格和我差不多啊。。我也是这样写程序的。。。你和我一样喜欢用switch。。。哈哈。。。

网友:
貌似写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空得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
装泰鸡,马克思~~~

网友(2011-01-10):
这个要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好东西,界面编写,标记

网友:
仔细学习一下,够我喝一壶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记下,用的着

网友:
果然很火,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rk 调度器

网友:
记号,用时再细读

网友:
mark状态机调度器

网友:
这哪里是“界面”啊?

网友:
其实我觉得状态机的概念很忽悠人

最简单的状态机就是 0和1,一个基本的储存单元

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叫状态机,这样找到状态机名词出来有什么意义?

网友(2011-02-09):
先做个标记吧。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支持一下楼主,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奉献出来。

网友:
其实楼主的代码就是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网友:
标记下,用的着

网友:
再标记一下。

网友(2011-03-19):
马上要用 谢谢

网友(2011-04-22):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很好,应该好好学习,状态机对我来说,还需要一个很好的理解过程,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正在用,MARK下参考!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共同分享,共同进步!mark!

网友:
给力,纳入大脑了

网友(2011-05-24):
高深莫测呀,学习啦

网友:
我也是switch,但是发现怎么界面触发的时候容易出乱码。界面触发跟其他类型的子程序要怎么处理才能界面是界面,其他的该工作就工作了? 是不是通信速度不够造成的这种结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思路很好啊。。。

网友(2011-08-10):
来看傻孩子的程序的

网友:
还不会GUI

网友(2012-02-28):
很好啊,学习下

网友:
标记一下,好好学习

网友(2012-04-08):
自己喜欢使用switch。

网友:
我用函数指针

网友:
很好,回复更好哦,这里有高手哦

网友:
嗯,有时间真的要向各位学习,你们开阔了我的眼界

网友(2012-06-05):
好好学习学习,正在准备编写界面

网友:
此贴必火,MARK

网友:
mark 收藏下以后慢慢研究下

网友:
期待老坛开放!!

网友:
我现在也是用这方法写的,感觉很好。

网友:
不错,值得研究

网友:
却是是好贴啊
不知道啥时候可以下载附件l

网友:
学习了 方法很好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有时间得试试,这么好的例程

网友(2012-08-29):
菜单程序,mark

网友:
好想法,有了大家的思想碰撞,才有了好贴!

网友:
关于调度的c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2012-12-12):
mark 下,以后再看

网友:
界面思路,mark

网友:
我只想说我的上位机编程就是一坨屎
mark 学习

网友:
Mark  新手 正在做闹钟

网友:
老帖,记号下

网友(2013-01-12):
mark,字数补丁

网友:
mark   仔细研究学习

网友:
发一个裸机下的界面编写方式,效率很高

网友(2013-12-11):
精华在31楼啊...

网友:
状态机用得很多,但没做过界面,学习了

网友:
mark,,回去慢慢看

网友:
悲剧,一直没看懂状态机是怎么回事,还是感觉那个《一个占用内存极少的菜单系统的实现》比较好理解。

网友(2014-02-18):
不会是状态机吧

网友:
????????????????啥子哦,学下

网友:
话说3年前去一公司面试就问我一关于多级菜单实现的问题
我平常都是用标志位的方式实现的
结果面试官说有更好的办法
本人水平不高
没面试通过不说
到现在仍不知更好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
mark一下,年前弄一个简单的界面程序弄得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主动释放CPU控制的时候,实际上又记忆了释放时所在行,下次进入函数体,又可以从上次释放的地方继续运 ...

你的那个就是不能用switch有点遗憾!

网友:
定下,留个脚印

网友E:
请问lz如果有5级菜单,每级有5个选项,每个最低级的菜单都有参数查看或设置。是否要125个函数或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lz如果有5级菜单,每级有5个选项,每个最低级的菜单都有参数查看或设置。是否要125个函数或界面? ...

如果5级菜单都是一样,也就是都是条项选择型或者图形导航型,且每级菜单的显示方式一样,则只需要一个函数即可。
如果每个画面一样,都只需要一个函数就搞定了。
想菜单这样的东西,可以用一个函数就可以做到通用,然后界面函数是用来处理各种消息的。

网友F(2014-03-21):
引用 网友A:
呵呵……恭喜LZ也摸索出这种模式了哈。这种工程模式我已经用很久了!不过我不使用switch,因为
局限性很大 ...

可否把IF结构的程序算法贴出来大家学习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可否把IF结构的程序算法贴出来大家学习下,谢谢

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4585393-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4585393-1-1.html

谢谢 ,有培训班么

网友:
值得向你们学习,很多思路~~受教~~谢谢各位大牛~~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 ,有培训班么

有远程的。

网友:
好帖,坐板凳学习中。。。

网友G(2014-05-21):
引用 网友A:
呵呵……恭喜LZ也摸索出这种模式了哈。这种工程模式我已经用很久了!不过我不使用switch,因为
局限性很大 ...

老师,你说的这种代码在哪里?我想学,谢谢!

网友:
请教LZ,类似于ShowTempSetPic(),ShowPnSetPic(); 函数,这些函数里没有while(1)么?如果不用while,请问在每个参数 设置界面里的数据如何通过过按键来修改(不用全局和while循环?)?
不知道LZ的这两个函数内在什么机密,还望赐教

网友:
先记下了,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师,你说的这种代码在哪里?我想学,谢谢!

具体哪种东西?

网友H:
我个人处理界面用的是函数型指针数组的方式,每个界面都是独立的函数,用页码来区分不同的界面
例如:

void LCD_Main();             //显示主界面--页码--00
void LCD_Auto();          //自动模式--页码--01
void LCD_Test();           //测试模式--页码--02
void LCD_SETPRO();          //参数设置--页码--03
void LCD_SetQuit();      //设置退出--页码--04

typedef void Void(void);
#define LCDNUM_MAIN        0
#define LCDNUM_AUTO     1
#define LCDNUM_TEST      2
#define LCDNUM_SET     3
#define LCDNUM_QUIT       4

/////////////////////////////////////////////////////////////
static Void * Display[]={
  LCD_Main,              //显示界面--页码--00
  LCD_Auto,
  LCD_Test,
  LCD_SETPRO,
  LCD_SetQuit,
};
u8 LCD_NUM;//页码
int main(void)
{
  System_Conf();
  while(1)
  {
    (*Display[LCD_NUM])();
  }
}
void LCD_Main()            //显示主界面--页码--00
{}
void LCD_Auto()          //自动模式--页码--01
{}
void LCD_Test()          //测试模式--页码--02
{}
void LCD_SETPRO()          //参数设置--页码--03
{}
void LCD_SetQuit()      //设置退出--页码--04
{}

没有看完本帖的回复内容,不知道有没有雷同的,说实话,这个方式也没有看过别人这样用过,是自己编写的,个人认为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个人处理界面用的是函数型指针数组的方式,每个界面都是独立的函数,用页码来区分不同的界面
例如: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451-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3459-1-1.html

网友(2014-09-18):
MARK一下,以待提高自己。

网友:
肯定会火!!!

网友:
挺好的东西

网友:
很不错,学习一下裸机GUI。

网友:
AVR的程序毕竟还是精简一些好,否则做大项目时会很难优化

网友:
最近也在做界面,感谢分享。

网友:
mark下,avr裸机下界面编写思路

网友:
怎么不弄个可以编译的上来呀

网友(2014-10-18):
只能收藏慢慢研读了。。。代码不大懂。。。学生仔,实际应用的东西接触的太少了

网友:
每个菜单参数修改楼主还没考虑进去   那更复杂了   这东西基本都针对性比较重。
单片机性能好点的  弄个GUI省事点

网友:
先记下来~

网友:
值得参考啊

网友:
很好的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下,兴许以后有用到。

网友:
好贴启发人思考,获益颇深

网友:
之前也用过类似楼主的这种方式~但是没总结这么细致~

网友:
多谢,楼主,先拿走了

网友:
标记下,以后能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
很精彩,继续学习

网友:
还是觉得时间片调度系统比较好用

网友(2015-11-17):
学习一下编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