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用synplify吗?

楼主(2009-12-10):
最近在使用synplify和quartus,结果发现synplify综合后运行速度总是比quartus慢几十兆,消耗的资源却多出几十个,而且怎么优化速度就是上不去,资源可以降下来(当然速度也降低很多),在后期的布局布线优化上感觉使用synplify综合的网表出现的时序警告明显比用quartus综合多很多,是不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啊,大家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你的版本了,早期版本我也是这样,synplify 7的甚至在max器件上综合有误,当然也有可能是许可文件问题。quartus对自家器件优化的不错。还有synplify 有很多选项,有器件,语言标准,等等,是比较麻烦

楼主:
我不太愿意放弃synplify是因为它的图形操作比quartus好,起码在设置约束的时候很直观很方便,但是我发现很多约束没法带到quartus中,特别是一些与底层有关的约束,感觉quartus和第三方软件的接口做得不是很好

网友:
呃,synplfy和ise是无缝集成的。直接在ise里配置好,综合的时候就会调用了。比xst的综合器强很多。

楼主:
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代码,极少部分使用synplify综合的结果是比quartus综合后占用资源少的,并且大多数情况下速度要慢,而且使用quartus综合能认出多个时钟,使用synplify的网表quartus只认出一个时钟,即使在synplify中添加时钟约束也一样!!汗!!!

网友:
to 【4楼】 rx_78gp02a
我认为主要是器件优化的问题。quartus和xst的综合器应该是比synplify差十万八千里的。

楼主:
synplify除了操作方便,约束直观,它的综合能力相比quartus还真没有太大优势,反但是综合结果跑得慢令人头疼,还有资源占用也是个问题!使用synplify还需要两套约束(因为使用不同的约束文件,又不能很好的传递约束),反倒是觉得过于麻烦,也不知道altera是怎么想的!

网友:
。。。呃,我没用过altera的开发环境,不太好评价。但是在我这里synplfy 9.6.1和ISE 10.1.3,ISE11.3都是无缝集成的,速度快效果好。

楼主:
quartus也可以直接调用synplify.但是只是在后台调用,体现不了synplify的优势,我只用过altera的东西,貌似使用quartus的很少使用第三方综合器!都是用自带的。xilinx的芯片便宜(主要是低端的),板子和工具倒很贵,xilinx的开放性做得是要比altera好

网友:
不就是个下载线贵么,咱已经解决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