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邦定芯片的高手

楼主(2009-12-10):
我买了一个磁悬浮地球仪。拆开后,其它的都能搞定,就正面的电路板上有两个黑黑邦定芯片,请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请告诉我一下,本人想自已试着再做做。填补一下内心对磁悬浮的好奇。QQ:544958168  15814466620

网友:
如果你的板子跟这个一样,那么两个绑定芯片是LM324或类似的四运放,见阿莫的磁浮样品原理图图评样品原理图的分析。

网友:
楼主一个问题不要到处发,这样不好。

网友:
谁知道绑定的什么芯片? 裸片还没绿豆大,,,哪怕你破开,也是不知道型号的,

网友:
我对NOR FLASH 的裸片很熟悉,可以看DAI上的字母。
呵呵!参考方法:1:浓硫酸加热煮(去掉黑胶)
                2:用高倍放大镜观察DAI上的字母(如果看不清,请重复第一步);
                3:这一步靠运气,如果你怀疑它是LM324,那么OK!请买一片LM324,重复1,2步(如果字母一样,那么恭喜你成功了,如果不同,请重复1,2,3步)。
             ********友情提示:这样的操作比较危险,请慎重(但是可以告诉你,我这样煮了N片了从来没有出问题,呵呵!)!!!!!!!!!!!!!!!!!

网友(2010-08-03):
回复 网友A:
我对nor flash 的裸片很熟悉,可以看dai上的字母。
呵呵!参考方法:1:浓硫酸加热煮(去掉黑胶)
                2:用高倍放大镜观察dai上的字母(如果看不清,请重复第一步);
                3:这一步靠运气,如果你怀疑它是lm324,那么ok!请买一片lm324,重复1,2步(如果字母一样,那么恭喜你成功了,如果不同,请重复1,2,3步)。
             ********友情提示:这样的操作比较危险,请慎重(但是可以告诉你,我这样煮了n片了从来没有出问题,呵呵!)!!!!!!!!!!!!!!!!!

赞成shanyan说的方法。不过纠正一下,应该是DIE而不是DAI。还有,浓硫酸换成硝酸配硫酸(3:1),去黑胶效果更好。象LZ说的这种DIE面积不大的芯片,表面估计是没有标示的。

网友(2010-12-02):
硝酸与硫酸配比用还是用浓硝酸?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对nor flash 的裸片很熟悉,可以看dai上的字母。
呵呵!参考方法:1:浓硫酸加热煮(去掉黑胶)
                2:用高倍放大镜观察dai上的字母(如果看不清,请重复第一步);
                3:这一步靠运气,如果你怀疑它是lm324,那么ok!请买一片lm324,重复1,2步(如果字母一样,那么恭喜你成功了,如果不同,请重复1,2,3步)。
             ********友情提示:这样的操作比较危险,请慎重(但是可以告诉你,我这样煮了n片了从来没有出问题,呵呵!)!!!!!!!!!!!!!!!!!

赞成shanyan说的方法。不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咕唧霖你好,请问一下我的地球仪和他的一样,我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浮不起来了。顺便问一下,这种地球仪线圈中间的霍尔元件是什么信号?----------------------------------------------------------

网友(2011-04-11):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绑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小弟感谢万分啊 !

网友:
融掉黑胶用显微镜能看见型号~

网友:
就怕楼主 是在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