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件例化的迷惑!

楼主(2009-12-10):
我是刚开始学这个,对那个原件例化不是很懂,其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VHDL中的例化与C语言中的函数调用类似,C函数传递的是参数,VHDL例化是对端口进行映射

网友:
HDL中的例化相当于将硬件复制一份出来,接到你需要用的地方。只要你例化了元件,他就一直存在,不会在“调用完成”后消失。这一点与C语言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