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不是太精确的基准源,校准一下普通3位,4位万用表的

楼主(2009-12-10):
版主和各位牛人的基准都是后面很多个0的,这里请教一下是否还有套件,或者精度低些的基准源DIY也可以的.

网友:
看坛子里文章申请几个max63…就可以了、不必花钱!

网友:
申请 MAX6350 当然最好了,但还是要有条件才可以;jj 斑竹发行的 587 套件不知还有没有,没有也不要紧,如果只是校准 3 位半,对比 4 位半的话,可以直接去掏包买旧的 AD586,587 片子,便宜好用,基本不超差,我买了好几片 586LR,587KR,588BQ,最差的误差都在 0.015% 之内。

网友:
直接买AD587LN飞线搭下就可以了,我测试过30多片AD587LN,误差都在0。05%以内的,只有一片是0。06%

网友:
jj 的基数大,结论更可靠,我的基数加起来还不到 10 片 :)

楼主:
【3楼】 jj3055

AD587参考电路 (原文件名:TM截图未命名.jpg)

是否给Vin加上15V左右电压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吗?
淘宝上AD587价格怎么这么乱,从1元到3x元都有?JJ能否提供一下正品的参考价格?或者推荐一家诚信的店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93dae39ebc830cea8031fd14a3c3b14.htm我都是这里买的,请选择LN级别的,质量较好.

2,4脚接电源,就可以从6脚输出10V,精度优于0.05%.8脚接1UF的CBB电容可以降低噪音,5脚接电位器可以对输出微调,但该微调电路调节起来不顺畅,请参阅我以前的套件的电路.(8,5脚可以悬空不用)

网友:
申请LT6655的样片更好,低噪又稳定,除了没恒温外,都已经比得上LM399之上的,连价格也接近的
2.5V的,0.025%初始化精度,2PPM的温漂,0.25PPM的噪声

网友:
新器件真是层出不穷,0.25ppm 的噪声阿...

网友:
6655是最近出的,我手上有样品,第一次LT还给我发错,害死我了,弄上去动不了,后来查证发现弄错了芯片
于是向LT的代理要了样片,用了一片,稳定性还不错,因为没恒温,所以,还稍微有点漂移,6.5DVM可见最末尾有+-2内的变化,标定后校准5位半肯定是OK的,不标定可校准4.5
至于噪声,大约为600nV,偶是没办法验证了,但LT提供了AN说清楚600nV可用A>1000低噪放大器来验证的

网友:
看了 LT 的 Datasheet 了,噪声低,但温漂不能说是最好的,Long Term 有 60ppm 这个也有点悬,不标定应该还不能较 4.5 DMM 吧,不过那个超低噪声实在是让人心动。

600nV 噪声观察,我手头上有两片 MAX4239 运放不知道能不能拿来观察 :D 0.1uV VOS,1pA Ib,1.5uVp-p Noise...

网友:
0.025%初始化精度足够标定4.5DVM了

网友:
这个嘛,好像不少校准手册都提出校准源或作为参考的 DVM 应该比被校准的仪表高一两个等级,那么 4.5 位 DVM 如果用一个 6.5 位 DMM 作为校准的参考,一般 6.5 DMM 都有 0.0025% 或更高的基本直流精度,即使是降低一个级别到 5.5 位 DMM 也有 0.006% 耶。

另外看了下比如国产的 UT71 这样的 4.5 位 DMM 都有 0.025% 的基本直流精度,这个应该是 4.5 DMM 的较低水平吧,因此用 0.025% 初始化精度的基准去显然不够吧。

网友:
LTC6655的噪声不错,很低, 0.25ppmp-p 噪声 (0.1Hz 至 10Hz)

- B 级 (0.025% 初始准确度,2ppm/℃ 漂移)
- C 级 (0.05% 初始准确度,5ppm/℃ 漂移)

负载调节:3ppm/mA
电压调节:5ppm/V
老化漂移:60 ppm/√khr

这些参数比LM399H还是差,LT的LM399H的2ppm/℃ 漂移,20ppm/√kH老化漂移都比LTC6655好。
我测试了几片LM399H,DIY 10V的基准,温飘应该在1ppm/℃以下.

网友:
请教一下,  TI 有什么好的基准吗

网友:
2,4脚接电源,就可以从6脚输出10V,精度优于0.05%.8脚接1UF的CBB电容可以降低噪音,5脚接电位器可以对输出微调

====================================================================================================

6楼的JJ大侠,1UF的CBB电容哪家的合适,哪里有买啊?

网友:
楼上的,1UF电容满天下都是,看你拿来干什么用了,这里的1UF电容只要漏电小点就可以了,其它参数没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