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串口中断发送+缓冲区小程序

楼主(2009-12-10):
在OURDEV得到很多帮助,不敢藏私,也奉上 我的C8051F采用串口0 中断发送+缓冲区 的方式写的小程序吧~
请大家多多指教~~

主要原理:
上层直接将数据装入缓冲区,若手工发送标记(auto_uart0_tx_flg )为1,则置位串口中断标志TI0,启动发送,直至缓冲区为空(读写指针相等,此时将auto_uart0_tx_flg置0),否则,说明此时缓冲区中仍有数据,不用任何操作。

我的主要功能模块:
/*
********************************************************************************
*
* void UART0_Init (void);
* UART0配置
* Configure the UART0 using Timer1, for <baudrate> and 8-N-1.
*
********************************************************************************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50;                     // SCON0: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X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TH1    = -(SYSCLK/BAUDRATE/16);     // set Timer1 reload value for baudrate
        TR1    = 1;                         // start Timer1
        CKCON |= 0x10;                      // Timer1 uses SYSCLK as time base
        PCON  |= 0x80;                      // SMOD00 = 1,倍频
//        PCON  |= (1 << 6);                                        //
//        TI0    = 1;                         // Indicate TX0 ready
        in_uart_tx_buf =  uart_tx_buf;
        out_uart_tx_buf = uart_tx_buf;
}

/*
********************************************************************************
*
* void UART0_ISR(void);
* USART0中断处理函数.
*
********************************************************************************
*/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iv_UART0
{
        if(RI0)//是接收中断
        {
                RI0 = 0;//清接收中断标志位
                uart_data = SBUF0;//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uart_rcv_data_flag = 1;//标志位置1

        }

        if(TI0)//是发送中断
        {
                TI0 = 0;//清发送中断标志位,big problem
                uart_out_tx_buf();
        }
}

//进入发送中断后调用uart_out_tx_buf进行后续的处理
void uart_out_tx_buf(void)
{
        if(out_uart_tx_buf == in_uart_tx_buf)        //txbuf为空
        {
                ES0 = 0;
                auto_uart0_tx_flg = 1;//本次发送结束,下次还须手动触发
                return;
        }

                SBUF0 = *out_uart_tx_buf;
                out_uart_tx_buf++;
                if(out_uart_tx_buf == (uart_tx_buf + uart_tx_buf_len)) //缓冲区回绕
                        out_uart_tx_buf = uart_tx_buf;

}

//上层程序调用串口发送数据的接口
void uart_in_tx_buf(INT8U *pt,INT8U datalen)
{
        INT8U *t,*p;
        t = in_uart_tx_buf;
        p = pt;
        while(datalen--)
        {
                t++;
                if(t == (uart_tx_buf + uart_tx_buf_len)) //回绕
                        t = uart_tx_buf;
                if(t == out_uart_tx_buf) //txbuf满
                        return;
                *in_uart_tx_buf = *p++;
                in_uart_tx_buf = t;
        }

        uart_tx_start();
}

//手动启动串口发送
void uart_tx_start(void)
{
        if(auto_uart0_tx_flg == 1)
        {
                ES0 = 1;
                TI0 = 1;
                auto_uart0_tx_flg = 0;
        }
}

/*
********************************************************************************
*
*                                  MAIN
*
********************************************************************************
*/

void main(void)
{
        INT8U i;

        ALL_DEVICE_Init();//初始化,开全局中断等

        for(i=0;i<8;i++)
        {
                uart_in_tx_buf("helloworld",10);
//                delay(100);
        }
//        uart_in_tx_buf("helloworld helloworld helloworld",32);
        while(1);

}

网友:
有多级缓冲的可以参考就好了

楼主:
呵呵,多级缓冲还没有用过,等我看过多缓的原理了再编~
再一个,其实我上面的程序只处理的发送部分,接收部分目前因为多数为指令,为了确保不丢数据,我程序里面使用了很老土的办法,就是一帧开始后除非一帧结束或者帧超时,否则一直接收~这样虽然不丢数据了,但确实实时性差了很多呀,争取改进,呵呵

网友:
藏宝不如献拙

网友(2010-03-09):
你可以看看Code Vision AVR编译器给AVR单片机生成的串口中断程序,相当不错的。

网友(2010-04-12):
回复 网友A:

我这没有,朋友能把这个程序给我一份吗?zj_yang1983@163.com

网友(2010-07-10):
请问楼主,用过 340 的串口1吗?我在调串口1 可是只能发送不能接收 郁闷!

请楼主帮忙看下。。。谢谢
/****************************************************************
*
*UART1初始化
*****************************************************************/
void UART1_Init (void)
{
    SBRLL1    =0X8F;
    SBRLH1    =0XFD;    //波特率 9600 内部12M 晶振
    SCON1        =0X30;    //允许接收,准备好接收
    SMOD1        =0X6C;    //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一位停止位;
        SMOD1       |=0X80;
    SBCON1    =0X43;    //使能UART1,1分频
    EIE2      |=0x02;
}
/*****************************************************************
*
*端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Port_IO_Init(void)
{
    P0SKIP    = 0xC3; //
    P1SKIP    = 0x08;
    XBR0      = 0x05; //P0.4 P0.5接到串口0上,SMBus 连接到P0.2、P0.3口上
    XBR1      = 0x70; //交叉开关、T0、T1使能
    XBR2      = 0x01; //UART1的 RXD1、TDX1分别接到P1.4、P1.2上
  //P1MDOUT   = 0x00;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void)
{
//uint i;

PCA0MD    &= ~0x40;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OSCICN    |= 0x03; //内部高频振荡器使能且振荡器按编程频率来运行
Port_IO_Init();
//T0_model_2ms_init();
//UART0_Init ();
UART1_Init ();
}

网友:
新注册网友等待审核中。。。

网友(2017-08-23):
正在玩C8051F500,这个可以参考,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