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一个单相电机要六个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2009-12-10):
正反转,继电器控制吸合时单片机老复位,实在没信心了。换固态继电器得了,就数量吃不消

网友:
你先用三极管拖小继电器,再拖大继电器

楼主:
已经先驱动固态继电器再驱动继电器了。然后再驱动SSR输入220V电压。
还是复位。

网友:
先并二极管,再RC看看

网友:
光耦隔离

楼主:
谢谢shanyan

二极管并继电器线圈吗?

网友:
六个固态继电器???

什么样的电机这么奢侈??

LZ最好把你的要求及功能说清楚点,我们没法看

网友:
正反转,继电器控制吸合时单片机老复位,实在没信心了

————————————————————————————
单片机抗干扰没做好,什么单片机?

能把你电路板传上来吗?最近我对单片机抗干扰的问题很感兴趣。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用小型PLC

网友:
考虑数字电路+继电器如何?
为什么非得用单片机呢

网友:
继电器线圈并二极管,触点加RC吸收回路

网友:
【5楼】 czhaii
不用客气。不好意思昨晚回去了,是呀!

楼主:
把5V(芯片)12V(驱动)分开用开关电源就好了

原来12V出来地和正各一只二极管去7805地和正。

网友(2010-03-10):
通断用一个继电器,换向用一个继电器,两个继电器够了。

网友:
单项电机正反转只需两个固态继电器。 有成熟的电动门产品。

网友:
谁画的这么复杂?两个触点就可以控制正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