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写的欧姆龙PLC通讯程序(源码,原创)

楼主(2009-12-10):
C# 写的欧姆龙PLC通讯程序源码,原创。
通讯协议为HOST LINK可实现
1、通讯测试
2、PLC工作模式设定
3、读写DM数据区
4、置位和复位IR区,读相应位的状态
5、完全由程序实现,无需安装控件
6、完全原创,无版权费用。

网友:
k看不到图片啊?

楼主:
有个bug修改一下

315行:
datax = Convert.ToInt16(ReadData);
该为:
datax = Convert.ToInt16(ReadData,16);

否则读取状态时,有报错。

网友(2011-11-24):
这个有创意,支持一下,不知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2012-03-05):
请问,这是针对哪个系列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往死里顶

网友A:
升级楼主需要改正的内容(6楼指示的内容);
增加自动列出当前可用的端口号功能;
升级工程从debug版本到Release版本。

网友(2012-06-06):
楼主原创开源不易,支持鼓励

网友(2012-08-02):
支持一下,在学习C#

网友B:
这个函数看不明白,是实现什么功能的?望懂编程的指点下。
private string FCS(String Value)
        {
            int i, f;
            byte[] x;
            f = 0;
            for (i = 0; i < Value.Length; i++)
            {
                x = ASCIIEncoding.ASCII.GetBytes(Value.Substring(i, 1));
                f = f ^ (int)x[0];
            }

            return f.ToString("X");
        }

网友(2013-02-17):
FCS计算 欧姆龙手册上有

网友(2013-10-05):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看不明白,是实现什么功能的?望懂编程的指点下。
private string FCS(String Value)
        {

计算FCS码的,编程手册上有的。

网友:
哈哈,这玩意我也写有

网友(2013-11-16):
最近在学习C#顶一下~

网友(2014-06-18):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2015-03-03):
记号,支持一下,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2015-08-07):
收藏了,或许以后用得上

网友(2015-09-07):
目测是fins,能不能封装成库呢?做过c-mode,读 ID区,w区没法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看不明白,是实现什么功能的?望懂编程的指点下。
private string FCS(String Value)
        {

FCS校验,类似L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楼主需要改正的内容(6楼指示的内容);
增加自动列出当前可用的端口号功能;
升级工程从debug版本到Re ...

谢谢  学习的资料  之前搞PLC   想自己写没写成功   学习了

网友(2016-04-22):
以前搞过OMRON PLC,是用VB写程序

网友:
用C# 2012可以编译,分析里边的通讯协议,也是对的。一个好的分享,多谢!

网友(2016-08-16):
不错正好用得上,公司一直都是用欧姆龙的PLC

网友(2016-09-19):
以前用VB6.0写过

网友:
学习一下,一直认为PLC不支持C编程。

网友:
没有使用线程接收

网友(2016-11-18):
下载试了一下,由于没有负载,没有办法联机测试。不过感觉程序是可以用的

网友(2018-10-09):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参考!

网友(2022-05-02):
很不错的资料,我也在学习中,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