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个国外的mega8微型电调,没有外部中性点,不知道是怎么驱动的

楼主(2009-12-10):
单片机是mega8,MLF封装,5x5x1mm,MOS管的型号不清楚,找到一款差不多的FDMA1032CZ,

电路跟常见的四轴电调类似,pwm没从硬件pwm接口引出,所以应该是软件pwm,没有三极管,因为是单节锂电供电,电调电压与单片机电压一致,单片机直接驱动即可。
端电压直接进入单片机的ADC,不像普通的用电阻构成中性点,不太清楚它是怎么检测反电动势过零和换向的,自己尝试写过一些程序,但效果不好,可以转起来,但是电机发热较大,应该是换向不准确造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驱动方式,讨论一下。

网友:
高速采用PWM ON态检测
低速采用PWM OFF态检测
如果是在PWM ON态检测,和VCC/2相比即可
如果是在PWM OFF态检测,和一个微小的电压相比即可(0.1-0.3V)

楼主:
以前是没区分高速和低速,不是一直用vcc/2就是一直用一个小电压,有时间重新写一下,分开处理,谢谢。

网友(2012-06-13):
这个挺神奇呀,一定很巧妙

网友:
mark     兴趣ing    期待原理图再现

网友:
mark 留mark,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