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信号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9-12-10):
电调周围一共8根线,其中三根接无刷电机,另外两根接电源,这是其中五根粗的,还有三根细的,其中两根接电源,起供电作用,剩下一根是信号线。
      我现在有一点想不明白,信号线是把外边信号送给电调还是电调把信号送到外边,另外这个所谓的信号到底是什么信号,是PWM信号吗?
      我的理解是那个信号是接收机给电调的信号,并且是PWM信号,改变这个PWM信号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电机的速度了。所以只要把这根信号线接到任何能产生PWM波的芯片上,通过调节信号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电机转速。
      但是这只是我的理解,我并不确定,我手上现在又没什么工具测量。通过在网上查相关信息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结果。希望有高手帮我解决一下这个疑惑,当然如果不是特别肯定的话一定得说明是个人意见啊,别误导别人,呵呵。

网友:
"我的理解是那个信号是接收机给电调的信号,并且是PWM信号,改变这个PWM信号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电机的速度了。所以只要把这根信号线接到任何能产生PWM波的芯片上,通过调节信号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电机转速。"

网友:
用PPM信号控制。

PPM信号是周期为20ms,脉宽在1~2ms变化。

网友:
电调通信是i2c 里面传输的不仅仅是ppm信号吧  但是它传输的的确是电机转速的控制信号  这个值是MOTOVALUE 应该改变电调板子的pwm的占空比  MOTOVALUE=stickgas(油门的ppm值)+pd_result(相应轴nick\roll的值)+yaw方向上的反馈值

楼主:
试验出来了,我测了一个伺服调节器,它给的信号就是一个pwm信号,周期几乎没什么变化,它的档位就是根据占空比的大小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