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 的电压转换 0~100%的PWM占空比,用硬件可以实现在吗?

楼主(2009-12-10):
我上传一个用Proteus 7 没有调通的电路。

网友:
锯齿波加比较器不可以么?  貌似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路过 走了 帮顶

网友:
用硬件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锯齿波加比较器 是个好思路.

网友A:
楼主粗心了,有个交叉线被结点连在一起;
运放作比较器速度慢,换回比较器;
输入0~5V用电阻分压成0~3.333333V;
OK!

楼主:
谢谢 cowboy ,wear778899 .

我对模拟电路没有你们研究深入.

网友:
楼主 干嘛不 用ATmega8直接用外控 控制输出 pwm 然后用积分电路 加上电压放大跟随实现呢

这样 反而太麻烦了~~

网友:
【7楼】 bbs2009 ,339是可以做三角波发生器,但不容易做成PWM调制,要较多的外围元件才能做到0~5V输入控制0~100%占空比,相对上面电路更复杂。

楼主:
【6楼】 marty_f,
用MCU做就什么都不是问题了,只是没意思.如果是产品成品和人工都会提高.

【7楼】 bbs2009,【8楼】 cowboy
我没有用LM339做过三角波发生器,NE555这个电路是也是在网上找的.

下面这个是用CD40106+ TL080/082的电路,是很简明
来源 http://book.eefocus.com/html/book/5/68856.html

网友:
cowboy 能否讲一下4楼的电路的工作过程?我没看懂咧。(基础太差了,e...)
555产生矩形波,后面是比较器。Q1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9楼的图看起来简单,但用到双电源会不会更麻烦?

网友:
【9楼】 lgl_debug,你图所示的只是三角波发生器,要变成调制PWM,还要加一大堆器件。
【10楼】 laolu ,Q1和两个二极管组成恒流源给电容C1充电,配合555产生锯齿波,与输入电压比较,输出就是PWM。

网友:
谢谢cowboy的解答

网友:
有专用芯片的,不用这么麻烦

TD340
UC3637

网友(2012-06-08):
用51+pcf8591(ad转换)应该可以实现吧?,就是不知道怎么结合在一起。
51产生占空比可调的pwm,51将0-5v电压经过pcf8591转换为数字量0-255,这些程序单独运行都可以,可结合在一起就不行额,为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粗心了,有个交叉线被结点连在一起;
运放作比较器速度慢,换回比较器;
输入0~5V用电阻分压成0~3.3333 ...

为什么我用你的电路在multisim中仿真,没有效果呢,请问是什么问题,已传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