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3035与IR2103驱动电路,如何避免100%PWM?

楼主(2009-12-10):
我准备用MC33035和IR2103做一驱动器,IR2103不允许100%PWM输入,MC33035有可能输出100%,请教大侠如何避免MC33035输出100%PWM?谢谢!

网友:
用AVR MCU 写一个 pwm 程序 就可以避免了 而且 不会无疑输出 100%
干嘛一定要用 不灵活的 mc33035

网友A(2015-01-26):
你用MC33035控制BLDC效果怎么样?你也是用33035+39吗?

网友(2017-12-01):
引用 网友A:
你用MC33035控制BLDC效果怎么样?你也是用33035+39吗?

mc33035+33039的方案,做出来了没呀,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