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的防盗器(2) 选择适合的人体感应开关, 定型为深圳川科(讨论如何改动可舍弃时间

楼主(2009-12-10):
我在大商场(东莞华美乐,这家商场绝对正品)采购了126元一只的施耐德,及54元一只的号称美国品牌贝尔电器。

同时我在路边小店,购买了28元的深圳川科 与 夜明电子。

解剖对比的结果非常有戏剧性: 称美国品牌贝尔电器竟然是最差的,而且芯片打磨了。 国际品牌施耐德126元的质量,竟然比不上深圳川科。

我到淘宝上查了一下,深圳川科很多店有销售,24-30元都有。用它大家取材容易啊。

楼主:
川科使用的是 LP8072 热释电红外控制IC。

数据手册: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13015.pdf(文件大小:280K) (原文件名:20072761513313.pdf)

请大家重点讨论,如何修改上面的电路,可以做到我下图中的构思?

    布防时,打开电源。 由于人体感应的电灯开关的特性, 会有1分钟的时间是接通的。 这时候用T1时间继电器(设成2分钟)将这段时间的报警断开。

    2分钟后,T1 吸合。 但人体感应开关已经不再接通。

    以后 K1 只要检测到有报警,就会输出1分钟的导通信号。 其中有10秒用于 T2 导通,即报警时间是50秒。

网友:
除了川科,其它应该都是冒牌。

现在的热释红外传感器都用MCU做了,比原来纯硬件的抗干扰好多了。

网友:
施奈德在国内好像是跟德力西合资
中国还是有一部分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楼主:
【2楼】 tidsp
其它应该都是冒牌。
-----------------------
老兄认真看贴啊。

我购买的地方是东莞最高档的装修商场华美乐,这家商场不可能是假的。

网友:
可是工艺实在太差了。
拆过的,SONY ,PHILIPS等小家电,就算用料不高档,但工艺都还不错啊。

楼主:
【5楼】 tidsp
可是工艺实在太差了。
拆过的,SONY ,PHILIPS等小家电,就算用料不高档,但工艺都还不错啊。
--------------
不要跑题了。如果认为我购买的施耐德是冒牌的话,我们赌5000元吧。你可以考虑半小时。

网友:
呵呵,俺穷,赌不起。

马上翻箱倒柜,找我的报警器出来,上两张图。

网友:
那些所谓的国外品牌,就算是真有授权也大都是当地小厂OEM的,哪有想象中那么好……

而且,鬼才知道那些所谓的美国品牌到底是美国公司创的品牌,还是温州老板雇美国流浪汉注册的皮包公司……

网友:
相机数据线找不到,先上扫描的说明书

网友:
那么点东西一百多。。。这品牌附加值真是高到无以复加了
另,54块钱的怎么那么脏。

网友:
所说的质量是指什么?看看用的电阻和电容,那个好一点?

网友:
增加第6脚的阻容值,能延迟报警。

网友:
讨论一下,阿莫拍的这些品牌中,为什么有些需要有零线输入,而有些不需要呢?

2线制 :火线进 火线出

----------( 模块 )--------------(X)--------
火线进             火线出      灯     零线

3线制 :火线进 火线出 零线
----------( 模块 )--------------(X)------------------
火线进       |      火线出      灯         |   零线
              |                             |
               ------------------------------

网友:
哈哈,我手头有一个差不多同样的,看资料似乎把9脚的光敏电阻去掉,改为RC延时就不怕布防时上电就响了。
11脚输出再加个555延时10秒,省下两个昂贵的时间继电器。
明天有空试试......

网友:
我用的是拓迪电子的感应开关,24元一个,已经用了3年了,一直在正常工作,阿莫这款是86型的,你要做防盗,应该选择能转动方向和角度的感应开关呀。如下图这款

网友:
安防用的菲涅尔透镜都是柱面的,而不是半球形,半球的全方向都检测,是不是更容易误报?

深圳华强北赛格后面有一号称亚洲最大的安防市场“太平洋安防市场”,里面有多种人体红外报警器,复杂一点的有,射频感应加红外一体的,有些里面还有一颗MCU.

楼主:
【11楼】 rifjft 吝啬
所说的质量是指什么?看看用的电阻和电容,那个好一点?
---------------------
电路都是一样的。如果电阻电容的质量都不好,怎么能说是好产品?

【13楼】 jerrycheng
讨论一下,阿莫拍的这些品牌中,为什么有些需要有零线输入,而有些不需要呢?
----------------------
没有什么分别的。按图接线就行。

【17楼】 tidsp
安防用的菲涅尔透镜都是柱面的,而不是半球形,半球的全方向都检测,是不是更容易误报?
----------------------
这个问题不讨论。视乎你的安装位置。

大家重点讨论,如何改动后可以舍弃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
有分单极性和双极性接线的。

网友:
支持一下2楼的观点,有同感。大厂有严格的用料和工艺规范,图片上产品离这些规范相去甚远。

网友:
这个我知道一点 球面的一般都是装在天花板上用的 柱面的装在垂直的墙上

网友:
关注,一直想做一个。

网友:
在安防工程里,单独红外是最不保险的,误报率非常高,而且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开,比如用一把雨伞,有兴趣可以试试。在需要保险系数高的场所都是用到了三鉴(红外、微波、微处理器技术)的红外报警器。

网友:
太谢谢楼主了,正打算做功能和LZ一样的报警器。这下好了连器件都不用选了,直接COPY,嘿嘿!

网友:
川科加油,总算为我们争了一口气!!!!!

网友:
同意 tidsp 看法! 不论是做工,用料方面,阿莫买的像是冒牌!我现在做红外人体感应开关.用两根线就可以,能接通用负载,包括5W的以上的节能灯.用的是单火线取电技术!!

   现在的红外感应技术已经引用了MCU控制技术,大大的改善误动作.有温度补尝.可以识别人体移动方向(红外探头切割方向).这种技术专用于红外报警探头上! 像阿莫那种,在天冷的时候,风一吹就会误动作! 天热的时候反应迟钝!

网友:
与楼上同感!

楼主:
【23楼】 LT1234567
在安防工程里,单独红外是最不保险的,误报率非常高.....
----------------
你有兴趣可以帮大家再搞一个更好的。但我估计也会是虎头蛇尾居多。

【26楼】 ivws
    同意 tidsp 看法! 不论是做工,用料方面,阿莫买的像是冒牌!
----------------
闲话小说,我上面已经说赌5000元。

网友:
搞一个更好的。
养一条恶狗

开个玩笑啦。

有机会找朋友借一个微波,红外双检测的拆拆看。不过微波模块不好买,自己DIY难度太大。

网友:
关于那个延时电路,可否借鉴音响里面,后级功放的延时供电电路?在LP8072的RELAY脚后加个RC延时电路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取消昂贵的时间继电器,甚至可以把那个延时电路照搬过来,用一个普通的继电器+RC延时电路取代前面那个时间继电器,这样的话,只需用一个普通继电器+一个三极管+几个电阻电容二极管。
这种方案不需要对开关进行任何的改造,只是把前面的时间继电器改用RC延时和普通继电器代替而已。

网友:
用CD4060,我只画了一个10S的延迟电路,120S的也可以做.

10s延时如下图:

左端输入为 lp8072.11

网友:
可以用下面这个图:

R2加到到47K,延时能到1.7秒

网友:
1.7秒。。。。汗,1.7分钟还差不多
而且,这个电路在延时以后都会把继电器闭合,无法关闭

网友:
我看错时间了,汗.

R3=820K,C1=82u,R2=47K
延时为117秒.

"延时以后都会把继电器闭合,无法关闭",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大家都明白为什么:)

网友:
我也来试一个,定时功能,当然少不了NE555,用两个,左边一个用于上电时120秒内禁止输出,右边一个用于延时10秒再报警。
RC延时,时间不会很准确,但应该没多大关系。
稳压管要改为18V的,右边的NE555最高工作于18V。
整个电路都没与市电隔离,试验要小心,呵呵!

网友:
哦,找了一份LM393的datasheet,看了内部图,的确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前面理解错了

网友:
三鉴探测器好点,我用过博世的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晕死, 一个热释电传感器的电路竟然芯片还打磨!! 无语了.

事情多, 大家多讨论, ^_^! 不参与了.

网友:
用电容延时,精度将劣于20%。如果用可调电阻,量多的时候调节也麻烦,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要求精度,如果不作为要求,我个人认为34楼的比较器延时比较省元件。一个393就可以完成两个延时。假设电压5.1V,LP8072输出高是5.1V,低是0V

上电延时2分钟:R2,R3=100K,R1=13K,C1=1000uf
输出延时10s,将R3与电源断开,连接到LP8072输出端,电容=83uf(选82,但是实际上LP8072输出不是这样)

可以计算出一个最优的选型方案,可能要计算很多个,呵呵。

当然,R1,R2尽可能分出高电压,减少关闭报警的延迟。但是延时是不可以避免的。

网友:
用颗 几毛钱的单片机吧,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上帮忙介绍一个几毛钱的单片机,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
千万不要告诉我是OTP或掩膜的。

网友:
【43楼】 wqsjob

----------------------
几毛钱的当然只有OTP的,我一直在用,也是用在防盗器上面的

网友:
【44楼】 yeshe
-----------------
那也是个不错的方案,呵呵
顺便介绍几个,以后用的时候也方便!先谢谢拉!

网友:
几毛钱的OTP单片机目前基本都是台湾的, 以em78p153居多

网友:
等大家做好了,直接COPY就好了

网友:
突然对这个不需要CT的单火线供电感兴趣,不明白接通负载的时候,给控制器供电的压降怎么保持的,看来得找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
【47楼】 ajoe
积分:396
派别:
来自:上海
等大家做好了,直接COPY就好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西游记告诉我们: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接走了,凡是没后台的都被一棒子打死了。

============================
西游记告诉我们: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接走了,凡是没后台的都被一棒子打死了。

这句话总结得太好了!

网友:
其時人體紅外線成本很低
也很容易做
看阿莫買的人體紅外線是做開燈用的
好的人體紅外線
除了SENSOR要好
LENS也有很大關係
============================

网友:
各位老大,我正好在做一个防盗的小玩意,请问这种人体感应器一般在什么地方能买到
谢了!

网友:
这种开关在室外不知干扰大不好用不!!

网友:
上海尼赛拉传感器

网友:
莫大,你可能买的是我这种土炮作坊生产的人体感应开关吧?!?!,哈,嘿,可惜我现在不做.前些时间和人合伙做的.
下图为一批正在装箱前进行老化测试的人体感应开关.

网友:
以后 K1 只要检测到有报警,就会输出1分钟的导通信号。 其中有10秒用于 T2 导通,即报警时间是50秒。
============================
图片文字写的是30秒导通,是不是冲突了?

网友:
添加拨号功能,市场很大
市价千元 (原文件名:1684909210591318275.jpg)

(   被盗贼破坏后   )

网友:
对NE555特别有感情,干脆就用一个555搞定。

网友:
再问一次
这种东西在什么地方能买到?买建材和装饰材料的地方?
还有就是这种东西如果放在室外的话 收到太阳光的干扰大吗?
谁能帮忙回答下
谢了

网友:
我有个朋友做安防和监控的,平时有空时去帮下他的忙,也学到不少东东.
这种探头,放在室外不行.灵敏度很低,要环境温度与人体的温度相差越大灵敏度越好,也不会误报,不然一个猫走过也会误,到时就有得你搞了.这种探测器最好不要装在近窗,有热源的位置,不然一陈风过来,吹来个热气团也会误报这些都是朋友长期应用得出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室外的,一般用对射或光栅,门一般用门磁.在室内才用这种热释探测器且(一般很少推荐客人用,不然一有误报,客人就投诉,且一般选用有线,无线很不稳定).现在有种双监的,热释探头加微波,这样的误报更小.
下面的是我朋友在用得的报警主机的厂家的网址(不是广告呵.)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http://www.xrchina.net/Products.asp?Cid=9

报警主机 (原文件名:主机.jpg)
功能特点:
      0话费联网主机,机箱面板防区状态显示,可用键盘编程后选用遥控器操作,方便快捷、节省成本;可驱动闪灯,显示布防状态,有线/无线结合,是家庭、商铺用户使用联网首选产品。
 重点防区多次触发报警功能:防区触发响应次数1~9次时间0~255秒可任意设置,全面剔除因探测器原因发生的误报,厂家推荐长期使用。
 防无线干扰:主机在布防状态下,在预设的时间段内,检测到连续的无线干扰信号则报警,厂家推荐使用。
 0话费联网国内首创:此报警主机与我司XR-3000警讯中央接收机联网使用,实现报警系统传送布、撤防信息到接警中心不产生电话费,为用户提供安全、经济的联网新潮流,联网用户必选产品。
 电路保护设计:蓄电池过放、过充、过流、过压电路保护,令后备蓄电池寿命更长,用户使用更安全。
 线路防短路损坏:无保险丝设计,减少维修,全面线路保护,防止剪线、短路破坏。
 12秒录音,报警时语音拨号:4个中心电话,4个用户电话,发生警情自动拨打110指挥中心报警电话,迅速传送警情至指挥中心(联网用户)。并且自动拨打用户的移动电话、固定电话,通过录音及时通知用户(非联网用户)。信息无漏报:智能循环拨号,确保接收方接收到报警信息。
 黑闸子事件记录查询:记录主机最近产生的256个事件码,当发生防区误报或其它异常情况时,可及时翻阅查询分析问题(如查询布防时间,查询撤防时间,查询报警时间,防区号等)。
 编程记忆功能:采用EEPROM非易失性记忆体,可多次修改,停电不丢失系统数据。
 支持8个无线遥控器录码:智能对码,学习式录入遥控器序列号,可录入多达8个无线遥控器。
    键盘接入:可接多达8个控制键盘
 扩展性强:可连接有线防区扩展板,最多可扩展至24路有线防区
 兼容性强:采用国际标准Contact ID通讯协议及DTMF4+2通讯协议,完全兼容ADEMCO、FBI、XIREI等多种警讯中心接收机,是与保安中心联网的最佳机型。
 定时布撤防:用户可自由设定三组定时布防/撤防时间,功能实用。
 用户操作灵活多样:用户可通过本地键盘密码进行布防、撤防,或用遥控器进行布防、撤防、紧急报警等操作,也可用手机进行远程电话布防、撤防、监听警情发生所在地的现场声音、编程、控制等操作,方便广大用户使用。

技术参数:
     1.电源输入:185~245VAC、50HZ、15VA
     2.备用电池:12V4AH铅酸式免维护蓄电池
     3.辅助电源输出:未经稳压的12VDC,最大300mA
     4.有线防区:信号线线末电阻值2KΩ±600Ω,防区回路响应时间200~800毫秒
     5.警号及闪灯输出:未经稳压的12VDC,最大2A
     6.工作电流:日常值守<100毫安(mA),拨号通讯<120毫安(mA)
     7.无线接收频率:315MHZ±1MHZ
     8.机箱尺寸;22cm X 22cm X 7.1cm(宽X高X厚)机箱,附配金属锁超出厚度不计,天线接头及引线套圈超出高度不计
     9.大键盘尺寸:15.8cm X 13.8cm X 3.7cm(宽X高X厚,按键凸出位置不计)

对射 (原文件名:对射1.jpg)

对射 (原文件名:对射.jpg)

光栅 (原文件名:光栅.jpg)

红外探测器 (原文件名:红外探测器.jpg)

门磁 (原文件名:门磁.jpg)

网友:
这么改还能够保证可靠性吗?

网友:
千萬不要用人體紅外線當防盜用
否則你會常常嚇到自己
用對照式或磁簧才是最好的.
PIR只能當輔助..
=====================
我客戶都用對照式與磁簧,,警報用GSM Call and SMS

网友:
参考了,过阵子用的上,几号一下吧。

网友:
施耐德和贝尔的应该是小厂ODM的,我现在的公司就代工一个品牌的感应开关

网友(2010-01-14):
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
为什么这些LP8072样品,驱动的都是继电器呢?LP8072有驱动TRIAC的引脚,为什么没有驱动可控硅的样品呢?

网友:
老大又买贵了,又当冤大头了~~~

这种模块在淘宝上18一个

我以前买过2个BISS0001好像是这个主控芯片

这个片子好像是1元一个,最低

有坏了一个,正在找机会配个的说~~~~

天津的电子市场真差,这种片子都买不到的说

哎~~~~~~~~~

网友:
我没钱赌,但我仍然怀疑阿莫买到了假货,我总有质疑的权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钱赌,但我仍然怀疑阿莫买到了假货,我总有质疑的权利吧
你的质疑没有根据,因为是在东莞最大的装修商场购买的。 这个商场的操守与道德是值得信赖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估计你发财了。到东莞来打假吧。这商场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会高价赔偿给你。

网友:
那个126元的可能是曼科的母公司锦力电器设计生产的贴牌产品,如果是S自己计的产品在PCB上会有S的logo的。
http://www.sokcn.com/product_show.asp?id=538
今后奇胜和梅兰日兰的牌子都不会出现在产品上了,都统一使用S品牌了。

补充:
这种PIR开关接控制时间继电器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这种单火线开关都有最小负载的要求。

网友:
好东西,我做个记号啊

网友:
布防后自己一不小心走过就报警了~不知道怎么避免的~

网友(2010-02-13):
【75楼】 cinderellah
积分:791
派别:
来自:
布防后自己一不小心走过就报警了~不知道怎么避免的~

买了菜刀之后一不小心就切了手了,不知道怎么避免的.

网友(2010-04-01):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没钱赌,但我仍然怀疑阿莫买到了假货,我总有质疑的权利吧
你的质疑没有根据,因为是在东莞最大的装修商场购买的。 这个商场的操守与道德是值得信赖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估计你发财了。到东莞来打假吧。这商场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会高价赔偿给你。

我也对正品表示怀疑

三鉴 手上不知有没用  双鉴可能上图  工艺比这个贴的好 比阿莫的差 哈哈(刚好我还要在一个弱电工程商上多10来天班)

这类叫 防盗系统或入侵报警系统的玩样   以组成系统的作法就是  控制键盘====报警主机=====前端探测设备

阿莫玩的哪个是 独立方式的吧 替换继续电器的话试试用2个SCR + 电容 组成一个简易的固态续电器

2个 SCR+电容 的电路  ~~~  我还没调能 还要查一些数据慢慢对比是否可行

号称是英国XXX名品实际也是在深圳产-这个双鉴的功能就是无源输出一个通或断的开关信号 (原文件名:1.jpg)

主机 一般用 电压比较器(LM339)对线路的电压就行检测  波动大就会认为是 触发了

之后 主机根据 设定的程序进行报警。

看有高清板的图没

网友:
红外的哪部分没拍出来 这个市场价在 100来块到300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布防后自己一不小心走过就报警了~不知道怎么避免的~

当然是在无人时布防了   有人路过当然会叫了  只能自己留心

网友D:
红外感应开关 (原文件名:PICT0073.jpg)

选我们的开关吧,怎么看都比上面的顺眼些。

网友:
安防设备,当然是首选霍尼韦尔啦!

网友:
我买了一个旧货,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cecb58cb98aad045dd1c48cdd1985ce8&x_id=db1

网友:
标记一下,改天DIY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了半天,才发现就你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有的一拼。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自己开发的这些产品质量竟然这么好 。以前一直认为做的东西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晕死。明天要好好的再学学了。两线的,三线的,带锁定功能的。真正做的好的话,稳定性还是很好的。误报那是设计有问题。只有在环境温度接近人体温度的时候,灵敏度会差些,其实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能看看你们的产品吗?中国的电子产品大多做烂掉,罪魁祸首就是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内地要做出一款能畅销电子产品太难,所以我们坚持做性价比高的电子产品,也是唯一能生存的办法了。

网友:
今天看了华强市场是有人体感应的测头才4-5元阿莫不用浪费这么多吧

网友(2010-06-09):
家中无财,不用操心!

网友(2011-07-13):
讨论的好。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正啊 阿莫亲自操刀 新房装修就靠它了

网友F(2019-02-25):
引用 网友D:
红外感应开关 (原文件名:PICT0073.jpg)

选我们的开关吧,怎么看都比上面的顺眼些。 ...

你们公司有联系方式么?

网友:
既然有人翻出老贴,那我说下川科的质量,家里用了10来个,5年过去了,逐渐开始异常,因为电容容量衰减

网友:
现在好像微波感应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公司有联系方式么?

10年了,现在没有单独做开关,做成智能照明系统,感应开关变成感应传感器了。

网友(2022-06-21):
不知使用 LP8072方案 和 BISS0001做的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各有什么优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