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今天买了20片MEGA328P-10AU 竟然一片都不能用(已经确认是芯片问题)

楼主(2009-12-10):
今天到电子城买了20片MEGA328P-10AU   晚上测试竟然一片都不能用,并口高压,isp都不能。难道AVR还有假芯片  MEGA328是最新的呀 应该还不可能有拆机件呀

网友:
有没结果呢

网友:
看看pdf文件,是不是接错了?手头有能用的328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虽然可能买到假货,但是最重要的是先确定自己的操作没有问题

网友:
确定不是自己的问题就去找卖家呗!

网友:
lz肯定是接错了!!328 dt你看了吗??  328 国内不可能有假货

楼主:
【3楼】 wangxiaoacc

积分:813
派别:
来自:合肥
看看pdf文件,是不是接错了?手头有能用的328吗?
---------------------------------------------
我用的是高压编程器,直接放在编程器上也不能识别

已经确认  20片芯片都有问题  原因不详  芯片已退  2片已经上锡,退不了

网友:
呵呵!我的一个用户也买了这种芯片,也不行,退了

楼主:
6楼】 rei1984

积分:915
派别:
来自:
lz肯定是接错了!!328 dt你看了吗??  328 国内不可能有假货

----------------------------------------
1 板子是成熟的,原来用的是MEGA168。
2 发现在线不能ISP后直接用高压编程器测试,读出来全是FF,熔丝也都是FF  或者是其他乱的数据,也不能正确编程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空芯的芯片?……

网友:
呵呵,型号不对哦。

网友:
好玩,期待后果。。

网友:
?这事哪个碰到可能都会郁闷半天···

网友:
有可能空芯啊。

网友:
我菜,我竟然在网上找不328的DataSheet.

网友(2010-07-16):
汗~我也买了两片,焊48上去可以烧,328焊上去晶振振荡了,却连不上双龙ISP,  咋回事啊??急!

网友:
跟我一样哈哈

后来实在没法

重新找人买的。

幸亏卖家肯退

注意批次 07年的 好多不能用。

一开始以为是我的串行 编程器支持不好
还做了个并行的,调来调去 M8,M168都能用,上这个328 就是不行。
发现 进不了编程模式(如果正常 有个引脚 会拉低)

网友:
这这咋办啊,求大神,无解了吗??这么贵一片,焊了不能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是买到假货??
重新找人买??买的什么?

网友:
AVR MCU的ISP功能和debugWIRE功能是互斥的,也就是说,使能了AVR MCU的 debugWIRE 功能后ISP功能就无法使用,使能了ISP功能后debugWIRE功能就无法使用。
那么,怎样确定AVR的RESET引脚 为ISP功能使用还是debugWIRE功能使用呢?
在具备debugWIRE 的AVR 器件中,有一个可编程的熔丝位DWEN,如果该熔丝被编程(且lockbits未被编程),则debugWIRE 功能被启用,AVR的RESET 引脚将被作为debugWIRE 功能使用,可与调试器进行debugWIRE仿真通信(此时,ISP 功能被禁用)。AVR芯片出厂时,DWEN熔丝位是未编程的,也即是说ISP 功能是使能的,debugWIRE 被禁用。使用ISP 功能时,通过调试器对debugWIRE熔丝进行编程使能,可启用debugWIRE功能;使用debugWIRE功能时,对通过调试器对debugWIRE熔丝禁止,可使能ISP 功能。

会不会是默认启用了debugwire 了,禁用了ISP。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的操作问题。应该是启用了debugWIRE功能

网友:
看来什么都有假的,要当心

网友B(2013-12-05):
我也买了5片,3片无法进入编程模式,别两片没敢试了。。另外原来的m168,M328正常,证明软件与ISP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5片,3片无法进入编程模式,别两片没敢试了。。另外原来的m168,M328正常,证明软件与ISP是正常的

是不是熔丝锁死了   重新设置下熔丝试试

网友:
看来这个芯片,还是在阿莫这里买可靠一点,现在这个芯片应该很多在用啊!Arduino 都是用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熔丝锁死了   重新设置下熔丝试试

全新的,怎么可能。
还有,进入编程模式失败是不能读写熔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怎么可能。
还有,进入编程模式失败是不能读写熔丝的。

大胡子,你挖的一手好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怎么可能。
还有,进入编程模式失败是不能读写熔丝的。

通过使用51系列单片机的ALE引脚作为外部时钟源,将51系列的ALE引脚与M16的XTAL1引脚相连接

试试吧  我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救活了几片  翻新 熔丝设置不对的芯片 虽然被奸商坑了  但是好歹能用

网友:
现在应该都是用新版本的328P-AU了吧

网友:
买到二手货了 ,上次公司买了几千片二手货

网友:
这个问题的后续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切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没有硅片,全是塑料。

网友:
ATmega328 如果出个ATmega648就好了,存储少了点。

网友:
有可能是假的了?假货倒处都是

网友:
确实有假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过使用51系列单片机的ALE引脚作为外部时钟源,将51系列的ALE引脚与M16的XTAL1引脚相连接

试试吧  我就 ...

昨天我用MEGA8的晶振救活了两次,之后又不行了,反反复复换了好几片328P,都是用着用着就莫名其妙的不能编程了,请问你们的熔丝位设置的多少呢,我的设置的低位值:FF,高位值: DF 扩展位值:FF,是不是熔丝位设置错误啊,还是芯片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我用MEGA8的晶振救活了两次,之后又不行了,反反复复换了好几片328P,都是用着用着就莫名其妙的不能 ...

一说到这,我想起我以前在网上买了2片MEAG8A 的芯片,用AVRUSB 烧写后就不能重复烧写了,被锁死了,然后用高压编程器就可以恢复,再次烧又锁死了!!
我用来烧MEGA8L的芯片就没任何问题!!

网友E(2014-01-06):
我开始买了十片回来都不能用 回去都退了后来在另外一家又买了十片 结果又不能用 到底是啥问题嘛 我敲开一片里面是有晶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开始买了十片回来都不能用 回去都退了后来在另外一家又买了十片 结果又不能用 到底是啥问题嘛 我 ...

绝对是你操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