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四轴时如果快速前后左右运动时,高度好象难以保持!!

楼主(2009-12-11):
油门不动,四轴时如果快速前后左右运动时,高度会下降,下降的速度和动动的速度成正比,运动得越快,下降得很快,如果停止运动,四轴会持续下降一下,然后才会升高,大家的是不也是这样的情况?

估计是运动时,四个桨的转速有变化,引起升力下降所致

网友:
额~~~~~~~~~
四轴运动的越快证明你四轴的姿态越倾斜,螺旋桨产生的推力中竖直向下的分力越小,所以会掉高度。
如果停止运动,四轴会持续下降一下,那是惯性所致。

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控制油门的手不能老闲着,急速运动的时候油门多配合一下,急速下降以后油门迅速多加点再立刻收回可以克服惯性。

网友:
主要是四軸沒有高度資料回饋。想要高度穩定,超音波中上去吧!!XD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用软件补偿,设定一个参数,当四轴运动中时对油门加以补偿就可以了,调整参数可以适应不同重量的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