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闲任务能否等待信号量?

楼主(2009-12-11):
空闲任务能否等待信号量?

网友:
既然是空闲任务,等信号量有什么作用?只有当系统没啥事做的时候才会执行空闲任务。

网友:
空闲任务,就是其他任务都“罢工”的时候,它顶上去,如果它也罢工了,那就没得玩了

网友:
不能

空闲任务不能被以任何理由挂起

网友:
空闲任务等信号量?那要看这个系统对空闲任务的优先级设定了

有些系统设定空闲任务优先级最高,这时候等信号量就是全体任务死机

另外一些系统正相反,那就可以等——不过一般意义也不明确

其实,空闲任务如果真的需要对信号量进行检测的话,直接使用无阻塞返回的方式就好了,何必要等?

网友:
如果空闲任务等在信号量上, 就是说无法执行空闲任务, 就有可能破坏系统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