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7的USB转串口驱动

楼主(2009-12-11):
安装win7后我的USB转串口线无法使用,网上搜了好几个都不行,我的usb转串口是采用PL2303的,如果哪位大侠有麻烦给传一个,先谢谢了

网友:
www.prolific.com.tw

网友:
http://www.prolific.com.tw/eng/downloads.asp?ID=31

网友:
没找着啊!

网友:
搞开发有必要用win7吗?可以提高开发效率?如果因为软件的兼容问题会得不偿失吧?

楼主:
一楼和二楼的两个地址下载的东东都不行,麻烦你给个经过测试的程序

网友:
如果PL2303的官方网站都不行,基本上你就不用指望别的地方了。

按2楼上给出的官网,这个应该可以的。

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10.zip  2009/12/2  v1.1.0  2318 KB

--------------------------------------------------------------------------------

PL-2303 USB to Serial Bridge (H, HX, X) Installshield Driver Setup Program
Installer version & Build date: 1.1.0 (2009-12-02)
Windows 98/ME Driver: v2.0.0.19
Windows 2000/XP/Server2003 (32 & 64-bit) WDM WHQL Driver: v2.0.13.130
Windows Vista/7/Server2008 (32 & 64-bit) WDF WHQL Driver: v3.3.10.140
NOTE: For Windows 7, please use RC build 7100 or RTM 7600 Final version. (Installer program will not run on early Windows 7 or Beta versions)

Language Support: English (default), Chi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Simplified), Japanese

For Prolific USB VID_067B&PID_2303 Only

Contact our worldwide distributors for cable product reference.

网友:
我有个,经测试能用的。
PL2303 win7能用驱动ourdev_513227.rar(文件大小:1.92M) (原文件名:win7.rar)

楼主:
【6楼】 shark:
那个链接下载后是一个.exe的可执行文件,安装后还是不行

楼主:
【7楼】 cqwshll:
你给的也是一个可执行文件,没有硬件资源,还是不能用

网友:
该可执行文件就是驱动的安装程序,应该可以的,我手头没有PL2303的device,不能帮你试了,安装的时候你得插入硬件。

网友:
还是顶一下!

楼主:
回10楼的朋友,我知道如何安装,你给的文件我试了,确实还是不能用,USB转串口线在设备管理器里还是提示错误

网友:
【7楼】 cqwshll
我真是爱死你了,我都找了很久,谢谢
很好用的

网友:
XP下的PL2303的驱动在WIN7下仍能用,本人就是在windows7下用XP的驱动。

网友(2010-01-10):
我在7楼发的驱动要先装我现在发这个驱动,然后卸载,再装7楼的驱动,才有效。
原来测试驱动的时候把我所有的驱动都装了一次,重装系统后发现单独装7楼的那个不行,于是用GHOST试出来的。

网友:
我的也是WIN7  也不能用串口驱动。  关键是板载的并口都不能用 ,真是郁闷

网友:
【7楼】 cqwshll
装上了 很好用   谢谢了!

网友(2010-02-27):
win7的驱动,貌似要区别32 64两个版本吧。
郁闷,我的也是搞不定。

网友(2010-08-13):
回复 楼主:

你的USB转串口驱动安装好了吗?能用了吗?我在WIN7下没安装不了,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USB转串口驱动安装好了吗?能用了吗?我在WIN7下没安装不了,郁闷。。。

网友:
有哪位大侠会在WIN7下安装USB转串口驱动的,告诉下可以吗?谢谢了。。本人邮箱caodawei163@163.com.qq:234223520.跪求。。

网友:
win7装PL2303官网最新的驱动,装之前先卸载掉以前旧版驱动
把能用PL2303的XP机器上面的C:\windows\system32\drivers\serenum.sys文件拷贝到win7下面相同目录下

按照上面的步骤我已经成功在win7下面驱动PL2303串口线,不知道这个对21楼的朋友是否适用

系统版本:win7旗舰版 BUILD RC7600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系统是WIN7 64bit. USB 转串口芯片是PL2303HX 下载了很多驱动都是用不了。包括楼上各位提供的驱动都无法用。今天早上在一个外国网站上看到了一位老兄说他用VISTA 系统下的驱动能够用。我立刻下了。装上了。直接可以用。下面我上传一个上来。看看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顺便说一句,PL2303官方提供的驱动虽然都说可以支持WIN 7 32/64 BIT 但是安装后都用不了。

网友:
建议安装PL2303驱动的时候 先不要插入usb线
安装好后再插入
如果以前安装过 官方驱动会先要求卸载旧驱动
然后再安装
安装好后 可能需要重启一次才能生效
总之 先不要插线 , 安装,重启

网友:
【25楼】 caijiang668

确实可用,万能的坛啊,我可找了好久,差点就恢复xp了

网友(2010-10-14):
确实可以用啊,谢谢7楼的大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各位大佬,我的也是WIN7的系统,可以装上,显示也没有问题,只是我在刷机的时候似乎没有作用呢,本来长按开/关机键然后就会出现刷机进度条的,结果老是直接开机,请问是什么原因呀???急迫寻求答案!!!

网友:
【15楼】 cqwshll 的答案很给力  非常感谢!

网友(2010-12-03):
同上支持。好用。
之前也有驱动能用,在串口调试助手能够正常用,但用在STC-ISP下载软件就不能用,试了一下15楼的,能用。

对于有些人仍不能用,我认为应该是不同电脑之间的差异了,只好多找一些驱动试试了。

网友(2011-03-06):
试试这个

网友(2011-10-30):
我也测试  了   win7家庭普通版的    2 ,6,7楼的  方法是可以的

网友:
试试驱动精灵。
上次两个USB转窜口模块没找到驱动,用了它全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找了N久,还是楼主的这个菜管用。

网友C:
PL2303 驱动安装 WIN7 安装 报“服务安装段落无效”错误
解决办法:

拷贝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sports.inf_x86_neutral_c1a802e06677f73f 下的

serenum.sys

到 Windows\system32\drivers 下面。

重新识别驱动。

网友:
我的也不行,WIN7 64

网友:
我的是WIN7 专业版,用26楼下载的解压的时候有问题!试过很多版本2303驱动,都不行?谁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装上去能用的WIN7是什么版本的?发现专业版的怎么装都不行,旗舰版的就可以,现打算重新安装,请问大家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系统?

网友:
神啊!真是万能的论坛!什么都有!正在试!

网友(2012-02-08):
回复 网友C:

嗯,高手,果然是这个原因。谢啦。

网友:
WIN7 x64的驱动我用的是Z-TEK usb转串口线的附带光盘中的驱动,对pl2303的线都行
开发avr其实linux蛮好的,pl2302驱动也编译在内核中

网友(2012-07-16):
42楼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2303 驱动安装 WIN7 安装 报“服务安装段落无效”错误
解决办法: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网友:
做个标记~~~之后再用~~

网友(2012-09-16):
悲剧啊, 以上方法全部失效!

网友:
正在头痛这个问题

网友(2012-10-29):
8楼的可以用,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