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M317做恒流电路,输出700mA!

楼主(2009-12-11):
求LM317做恒流电路,输出700mA!!~~~

网友A:
1-2脚间接个1.78欧的电阻,电源由3脚入,恒流由1脚出。LM317浮地。

网友:
大胡子叔叔的电路好像是1脚输出吧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输出端用什么电容好呢

网友:
1000U/6.3V

楼主:
317 (原文件名:317.jpg)

胡子大叔 我在用行不行 OUT那里就是负载!~

网友:
这些程序和系列是路程.
谢 德 志
*******************************
深圳市一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TTS Test Technological Service
Tel:86-755-8611 4976 819
Fax:86-755-8611 4466
Mobile:137 1407 4752
add20: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官龙村第一工业区18A栋3楼
E-mail:sales@sztts.com
公司网站:www.sztts.com
QQ:718815858

网友:
应该这样用,1脚输出:

网友:
楼上不对吧,貌似应该这样边

网友:
记号一下。

楼主:
晕哦 到底哪个图才是恒流?????

网友:
鲨鱼画的是对的。
不过700mA就省省吧,算下LM317最大可能须承受多大的耗散功率?输出短路时 P=(12-1.25)×0.7=7.5(W)!

网友:
10楼正解,没问题!750MA都可以!

网友:
电阻算错了吧,R=Vref/Io=1.25V/0.7A=1.8欧

楼主:
110 (原文件名:110.jpg)

经过各位指点 就这个电路了 准备做板子打样 那个高手还有指点不 谢谢各位!!

网友:
兄弟们,10楼和我9楼的图是一样的。

楼主:
对了 如果700MA输出的话 317上要加散热片不?我驱动大功率LED

网友:
肯定要加基本压差就是2V,功率不是1.4W了。
不知道你的负载上的压降大约多少??

网友:
317恒流不是很稳哦。0.7A功耗很大很大了

网友:
【17楼】 fsclub 绿林好汉
兄弟们,10楼和我9楼的图是一样的。

---------------------------------------
两个图怎么一样啊。。。看那个104.。。哈哈。。

网友:
我前几周用317做了个电压基准源,分为可调和固定输出两档。固定输出有7路,其实就是个电阻并联。反正我做好后,用起来挺稳的。

楼主:
我负载有3.3V左右

网友:
那你的输入电压最高9V够了。7V应该也可以工作。
输入太高了发热太大。

网友:
这样接法输出电压怎么计算的?还是会随负载变化?

楼主:
关键我要还要用12V给步进电机供电  这样怕317太热受不了

网友:
317的没做过,觉得要加散热或者并联几个,呵呵
以前用7805和功率管做的500m-1A,用两个金封的并联,热

网友:
热了就用风扇吹.

网友:
学习,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万用板搭一个来试一下效果呢?

网友:
标记一下哈!

网友:
【23楼】 xw13668:“我驱动大功率LED”,“我负载有3.3V左右”

—— 开什么玩笑?点LED是为了节能,用这种线性恒流做法把72.5%的电能消耗在芯片(为此还得费劲散热),剩下的27.5%才用来点灯,还不如直接点个白炽灯泡省事呢。

网友:
我用LM317用得最多了~!700mAh肯定要加散热片的

网友:
【32楼】 holycat 仙猫
削足适履嘛。

看来LZ是小菜,如果不做这个实验可能没多少动手机会了。支持一下嘛。

网友(2013-06-08):
看文档,动手试验下吧

网友(2014-09-07):
这个太好了

网友:
lm317自身的过流过热保护还是很完善的,实际使用时要选好散热片,不然会自动降流的。

网友:
700MA ,为啥不上DC/DC

网友:
学习到了许多知识.

网友:
同意鲨鱼的,我以前这么接过的。700MA小意思,加了散热能到达1.5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脚间接个1.78欧的电阻,电源由3脚入,恒流由1脚出。LM317浮地。

我想用LM317做一个输出电流在150mA---1500mA可调的稳流电源,是不是我在1,2引脚之间接上一个10欧姆左右的滑动变阻器就可以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LM317做一个输出电流在150mA---1500mA可调的稳流电源,是不是我在1,2引脚之间接上一个10欧姆左右的 ...

I=U/R
这里U=1.25,自己算。
另外,你的电阻器需要流过与负载相同的电流的,功率要够才行,一般电位器不行的。

网友:
电流太大了,LM317撑不住的,会过热保护,我尝试过在0.5W的功耗下加大铺铜效果很差的。

网友:
很热吧,长时间用的话、

网友:
功耗要计算的,700mA是大了一点,最好用扩流。不然就要严格控制压差。

网友:
PDF上有,以前用过还不错。

网友:
700MA 需要比较大的散热器了

网友:
参考技术文档,317  输出1A都没问题。

网友(2014-11-08):
楼主如果是要点灯,建议用7135,专门用来给LED恒流供电的。而且相当好买,淘宝一大把,也挺便宜的
如果你的LED灯泡比较好,能支持大一点的电流,还可以用多片7135并联使用。
而且输入电压也不用太高,3.7V就够了。

网友(2014-12-18):
这个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LM317不是低压差的,这么大电流的恒流,应该首先考虑DC-DC啊,效率第一,否则你的散热片得很大才行。散热片也是成本哦

网友:
还是DCDC好点吧,成本也没搞多少

网友:
铝基板,大封装,低压差700ma没问题

网友:
我搭个电路试下

网友:
datasheet 里面有具体的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