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大家一下AVR GCC long数据类型遇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图)!谢谢!

楼主(2009-12-11):
程序很简单 声明一个long类型变量然后给它赋5*10000的值,结果看下图,显然是不正确的!

但是分开成两步计算则结果正常

楼主:
另把代码下载到单片机里运行的结果同软件仿真是一样的!

网友:
5*10000ul试试

网友:
5*10000都是int型的,超出了32768的范围,所以成了负数了
按2楼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我学的C语言书上都没有讲类似的后缀,可以推荐些资料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按kanprin 可以了!